ESP8266基础网络通信之 TCP服务器(AP模式 热点)程序

楼主(2020-03-24):
/*                     程序结构                        */
/*-----------------------------------------------------*/
/*USER     :包含程序的main函数,是整个程序的入口      */
/*HARDWARE :包含开发板各种功能外设的驱动程序          */
/*CORE     :包含STM32的核心程序,官方提供,我们不修改 */
/*STLIB    :官方提供的库文件,我们不修改              */
/*-----------------------------------------------------*/
/*                                                     */
/*           程序main函数,入口函数源文件              */
/*                                                     */
/*-----------------------------------------------------*/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main.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2.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wifi.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ke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char  Data_buff[2048];  //数据缓冲区
char  Data_len[5];      //数据长度缓冲区
char  Data_id[5];       //数据发送者的id缓冲区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功能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              //串口1功能初始化,波特率96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功能初始化,波特率115200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iFi_ResetIO_Init();            //初始化WiFi的复位IO
    while(WiFi_InitServer_AP()){    //循环,初始化,建立服务器,直到成功
                Delay_Ms(200);              //延时
        }
        WiFi_RxCounter=0;                           //WiFi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WiFi_RX_BUF,0,WiFi_RXBUFF_SIZE);     //清空WiFi接收缓冲区

        while(1)                                    //主循环
        {
                WiFi_Get_LinkSta();                               //检测有无客户端连接或是断开
                if(WiFi_Get_Data(Data_buff,Data_len,Data_id)){    //接收数据
                        u1_printf("连接id:%s有%s字节数据到来\r\n",Data_id,Data_len);   //串口显示信息
                        u1_printf("数据:%s\r\n",Data_buff);                            //串口显示信息
                        WiFi_SendData(Char_to_Hex(Data_id,strlen(Data_id)),Data_buff,strlen(Data_buff),500);//5s的发送超时时间,发送数据
                }
        }
}

ESP8266 基础网络通信之 TCP服务器(AP模式 热点).7z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可以和pc端的一个tcp客户端程序实现传输功能么,请指教一下,谢谢您

网友B:
用esp8266可以实现无线上网吗,比如百度信息之类的

网友C(2020-10-27):
感谢楼主分享ESP8266基础网络通信之 TCP服务器(AP模式 热点)程序

网友D(2021-05-05):
固件没上传呢

网友E:
看看有借鉴意义不

网友F(2025-07-12):
这个AP模式接收数据确实太麻烦了,学习一下楼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