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第6届省赛简易温度采集与控制装置及源代码

楼主(2020-03-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R1 = P3^0;
sbit R2 = P3^1;
sbit R3 = P3^2;
sbit R4 = P3^3;

sbit C1 = P4^4;
sbit C2 = P4^2;
sbit C3 = P3^5;
sbit C4 = P3^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int num = 3525;   //接收按键数字
unsigned char max = 0,min = 0;
unsigned char temp;    //18B20温度接收位
unsigned char mode_temp = 0;
unsigned int delay_Led = 0;  //Led闪烁时间间隔
bit mode_set = 0;   // 0 显示温度  1 设置温度
bit flag_Led = 0;   // Led闪烁标志位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void InitSystem();
void ConfigSMG();
void ScanKeys();
void Led_light();
void Setmode_Temp();
extern bit Start18B20();  //18B20初始化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18B20Temp();  //获取温度

void main()
{
  InitSystem();
        Timer0Init();
        while(1)
        {
                Start18B20();
                Setmode_Temp();
          ConfigSMG();
                ScanKeys();
        }
}
/******HC573选择函数*******/
void Select74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4:P2 = (P2&0x1F)|0x80;break;
                case 5:P2 = (P2&0x1F)|0xA0;break;
                case 6:P2 = (P2&0x1F)|0xC0;break;
                case 7:P2 = (P2&0x1F)|0xE0;break;
                default:P2 = (P2&0x1F)|0x00;break;
        }
}
/*******关闭LED和蜂鸣器、继电器******/
void InitSystem()
{
  Select74HC573(5);
        P0 = 0x00;
        Select74HC573(4);
        P0 = 0xFF;
        Select74HC573(0);
}
/*******数码管显示******/
void ConfigSMG()
{
  if(mode_set==0)   //显示温度
        {
                temp = Get18B20Temp();
          LedBuff[0] = LedChar[16];
                LedBuff[1] = LedChar[mode_temp];
                LedBuff[2] = LedChar[16];
                LedBuff[3] = 0xFF;
                LedBuff[4] = 0xFF;
                LedBuff[5] = 0xFF;
                LedBuff[6] = LedChar[temp/10];
                LedBuff[7] = LedChar[temp%10];
        }
        else             //设置温度范围
        {
          LedBuff[0] = LedChar[16];
                LedBuff[1] = LedChar[max/10];
                LedBuff[2] = LedChar[max%10];
                LedBuff[3] = 0xFF;
                LedBuff[4] = 0xFF;
                LedBuff[5] = LedChar[16];
                LedBuff[6] = LedChar[min/10];
                LedBuff[7] = LedChar[min%10];
        }
}
/*******按键配置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Keys()
{
  R1 = 0;
        R2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0)        //按键0
        {
          Delay1ms();
                if(C1==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0;
                                if(num>9999)
                                        num = 0;
                        }
                  while(C1==0)
                        {
                          ConfigSMG();
                        }
                }
        }
        else if(C2==0)    //按键1
        {
          Delay1ms();
                if(C2==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1;
                                if(num>9999)
                                        num = 1;
                        }
                  while(C2==0)
                        {
                          ConfigSMG();
                        }
                }
        }
        else if(C3==0)    //按键2
        {
          Delay1ms();
                if(C3==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2;
                                if(num>9999)
                                        num = 2;
                        }
                  while(C3==0)
                        {
                          ConfigSMG();
                        }
                }
        }
        R2 = 0;
        R1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0)      //按键3
        {
          Delay1ms();
                if(C1==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3;
                                if(num>9999)
                                        num = 3;
                        }
                  while(C1==0)
                        {
                          ConfigSMG();
                        }
                }
        }
        else if(C2==0)    //按键4
        {
          Delay1ms();
                if(C2==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4;
                                if(num>9999)
                                        num = 4;
                        }
                  while(C2==0)
                        {
                          ConfigSMG();
                        }
                }
        }
        else if(C3==0)    //按键5
        {
          Delay1ms();
                if(C3==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5;
                                if(num>9999)
                                        num = 5;
                        }
                  while(C3==0)
                        {
                          ConfigSMG();
                        }
                }
        }
        R3 = 0;
        R1 = R2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0)      //按键6
        {
          Delay1ms();
                if(C1==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6;
                                if(num>9999)
                                        num = 6;
                        }
                  while(C1==0)
                        {
                          ConfigSMG();
                        }
                }
        }
        else if(C2==0)    //按键7
        {
          Delay1ms();
                if(C2==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7;
                                if(num>9999)
                                        num = 7;
                        }
                  while(C2==0)
                        {
                          ConfigSMG();
                        }
                }
        }
        else if(C3==0)    //按键8
        {
          Delay1ms();
                if(C3==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8;
                                if(num>9999)
                                        num = 8;
                        }
                  while(C3==0)
                        {
                          ConfigSMG();
                        }
                }
        }
        R4 = 0;
        R1 = R2 = R3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0)      //按键9
        {
          Delay1ms();
                if(C1==0)
                {
                        if(mode_set)
                        {
                          num = num *10 + 9;
                                if(num>9999)
                                        num = 9;
                        }
                  while(C1==0)
                        {
                          ConfigSMG();
                        }
                }
        }
        else if(C2==0)    //设置按键
        {
          Delay1ms();
                if(C2==0)
                {
                        mode_set = ~mode_set;
                  while(C2==0)
                        {
                          ConfigSMG();
                        }
                }
        }
        else if(C3==0)   //清除按键
        {
          Delay1ms();
                if(C3==0)
                {
                        if(mode_set)
                        {
                          num = 0;
                        }
                  while(C3==0)
                        {
                          ConfigSMG();
                        }
                }
        }
}
/******LED闪烁设置*******/
void Led_light()
{
  Select74HC573(4);
  if(mode_temp==0)
        {
          delay_Led = 800;
                if(flag_Led)
                {
                  flag_Led = 0;
                        P0 = 0xFE;  //打开LED1
                }
                else
                {
                  P0 = 0xFF;  //关闭LED1
                }
        }
        else if(mode_temp==1)
        {
          delay_Led = 400;
                if(flag_Led)
                {
                  flag_Led = 0;
                        P0 = 0xFE;  //打开LED1
                }
                else
                {
                  P0 = 0xFF;  //关闭LED1
                }
        }
        else if(mode_temp==2)
        {
          delay_Led = 200;
                if(flag_Led)
                {
                  flag_Led = 0;
                        P0 = 0xFE;  //打开LED1
                }
                else
                {
                  P0 = 0xFF;  //关闭LED1
                }
        }
        Select74HC573(0);
}

/******温度区间设置******/
void Setmode_Temp()
{
  max = num/100;
        min = num%100;
        if(max>min)
        {
                if(temp<min)
                {
                        mode_temp = 0;
                        EA = 0;
                        Select74HC573(5);
                  P0 = 0x00;       //关闭继电器
                        Select74HC573(0);
                        EA = 1;
                }
                else if(temp>max)
                {
                        mode_temp = 2;
                        EA = 0;
                        Select74HC573(5);
                  P0 = 0x10;       //打开继电器
                        Select74HC573(0);
                        EA = 1;
                }
                else
                {
                        mode_temp = 1;
                        EA = 0;
                        Select74HC573(5);
                  P0 = 0x00;       //关闭继电器
                        Select74HC573(0);
                        EA = 1;
                }
                Led_light();
        }
        else    //设置温度错误
        {
          Select74HC573(4);
                P0 = 0xFD;     //LED2常亮
                Select74HC573(0);
                P0 = 0xFF;
        }
}
/*******数码管动态刷新*******/
void ScanSM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elect74HC573(6);
        P0 = 0x01<<i;
        Select74HC573(7);
        P0 = LedBuff[i++];
        if(i>=8)
                i = 0;
        Select74HC573(0);
}
/*******定时器0配置******/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canSMG();
        cnt++;
        if(cnt>=delay_Led)
        {
          flag_Led = 1;
                c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