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第8届省赛-电子钟

楼主(2020-03-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S7 = P3^0;
sbit S6 = P3^1;
sbit S5 = P3^2;
sbit S4 = P3^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InitTime[7] = {
        0x50,0x59,0x23,0x07,0x03,0x06,0x20
};
unsigned char clock[7] = {
  0x00,0x00,0x00,0x07,0x03,0x06,0x20
};
unsigned char set_time[7] = {0,0,0,0,0,0,0};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ime[7];
unsigned char mode_time = 0;    //设置时间标志位
unsigned char mode_clock = 0;  //设置闹钟标志位
unsigned char mode_SMG = 1;   // 1 显示时间 2 设置时间 3 设置闹钟 4 显示温度
bit mode_T = 0;  //温度显示标志位
bit flag5s = 0;
bit share_Led = 0;

void InitSystem();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void SMGWroking();
void ScanKeyS();
void InitDS1302();
void SetClock();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18B20Temp();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void DS1302Sing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unsigned char addr);

void main()
{
  InitSystem();
        Timer0Init();
        InitDS1302();
        while(1)
        {
          SMGWroking();
                ScanKeyS();
                SetClock();
        }
}
/******HC573选择函数*******/
void Select74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4:P2 = (P2&0x1F)|0x80;break;
                case 5:P2 = (P2&0x1F)|0xA0;break;
                case 6:P2 = (P2&0x1F)|0xC0;break;
                case 7:P2 = (P2&0x1F)|0xE0;break;
                default:P2 = (P2&0x1F)|0x00;break;
        }
}
/*******关闭LED和蜂鸣器、继电器******/
void InitSystem()
{
  Select74HC573(5);
        P0 = 0x00;
        Select74HC573(4);
        P0 = 0xFF;
        Select74HC573(0);
}
/*********DS1302********/
void DS1302SingRead()
{
  unsigned char i,addr = 0x81;
        DS1302SingWrite(0x8E,0x00);
        for(i=0;i<7;i++)
        {
          time[i] = DS1302ByteRead(addr);
                addr = addr + 2;
        }
        DS1302SingWrite(0x8E,0x80);
}
void InitDS1302()  //初始化时钟芯片
{
  unsigned char i,addr = 0x80;
        DS1302SingWrite(0x8E,0x00);
        for(i=0;i<7;i++)
        {
          DS1302SingWrite(addr,InitTime[i]);
                addr = addr + 2;
        }
        DS1302SingWrite(0x8E,0x80);
}
/*******DS18B20*********/
void Config18B20()
{
  Start18B20();
        temp = Get18B20Temp();
}
/********数码管********/
void SMGWroking()
{
  switch(mode_SMG)
        {
                case 1:DS1302SingRead();  //显示时间
                                         LedBuff[0] = LedChar[time[2]>>4];
                                         LedBuff[1] = LedChar[time[2]&0x0F];
                                   LedBuff[2] = LedChar[16];
                                         LedBuff[3] = LedChar[time[1]>>4];
                                         LedBuff[4] = LedChar[time[1]&0x0F];
                                         LedBuff[5] = LedChar[16];
                                         LedBuff[6] = LedChar[time[0]>>4];
                                         LedBuff[7] = LedChar[time[0]&0x0F];
           break;
                case 2:LedBuff[0] = LedChar[set_time[2]/10];  //设置时间
                                         LedBuff[1] = LedChar[set_time[2]%10];
                                         LedBuff[2] = LedChar[16];
                                         LedBuff[3] = LedChar[set_time[1]/10];
                                         LedBuff[4] = LedChar[set_time[1]%10];
                                         LedBuff[5] = LedChar[16];
                                         LedBuff[6] = LedChar[set_time[0]/10];
                                         LedBuff[7] = LedChar[set_time[0]%10];
                       break;
                case 3:LedBuff[0] = LedChar[clock[2]/10];
                                         LedBuff[1] = LedChar[clock[2]%10];
                                         LedBuff[2] = LedChar[16];
                                         LedBuff[3] = LedChar[clock[1]/10];
                                         LedBuff[4] = LedChar[clock[1]%10];
                                         LedBuff[5] = LedChar[16];
                                         LedBuff[6] = LedChar[clock[0]/10];
                                         LedBuff[7] = LedChar[clock[0]%10];
                                         break;
                case 4:Config18B20();    //显示温度
                                         LedBuff[0] = 0xFF;
                                         LedBuff[1] = 0xFF;
                                         LedBuff[2] = 0xFF;
                                         LedBuff[3] = 0xFF;
                                         LedBuff[4] = 0xFF;
                                         LedBuff[5] = LedChar[temp/10];
                                         LedBuff[6] = LedChar[temp%10];
                                         LedBuff[7] = LedChar[12];
                                         break;
        }
}
/*****十进制转BCD码*****/
unsigned char NumToBCD(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low,high,bcd;
        low = (num%10)&0x0F;
        high = ((num/10)<<4)&0xF0;
        bcd = low|high;
        return bcd;
}
/*****传递设置时间数值*******/
void Setnum_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InitTime[i] = NumToBCD(set_time[i]);
        }
}
/*******闹钟提示功能******/
void SetClock()
{
        if((clock[0]==time[0])&&(clock[1]==time[1])&&(clock[2]==time[2]))
        {
                flag5s = 1;
        }
        if(flag5s)
        {
                        if(share_Led)
                        {
                                Select74HC573(4);
                                P0 = 0xFE;
                                Select74HC573(0);
                                P0 = 0xFF;
                        }
                        else
                        {
                                Select74HC573(4);
                                P0 = 0xFF;
                                Select74HC573(0);
                                P0 = 0xFF;
                        }
                }
                else
                {
                  Select74HC573(4);
                        P0 = 0xFF;
                        Select74HC573(0);
          }
}
/******设置闹钟*******/
void SetClock_jia()
{
  if(mode_clock==1)
        {
          clock[0]++;
                if(clock[0]>=59)
                        clock[0] = 59;
        }
        else if(mode_clock==2)
        {
          clock[1]++;
                if(clock[1]>=59)
                        clock[1] = 59;
        }
        else if(mode_clock==3)
        {
          clock[2]++;
                if(clock[2]>=23)
                        clock[2] = 23;
        }
}
void SetClock_jian()
{
  if(mode_clock==1)
        {
                if(clock[0]>0)
                        clock[0]--;
                else
                        clock[0] = 0;
        }
        else if(mode_clock==2)
        {
          if(clock[1]>0)
                        clock[1]--;
                else
                        clock[1] = 0;
        }
        else if(mode_clock==3)
        {
          if(clock[2]>0)
                        clock[2]--;
                else
                        clock[2] = 0;
        }
}
/******设置时间*******/
void SetTime_jia()
{
  if(mode_time==1)
        {
          set_time[0]++;
                if(set_time[0]>=59)
                        set_time[0] = 59;
        }
        else if(mode_time==2)
        {
          set_time[1]++;
                if(set_time[1]>=59)
                        set_time[1] = 59;
        }
        else if(mode_time==3)
        {
          set_time[2]++;
                if(set_time[2]>=23)
                        set_time[2] = 23;
        }
}
void SetTime_jian()
{
  if(mode_time==1)
        {
                if(set_time[0]>0)
                        set_time[0]--;
                else
                        set_time[0] = 0;
        }
        else if(mode_time==2)
        {
          if(set_time[1]>0)
                        set_time[1]--;
                else
                        set_time[1] = 0;
        }
        else if(mode_time==3)
        {
          if(set_time[2]>0)
                        set_time[2]--;
                else
                        set_time[2] = 0;
        }
}
/*******按键处理******/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KeyS()
{
  if(S7==0)  //时钟设置
        {
          Delay1ms();
                if(S7==0)
                {
                        flag5s = 0;
                        if((mode_clock==0)&&(mode_T==0))
                        {
                                switch(mode_time)
                                {
                                        case 0:mode_time = 1;mode_SMG = 2;
                                                DS1302SingWrite(0x8E,0x00);break;
                                        case 1:mode_time = 2;mode_SMG = 2;break;
                                        case 2:mode_time = 3;mode_SMG = 2;break;
                                        case 3:mode_time = 0;mode_SMG = 1;
                                          DS1302SingWrite(0x8E,0x80);
                                          Setnum_time();
                                          InitDS1302();break;
                                }
                  }
                  while(S7==0)
                        {
                          SMGWroking();
                        }
                }
        }
        if(S6==0)  //闹钟设置
        {
          Delay1ms();
                if(S6==0)
                {
                        flag5s = 0;
                        if((mode_time==0)&&(mode_T==0))
                        {
                                switch(mode_clock)
                                {
                                        case 0:mode_clock = 1;mode_SMG = 3;break;
                                        case 1:mode_clock = 2;mode_SMG = 3;break;
                                        case 2:mode_clock = 3;mode_SMG = 3;break;
                                        case 3:mode_clock = 0;mode_SMG = 1;break;
                                }
                  }
                  while(S6==0)
                        {
                          SMGWroking();
                        }
                }
        }
        if(S5==0)       //“加”按键,在“时钟设置”或“闹钟设置”状态下,
        {              //每次按下该按键当前选择的单元(时、分或秒)增加 1 个单位。
          Delay1ms();
                if(S5==0)
                {
                        flag5s = 0;
                        SetTime_jia();
                        SetClock_jia();
                  while(S5==0)
                        {
                          SMGWroking();
                        }
                }
        }
        if(S4==0)        //“减”按键,在“时钟设置”或“闹钟设置”状态下,
        {               //每次按下该按键当前选择的单元(时、分或秒)减少 1 个单位。
          Delay1ms();
                if(S4==0)
                {
                        flag5s = 0;
                        SetTime_jian();
                        SetClock_jian();
                        if((mode_time==0)&&(mode_clock==0)) //在 “时钟显示”状态下,按下 S4 按键,
                        {                                  //显示温度数据,松开按键,返回“时钟显示”界面。
                          mode_T = ~mode_T;
                                if(mode_T)
                                        mode_SMG = 4; //显示温度
                                else
                                        mode_SMG = 1; //显示时间
                  }
                  while(S4==0)
                        {
                          SMGWroking();
                        }
                }
        }
}
/******数码管刷新*****/
void ScanSM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elect74HC573(6);
        P0 = 0x01<<i;
        Select74HC573(7);
        P0 = LedBuff[i++];
        if(i>=8)
                i = 0;
        Select74HC573(0);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I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hare = 0;
  ScanSMG();
        if(flag5s)
        {
                share++;
                if(share>=200)
                {
                        share_Led = ~share_Led;
                        cnt++;
                        share = 0;
                }
                if(cnt>=25)
                {
                        flag5s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