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第5届省赛模拟智能灌溉系统及源代码

楼主(2020-03-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2C.h>
#include <DS1302.h>

sbit S7 = P3^0;
sbit S6 = P3^1;
sbit S5 = P3^2;
sbit S4 = P3^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time[7];       //获取时钟芯片时间
unsigned char value_fz = 50; //湿度阈值
unsigned char value_shidu;   //湿度
bit mode_auto = 1;  // 0 手动模式  1 自动模式
bit mode_buzz = 1;  // 0 蜂鸣器关闭  1 蜂鸣器打开
bit mode_sys = 0;   // 0 关闭灌溉系统  1 打开灌溉系统
bit set_value = 0;  // 0 关闭湿度阈值设置 1 打开湿度阈值设置
bit flag500ms = 0;

void InitSystem();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void ScanKeys();
void ConfigSMG();
void SysWorking();
void Delay1ms();                //@12.000MHz
extern void I2C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unsigned char addr);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Rb2();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itSystem();
        InitDS1302();            //1302初始化
        value_fz=I2CRead(0x03);  //读取湿度阈值
        while(1)
        {
                ConfigSMG();
          ScanKeys();
                SysWorking();
        }
}
/******HC573选择函数*******/
void Secelt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4:P2 = (P2&0x1F)|0x80;break;
                case 5:P2 = (P2&0x1F)|0xA0;break;
                case 6:P2 = (P2&0x1F)|0xC0;break;
                case 7:P2 = (P2&0x1F)|0xE0;break;
                default:P2 = (P2&0x1F)|0x00;break;
        }
}
/*******关闭LED和蜂鸣器、继电器******/
void InitSystem()
{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4);
        P0 = 0xFF;
        SeceltHC573(0);
}
/******数码管显示********/
void ConfigSMG()
{
        if(flag500ms)
                {
                  value_shidu = ReadRb2(); //读取湿度
                }
  if((mode_auto==1)&&(set_value==1))  //阈值设置界面
        {
          LedBuff[0] = LedChar[16];
                LedBuff[1] = LedChar[16];
                LedBuff[2] = 0xFF;
                LedBuff[3] = 0xFF;
                LedBuff[4] = 0xFF;
                LedBuff[5] = 0xFF;
                LedBuff[6] = LedChar[value_fz/10];
                LedBuff[7] = LedChar[value_fz%10];
        }
        else                               //时间及湿度显示界面
        {
          DS1302SingRead(time);
                LedBuff[0] = LedChar[time[2]>>4];
                LedBuff[1] = LedChar[time[2]&0x0F];
                LedBuff[2] = LedChar[16];
                LedBuff[3] = LedChar[time[1]>>4];
                LedBuff[4] = LedChar[time[1]&0x0F];
                LedBuff[5] = 0xFF;
                LedBuff[6] = LedChar[value_shidu/10];
                LedBuff[7] = LedChar[value_shidu%10];
        }
}
/******按键相关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Keys()
{
  if(S7==0)         //系统工作状态切换按键
        {
                Delay1ms();
          if(S7==0)
                {
                  mode_auto = ~mode_auto;
                        while(S7==0)
                        {
                          ConfigSMG();
                        }
                }
        }
        if(S6==0)
        {
                Delay1ms();
          if(S6==0)
                {
                  if(mode_auto)  //自动模式
                        {
                          set_value = ~set_value;  //进入和退出湿度阈值调整界面
                        }
                        else           //手动模式
                        {
                          mode_buzz = ~mode_buzz;  //蜂鸣器打开和关闭
                        }
                        while(S6==0)
                        {
                          ConfigSMG();
                        }
                }
        }
        if(S5==0)
        {
                Delay1ms();
          if(S5==0)
                {
                  if(mode_auto)  //自动模式
                        {
                          if(set_value)
                                {
                                        if(value_fz<99)  //湿度阈值加1
                                        {
                                                value_fz++;
                                        }
                                        else
                                                value_fz = 99;
                                }
                        }
                        else           //手动模式
                        {
                          mode_sys = 1;  //打开灌溉系统
                        }
                        while(S5==0)
                        {
                          ConfigSMG();
                        }
                }
        }
        if(S4==0)
        {
                Delay1ms();
          if(S4==0)
                {
                  if(mode_auto)  //自动模式
                        {
                          if(set_value)
                                {
                                        if(value_fz>0)  //湿度阈值减1
                                        {
                                                value_fz--;
                                        }
                                        else
                                                value_fz = 0;
                                }
                        }
                        else           //手动模式
                        {
                          mode_sys = 0;  //关闭灌溉系统
                        }
                        while(S4==0)
                        {
                          ConfigSMG();
                        }
                }
        }
}
/*****系统工作状态显示******/
void SysWorking()
{

        if(mode_auto)        //自动模式
        {
                SeceltHC573(4);    //点亮LED1
                P0 = 0xFE;
                SeceltHC573(0);
                if(value_shidu<value_fz) //灌溉设备自动打开
                {
                        EA = 0;
                  SeceltHC573(5);
                        P0 = 0x10;
                        SeceltHC573(0);
                        EA = 1;
                }
                else                     //灌溉设备自动关闭
                {
                  EA = 0;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0);
                        EA = 1;
                }
        }
        else                      //手动模式
        {
                SeceltHC573(4);         //点亮LED2
                P0 = 0xFD;
                SeceltHC573(0);
                if(mode_sys)            //灌溉设备打开
                {
                        EA = 0;
                  SeceltHC573(5);
                        P0 = 0x10;
                        SeceltHC573(0);
                        EA = 1;
                }
                else                    //灌溉设备关闭
                {
                  EA = 0;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0);
                        EA = 1;
                }
                if(mode_buzz)               //开启蜂鸣器标志位
                {
                        if(value_shidu<value_fz)  //湿度小于阈值蜂鸣器打开
                        {
                                SeceltHC573(5);
                                P0 = 0x40;
                                SeceltHC573(0);
                        }
          }
        }
        if(set_value)    //保存湿度阈值
        {
                I2CWrite(0x03,value_fz);
                Delay1ms();
        }
}
/******数码管动态刷新*****/
void ScanSM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eceltHC573(6);
        P0 = 0x01<<i;
        SeceltHC573(7);
        P0 = LedBuff[i++];
        if(i>=8)
                i = 0;
        SeceltHC573(0);
}
/******配置定时器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canSMG();
        cnt++;
        if(cnt>=500)
        {
          cnt = 0;
                flag500ms = ~flag50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