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第4届省赛自动售水机及源代码

楼主(2020-03-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2C.h>

sbit S7 = P3^0;
sbit S6 = P3^1;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dat_rd1;
unsigned char money;
unsigned int shui_L = 0;  //出水量
unsigned int flag_ns = 0;
bit shui = 0;  // 0停止出水  1打开出水

void InitSystem();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void ConfigSMG();
void ConfigWorking();
void ScanKeys();
void ScanSMG();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Rd1();

void main()
{
        InitSystem();
  Timer0Init();
        while(1)
        {
                ConfigWorking();
          ConfigSMG();
                ScanKeys();
                ScanSMG();
        }
}
/******HC573选择函数*******/
void Secelt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4:P2 = (P2&0x1F)|0x80;break;
                case 5:P2 = (P2&0x1F)|0xA0;break;
                case 6:P2 = (P2&0x1F)|0xC0;break;
                case 7:P2 = (P2&0x1F)|0xE0;break;
                case 0:P2 = (P2&0x1F)|0x00;break;
        }
}
/*******关闭LED和蜂鸣器、继电器******/
void InitSystem()
{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4);
        P0 = 0xFF;
        SeceltHC573(0);
}
/******工作模式配置******/
void ConfigWorking()
{
  dat_rd1 = ReadRd1();  //采集光敏电阻电压
        SeceltHC573(4);
        if(dat_rd1>125)      //判断LED1亮灭
        {
                P0 = 0xFE;
        }
        else
        {
          P0 = 0xFF;
        }
        SeceltHC573(0);
        shui_L = flag_ns;
        money = shui_L*0.5;
        if(shui_L>=999)
        {
          shui = 0;
                flag_ns = 0;
        }
        if(shui)
        {
                EA = 0;
          SeceltHC573(5);    //打开继电器
                P0 = 0x10;
                SeceltHC573(0);
                EA = 1;
        }
        else
        {
          EA = 0;
          SeceltHC573(5);    //关闭继电器
                P0 = 0x00;
                SeceltHC573(0);
                EA = 1;
        }
}
/******数码管动态显示*******/
void ConfigSMG()
{
  if(shui)
        {
          LedBuff[0] = 0xFF;
                LedBuff[1] = (LedChar[0]&LedChar[17]);
                LedBuff[2] = LedChar[5];
                LedBuff[3] = LedChar[0];
                LedBuff[4] = LedChar[shui_L/100];
                LedBuff[5] = (LedChar[shui_L/10%10]&LedChar[17]);
                LedBuff[6] = LedChar[shui_L%10];
                LedBuff[7] = LedChar[0];
        }
        else
        {
          LedBuff[0] = 0xFF;
                LedBuff[1] = (LedChar[0]&LedChar[17]);
                LedBuff[2] = LedChar[5];
                LedBuff[3] = LedChar[0];
                LedBuff[4] = LedChar[money/100];
                LedBuff[5] = (LedChar[money/10%10]&LedChar[17]);
                LedBuff[6] = LedChar[money%10];
                LedBuff[7] = LedChar[0];
        }
}
/******按键相关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Keys()
{
  if(S7==0)
        {
                Delay1ms();
          if(S7==0)
                {
                        flag_ns = 0;
                  shui = 1;
                        while(S7==0)
                        {
                                ScanSMG();
                        }
                }
        }
        if(S6==0)
        {
                Delay1ms();
          if(S6==0)
                {
                  shui = 0;
                        while(S6==0)
                        {
                                ScanSMG();
                        }
                }
        }
}

/******数码管动态刷新*****/
void ScanSM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        P0 = 0xFF;
        SeceltHC573(6);
        P0 = 0x01<<i;
        SeceltHC573(7);
        P0 = LedBuff[i++];
        if(i>=8)
                i = 0;
        SeceltHC573(0);
        P0 = 0xFF;
        Delay1ms();
}
/******配置定时器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if(shui)
        {
                cnt++;
                if(cnt>=1000)
                {
                        cnt = 0;
                        flag_ns++;
                }
  }
        else
        {
                c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