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第3届温度监控器及源代码

楼主(2020-03-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S7 = P3^0;
sbit S6 = P3^1;
sbit S5 = P3^2;
sbit S4 = P3^3;
sbit dianji = P3^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temp_min = 23;  //温度下限
unsigned char temp_max = 30;  //温度上限
unsigned char get_temp = 0;   //获取电机温度

void InitSystem();
void ScanSMG();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void ConfigWorking();
void ConfigSMG();
void ScanKeys();
extern void I2C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I2C写操作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unsigned char addr);          //I2C读操作
extern bit Init18B20();     //18B20初始化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18B20Temp();  //获取18B20温度

void main()
{
  Timer0Init();
        Timer1Init();
        InitSystem();
        temp_min = I2CRead(0x01);  //读取温度下限
        temp_max = I2CRead(0x00);  //读取温度上限
        while(1)
        {
          ConfigWorking();
                ConfigSMG();
                ScanKeys();
        }
}
/******HC573选择函数*******/
void Secelt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4:P2 = (P2&0x1F)|0x80;break;
                case 5:P2 = (P2&0x1F)|0xA0;break;
                case 6:P2 = (P2&0x1F)|0xC0;break;
                case 7:P2 = (P2&0x1F)|0xE0;break;
                default:P2 = (P2&0x1F)|0x00;break;
        }
}
/*******关闭LED和蜂鸣器、继电器******/
void InitSystem()
{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4);
        P0 = 0xFF;
        SeceltHC573(0);
}
/******工作模式配置*******/
void ConfigWorking()
{
  Init18B20();
        get_temp = Get18B20Temp();
        if(get_temp<temp_min)
        {
          EA = 0;        //存储的温度下限数据, 继电器打开
                SeceltHC573(5);
                P0 = 0x10;
                SeceltHC573(0);
                EA = 1;
        }
        else
        {
          EA = 0;        //存储的温度下限数据, 继电器打开
                SeceltHC573(5);
                P0 = 0x00;
                SeceltHC573(0);
                EA = 1;
        }

}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void ConfigSMG()
{
  LedBuff[0] = LedChar[temp_max/10];
        LedBuff[1] = LedChar[temp_max%10];
        LedBuff[2] = LedChar[temp_min/10];
        LedBuff[3] = LedChar[temp_min%10];
        LedBuff[4] = 0xFF;
        LedBuff[5] = 0xFF;
        LedBuff[6] = LedChar[get_temp/10];
        LedBuff[7] = LedChar[get_temp%10];
}
/******按键处理相关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Keys()
{
        if(S7==0)         //温度下限减一
        {
          Delay1ms();
                if(S7==0)
                {
                        if(temp_min>0)
                                temp_min--;
                        else
                                temp_min = 0;
                        I2CWrite(0x01,temp_min);   //存储温度下限
                        Delay1ms();
                  while(S7==0)
                        {
                          ConfigSMG();
                        }
                }
        }
  if(S6==0)         //温度上限减一
        {
          Delay1ms();
                if(S6==0)
                {
                        if((temp_max>temp_min)&&(temp_max>0))
                        {
                          temp_max--;
                        }
                        else
                        {
                          temp_max = temp_min;
                        }
                        I2CWrite(0x00,temp_max);   //存储温度上限
                        Delay1ms();
                  while(S6==0)
                        {
                          ConfigSMG();
                        }
                }
        }
        if(S5==0)         //温度下限加一
        {
          Delay1ms();
                if(S5==0)
                {
                        if((temp_min<temp_max)&&(temp_min<99))
                        {
                          temp_min++;
                        }
                        else
                        {
                          temp_min = temp_max;
                        }
                        I2CWrite(0x01,temp_min);   //存储温度下限
                        Delay1ms();
                  while(S5==0)
                        {
                          ConfigSMG();
                        }
                }
        }
        if(S4==0)         //温度上限加一
        {
          Delay1ms();
                if(S4==0)
                {
                        temp_max++;
                        if(temp_max>=99)
                                temp_max = 99;
                        I2CWrite(0x00,temp_max);   //存储温度上限
                        Delay1ms();
                  while(S4==0)
                        {
                          ConfigSMG();
                        }
                }
        }
}
/******数码管动态刷新*****/
void ScanSM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eceltHC573(6);
        P0 = 0x01<<i;
        SeceltHC573(7);
        P0 = LedBuff[i++];
        if(i>=8)
                i = 0;
        SeceltHC573(0);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pwn= 0;
        pwn++;
        if(pwn<=30)
        {
          dianji = 0;
        }
        else if(pwn>100)
        {
          dianji = 0;
                pwn = 0;
        }
        else
        {
          dianji = 1;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canSMG();   //数码管动态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