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tg12864-26b的单片机驱动程序,老王家的屏

楼主:
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nt.h"

void LCD_DATA(u8 i)
{
                if((i | 0xfe) == 0xfe) DB0 = 0; else DB0 = 1;
                if((i | 0xfd) == 0xfd) DB1 = 0; else DB1 = 1;
                if((i | 0xfb) == 0xfb) DB2 = 0; else DB2 = 1;
                if((i | 0xf7) == 0xf7) DB3 = 0; else DB3 = 1;
                if((i | 0xef) == 0xef) DB4 = 0; else DB4 = 1;
                if((i | 0xdf) == 0xdf) DB5 = 0; else DB5 = 1;
                if((i | 0xbf) == 0xbf) DB6 = 0; else DB6 = 1;
                if((i | 0x7f) == 0x7f) DB7 = 0; else DB7 = 1;
}

void LCD_Init(void)
{
          u8 i, j;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us(10);
                RST = 0;
                delay_us(2);
                RST = 1; /*复位*/
          LCM_WRITE(com1, base);
          LCM_WRITE(com2, base);
          LCM_WRITE(com1, on);
          LCM_WRITE(com2, on);
                for (j = 0; j < 8; j++) /*清屏*/
                {
                                LCM_WRITE(com1, 0xB8+j);        /*清左半屏*/
                                LCM_WRITE(com1, 0x40);
                          LCM_WRITE(com2, 0xB8+j);        /*清左半屏*/
                                LCM_WRITE(com2, 0x40);
                                for(i = 0;i < 64; i++)
                                {
                                                LCM_WRITE(data1, 0x00);
                                          LCM_WRITE(data2, 0x00);
                                }
                }

}

void LCM_WRITE(u8 cord, u8 ch)
{
          switch(cord)
          {
                                case 0:
                                {
                                                delay_us(10);
                                                CS1=0;
                                                RS=0;
                                                RW=0;
                                                E=1;
                                                LCD_DATA(ch);
                                                delay_us(2);
                                                E=0;
                                                delay_us(2);
                                                CS1=1;
                                }break;
                                case 1:
                                {
                                    delay_us(10);
                                                CS2=0;
                                                RS=0;
                                                RW=0;
                                                E=1;
                                                LCD_DATA(ch);
                                                delay_us(2);
                                                E=0;
                                                delay_us(2);
                                                CS2=1;
                                }break;
                                case 2:
                                {
                                                delay_us(10);
                                                CS1=0;
                                                RS=1;
                                                RW=0;
                                                E=1;
                                                LCD_DATA(ch);
                                                delay_us(2);
                                                E=0;
                                                delay_us(2);
                                                CS1=1;
                                }break;
                                case 3:
                                {
                                                delay_us(30);
                                                CS2=0;
                                                RS=1;
                                                RW=0;
                                                E=1;
                                                LCD_DATA(ch);
                                                delay_us(2);
                                                E=0;
                                                delay_us(2);
                                                CS2=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Clr_Scr(u8 i)
{
                u8 j, k;
                LCM_WRITE(com1, 0x40);
          LCM_WRITE(com2, 0x40);
                for(k = 0; k < 8; k++)
                {
                                LCM_WRITE(com1, x_addr(k));
        LCM_WRITE(com2, x_addr(k));
                                for(j = 0; j < 64; j++)
                                {
                                                LCM_WRITE(data1, i);
                                          LCM_WRITE(data2, i);
                                }
                }
}

void show_hanzi1212(u8 page, u8 colum, u8 c[2])
{
                u8 zimo[24];
                u8 i, j, k, l;

                for(j = 0; j < (sizeof(codeGB_12) / sizeof(typFNT_GB12)); j++)  //查找汉字位置
                {
                                if((codeGB_12[j].Index[0] == c[0]) && (codeGB_12[j].Index[1] == c[1]))
                                {
                                                for(i = 0; i < 24; i++) //读出一个汉字的数据
                                                {
                                                                zimo[i] = codeGB_12[j].Msk[i];//将汉字数据存入显示缓存区
                                                }
                                }
                }
    for(l = 0; l < 2; l++)
                {
                    for(k = 0; k < 12;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2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2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12 + k]);
                                                }
                                }
          }
}

void show_hanzi1616(u8 page, u8 colum, u8 c[2])
{
                u8 zimo[32];
                u8 i, j, k, l;

                for(j = 0; j < (sizeof(codeGB_16) / sizeof(typFNT_GB16)); j++)
                {
                                if((codeGB_16[j].Index[0] == c[0]) && (codeGB_16[j].Index[1] == c[1]))
                                {
                                                for(i = 0; i < 32; i++)
                                                {
                                                                zimo[i] = codeGB_16[j].Msk[i];
                                                }
                                }
                }
    for(l = 0; l < 2; l++)
                {
                    for(k = 0; k < 16;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6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6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16 + k]);
                                                }
                                }
          }
}

void show_hanzi2424(u8 page, u8 colum, u8 c[2])
{
                u8 zimo[72];
                u8 i, j, k, l;

                for(j = 0; j < (sizeof(codeGB_24) / sizeof(typFNT_GB24)); j++)  //查找汉字位置
                {
                                if((codeGB_24[j].Index[0] == c[0]) && (codeGB_24[j].Index[1] == c[1]))
                                {
                                                for(i = 0; i < 72; i++) //读出一个汉字的数据
                                                {
                                                                zimo[i] = codeGB_24[j].Msk[i];//将汉字数据存入显示缓存区
                                                }
                                }
                }
    for(l = 0; l < 3; l++)
                {
                    for(k = 0; k < 24;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24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24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24 + k]);
                                                }
                                }
          }
}

void display_hanzi(u8 page, u8 colum, u8 *c, u8 size)
{
    switch(size)
                {
                                case 12:
                                              while(*c)
                                                                {
                                                                                 show_hanzi1212(page,colum,c);
                                                                                 colum += 12;
                                                                                 c += 2;
                                                                }
                                                                break;
                                case 16:
                                             while(*c)
                                                                {
                                                                                 show_hanzi1616(page,colum,c);
                                                                                 colum += 16;
                                                                                 c += 2;
                                                                }
                                                                break;
                                case 24:
                                             while(*c)
                                                                {
                                                                                 show_hanzi2424(page,colum,c);
                                                                                 colum += 24;
                                                                                 c += 2;
                                                                }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how_letter_s(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
    u8 zimo[12];
                u8 i, j, k, l;

                for(i = 0; i < (sizeof(codeZF_12) / sizeof(typFNT_ZF12)); i++)  //查找数字位置
                {
                                if(codeZF_12[i].Index[0] == uletter[0])
                                {
                                                for(j = 0; j < 12; j++) //读出一个数字的数据
                                                {
                                                                zimo[j] = codeZF_12[i].Msk[j];//将数字数据存入显示缓存区
                                                }
                                }
                }
    for(l = 0; l < 2; l++)
                {
                    for(k = 0; k < 6;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6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6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6 + k]);
                                                }
                                }
          }
}

void show_letter_m(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
    u8 zimo[16];
                u8 i, j, k, l;

                for(i = 0; i < (sizeof(codeZF_16) / sizeof(typFNT_ZF16)); i++)  //查找数字位置
                {
                                if(codeZF_16[i].Index[0] == uletter[0])
                                {
                                                for(j = 0;j < 16; j++) //读出一个数字的数据
                                                {
                                                                zimo[j] = codeZF_16[i].Msk[j];//将数字数据存入显示缓存区
                                                }
                                }
                }
    for(l = 0; l < 2; l++)
                {
                    for(k = 0; k < 8;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8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8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8 + k]);
                                                }
                                }
          }
}

void show_letter_l(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
u8 zimo[36];
                u8 i, j, k, l;

                for(i = 0; i < (sizeof(codeZF_24) / sizeof(typFNT_ZF24)); i++)  //查找数字位置
                {
                                if(codeZF_24[i].Index[0] == uletter[0])
                                {
                                                for(j = 0; j < 36; j++) //读出一个数字的数据
                                                {
                                                                zimo[j] = codeZF_24[i].Msk[j];//将数字数据存入显示缓存区
                                                }
                                }
                }
    for(l = 0; l < 3; l++)
                {
                    for(k = 0; k < 12;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2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2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12 + k]);
                                                }
                                }
          }
}

void display_letter(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 u8 size)
{
          switch(size)
          {
                                case 12:
                                                                while(*uletter)
                                                                {
                                                                                show_letter_s(page, colum, uletter);
                                                                                colum += 6;
                                                                                uletter++;
                                                                }
                                                                break;
                                case 16:
                                                                while(*uletter)
                                                                {
                                                                                show_letter_m(page, colum, uletter);
                                                                                colum += 8;
                                                                                uletter++;
                                                                }
                                                                break;
                                case 24:
                                                                while(*uletter)
                                                                {
                                                                                show_letter_l(page, colum, uletter);
                                                                                colum += 12;
                                                                                uletter++;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show_bitmap(u8 page, u8 colum, u8 c[1])
{
                u8 zimo[32];
                u8 i, j, k, l;

                for(j = 0; j < (sizeof(weitu) / sizeof(typFNT_ZF16)); j++)
                {
                                if((weitu[j].Index[0] == c[0]))
                                {
                                                for(i = 0; i < 32; i++)
                                                {
                                                                zimo[i] = weitu[j].Msk[i];
                                                }
                                }
                }
    for(l = 0; l < 2; l++)
                {
                    for(k = 0; k < 16; k++)
                          {
                                          if((colum + k) < 64)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6 + k]);
                                                }
                                                else if((colum + k) > 127)
                                                {
                                                    LCM_WRITE(com1, y_addr(colum - 127 + k));
                                  LCM_WRITE(com1,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1, zimo[l * 16 + k]);
                                                }
                                          else
                                                {
                                                          LCM_WRITE(com2, y_addr(colum - 64 + k));
                                  LCM_WRITE(com2, x_addr(page + l));
                                                                LCM_WRITE(data2, zimo[l * 16 + k]);
                                                }
                                }
          }
}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ys.h"

#define RS  PBout(15) //寄存器选择端 H:数据寄存器,L:命令寄存器
#define RW  PBout(14) //读/写选择信号,R/W=1:读选通,R/W=0:写选通
#define E   PBout(13) //读写使能信号,在E下降沿,数据被锁存(写)入,在E高电平器件,数据被读出
#define CS1 PBout(10) //前64点选择,1有效
#define CS2 PBout(11) //后64点选择,1有效
#define RST PBout(12) //复位信号

#define DB0 PAout(0)
#define DB1 PAout(1)
#define DB2 PAout(2)
#define DB3 PAout(3)
#define DB4 PAout(4)
#define DB5 PAout(5)
#define DB6 PAout(6)
#define DB7 PAout(7)

#define com            0x00
#define data           0x01

#define com1           0x00
#define com2           0x01
#define data1          0x02
#define data2          0x03

#define on             0x3f
#define off            0x3e
#define base           0xc0
#define x_addr(x)      0xb8+x
#define y_addr(y)      0x40+y

void LCD_DATA(u8 i);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M_WRITE(u8 cord, u8 ch);
void Clr_Scr(u8 i);

void show_hanzi1212(u8 page, u8 colum, u8 c[2]);
void show_hanzi1616(u8 page, u8 colum, u8 c[2]);
void show_hanzi2424(u8 page, u8 colum, u8 c[2]);
void display_hanzi(u8 page, u8 colum, u8 *c, u8 size);

void show_letter_s(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void show_letter_m(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void show_letter_l(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1]);
void display_letter(u8 page, u8 colum, u8 *uletter, u8 size);

void show_bitmap(u8 page, u8 colum, u8 c[2]);

#endif

驱动自己改,没什么可说的都会。
字体都是pctolcd2002扣的,
扣好的字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00,0x00,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扣",0*/

放到数组里面要改为
"扣",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0x04,0x44,0x82,0x7F,0x01,0x00,0x00,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0*

把索引放到前边
放个片段吧,免得你们说虎头蛇尾
#ifndef __FONT_H_
#define __FONT_H_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typedef struct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4];       // 点阵码数据
}typFNT_GB12;

typedef struct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typFNT_GB16;

typedef struct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72];      // 点阵码数据
}typFNT_GB24;

const  typFNT_GB16 codeGB_16[] =
{
"扣",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0x04,0x44,0x82,0x7F,0x01,0x00,0x00,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0*
};

最后附上接线图

网友A(2020-03-24):
自己做了个rtc时钟

网友A:
够良心的了,版主通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