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XX系列进入中断。

楼主(2020-03-24):
如题想不明白硬件中断后,硬件如何判断进入指定中断程序中。。应该是有什么中断相关的地址,这个地址与中断程序关联,发生中断通过查询这个地址进入中断指定函数。就是找不到。。。。是ISR指针??哪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在stm32f10x_it.c这个函数中去找,肯定有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B:
就有专门的中断服务函数,这个都是规定死的,函数名字就那些,在那个里面写中断服务函数,先判断是不是触发了中断,然后再写执行的内容,最后写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C:
进中断库里找呀

网友D:
如果已经定义好了中断文件那直接去找对应的函数接口就可以,比如stm32f10x_it.c里面。如果没有那就自己进去startup.s 文件里面去copy中断入口名称,自己新建一个函数入口,在startup_stm32f10x_hd.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