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Y1014AU这个传感器有人使用过吗?用stm32调试程序发现值不对

楼主(2020-03-25):
手头有一个GP2Y1014AU传感器,测量pm2.5的,心血来潮,想驱动玩一下,就自己焊接了个转接板,调试了一下,发现有值
但是值并不正确。你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拿香烟熏,但是传感器值一点都不变化。。。。用香烟熏,adc数值我想怎么着都得到个几大千吧。。。

然后翻遍百度,看到有一篇搜狐的文章说vo的典型值(没有灰尘的情况下)是0.9v,然后回来打我这里的vo才几毫伏,那个宝卖家只给了一个电容(220uf  16v)一个电阻(150om),电容我连接的是s-gnd和v—led,电阻连接5v和vled,vo连接A6,LED端连接的是A7,我想硬件应该没错吧,一般来说stm32f103应该是可以驱动这个led端的吧。。。。

以下附上代码,代码很简单,只是我想在还没有想明白我的问题到底处在了哪里.....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 作为脉冲输出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2Y_High;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float GetGP2Y(void)
{
    u32 AD_PM;
          double pm;
    GP2Y_Low;
    delay_us(280);
    AD_PM = Get_Adc(ADC_Channel_0);        //PA0
    delay_us(40);
    GP2Y_High;
    delay_us(9680);
    pm = 0.17*AD_PM-0.1; //转换公式
    printf("%f\n",pm);
        return pm;
}

u16 Get_GP2Y_Average(u8 times)
{

        u32 pm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pm_val+=GetGP2Y();
                delay_ms(5);
        }
        return pm_val/times;

}

这是别人的代码,顺便问一下,这段初始化没问题吧,这段代码里面开启adc1的时钟是不是相当于初始化了gpiob的时钟?我的代码就初始化和这里不一样,其他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入门不久还是没得到stm32的精髓

楼主:
憋沉哇,铁子

网友A:
奇怪,为啥你的电容要这样接呢,电容不应该接到v-led和led-gnd之间吗

网友B(2020-04-26):
是不是定时的问题啊,数据读的不对?
没用过啊,不过为你加油!再仔细检查检查程序,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C(2020-07-10):
硬件接的不对吧,硬件VO接的是A6,程序是A0脚;LED接的是A7,程序是B1脚

网友D(2023-04-06):
我的也是电压输出0.0几。在怀疑硬件电阻电容接错或者就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