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无线传输模块的使用 单片机源程序+资料

楼主(2020-03-25):
本人搜集整理的关于nRF905的功能介绍、使用的C语言源代码及电路图等资料,下面附上压缩文件和电路图还有接收端和发送端的C语言程序
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发送端:
#include<reg52.h>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define BYTE_BIT0        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data RFConf[11]=
{
  0x00,                             //配置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23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03,0x03,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unsigned char led[]={0X01,0X37,0X42,0X22,0X34,0X28,0X08,0X33,0X00,0X20};//预发送数据码
unsigned char send_bruff[3]={0X01,0X01,0X01};
unsigned char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地址码
//unsigned char rx_bruff;
bdata unsigned  char DATA_BUF;
sbit flag=DATA_BUF^7;

sbit AM=P3^7;         //         8
sbit CD=P3^6;         //         7
sbit CSN=P1^0;         //13
sbit SCK=P1^1;         //        12
sbit MISO=P1^2;         //        10
sbit MOSI=P1^3;         //        11
sbit DR=P1^4;         //        9
sbit PWR=P1^5;         //        5
sbit TRX_CE=P1^6;//        4
sbit TXEN=P1^7;         //        3

sbit add_n=P2^7;
sbit send=P2^6;
sbit led0 =P3^0;
sbit led1 =P3^1;
sbit led2 =P3^2;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for(i=0;i<80;i++);

}
//--------------------------------11.0592M晶振  n=100 868us 左右-------------------------------
//------------------------------------------  毫秒延时         -----------------------------------------
void Delay_ms(uchar n)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n;i++)
        {
                for(k=0;k<5;k++)
                {
                        for(j=0;j<200;j++);
                }
        }
}
//------------SPI写操作代码---------//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flag)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DATA_BUF=DATA_BUF<<1;
                SCK=0;
        }
}

//-------------初始化设置---------------//
void nRF905Init(void)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DR=0;                                                //  DR=1  接收准备。DR=0 发送准备
        AM=0;                                                // Init AM for input
        CD=0;                                                // Init CD for input
        PWR=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设置配置寄存器-------//
void Config905(void)
{
        unsigned char i;
        CSN=0;
        //SpiWrite(WC);
        for (i=0;i<11;i++)
        {
           SpiWrite(RFConf[i]);
        }
        CSN=1;
}

//------------发送数据-------------//
void TxPacket()
{
   unsigned char i,j;
   CSN=0;

   SpiWrite(WTP);
                for(j=0;j<3;j++)
                  {
             SpiWrite(send_bruff[j]); //循环3次发送3个字节
                 }
  CSN=1;
  Delay(1);
  CSN=0;
  SpiWrite(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 (i=0;i<4;i++)                        // Write 4 bytes address
           {
                 SpiWrite(TxAddress[i]);
            }
  CSN=1;
  Delay(1);
  TRX_CE=1;
  Delay(1);
  TRX_CE=0;
}
//-----------------set send  mode-----------------//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0;
        TXEN=1;
        Delay(1);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
//------------SPI读操作代码---------//
unsigned char SpiRead(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 (j=0;j<8;j++)
        {
        DATA_BUF=DATA_BUF<<1;
                SCK=1;
                if (MISO)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
                        DATA_BUF|=BYTE_BIT0;
                }
                else
                {
                        DATA_BUF&=~BYTE_BIT0;
                }
                SCK=0;
         }
         return DATA_BUF;
}
//-----------   resive  mode  ------------------//
void SetRxMode(void)
{
        TXEN=0;
        TRX_CE=1;
        Delay(1);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读取RF905接收数据------------//
void RxPack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elay(1);
//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Delay(100);
    TRX_CE=0;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Delay(1);
        SpiWrite(RRP);
        for (i = 0 ;i < 1 ;i++)
        {
                rx_bruff=SpiRead();                // Read data and save to buffer
        }
        CSN=1;

Delay(10);
        TRX_CE=1;
}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unsigned char CheckDR(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
        if (DR)                    //当数据完全接收DR为1
        {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数据接收------------------//
void  RX(void)
{
          SetRxMode();                              // Set nRF905 in Rx mode
          while (CheckDR()==0);       //RX wait
                  Delay(10);
                    RxPacket();
                  Delay(10);
}
*/

//-----------------按键发送函数---------------------------------
void sender_bruff()
{

                  SetTxMode();
                                  Delay_ms(10);
                  TxPacket();    //发送数据
                        Delay_ms(100);
}
/*
//----------------接收数据语音芯片----------------//
void led_ISD()
     {
            led0=1;
            led1=1;
            led2=1;
        // rx_Buffer=0x00;
        P0=0xff;
                P3=0xff;
        Delay(10);
                P3=0x00;

       }
  */
//---------------按键加一函数--------------------------//
void add_number(void)
{
  int i,j;

    if(!add_n)
     {
           Delay_ms(100);
               while(add_n)
            send_bruff[2]=led[i++];
                        send_bruff[1]=led[j++];
                Delay(100);
                        if(++i<3) i=0;

      }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
{

   nRF905Init();
   Config905();
   while(1)
         {

                          led0=1;
                          led1=1;
                          led2=1;
                        //  DR=1;   RX();   led1=0;

                          //if(rx_bruff==0x12)  led_ISD();
                            if(!add_n)
                                         add_number();
                          while(!send);
                               Delay_ms(10);
                                if(!send)
                                  {
                                                   led0=0;
                                   // DR=0;

                                 sender_bruff();
                                  led0=0;
                          led1=0;
                          led2=0;
                                           Delay_ms(100);
                                   }

         }

}

接收端:
#include<reg51.h>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define BYTE_BIT0        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data RFConf[11]=
{
  0x00,                             //配置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23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03,0x03,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unsigned char rx_Buffer[]={0};          //用于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uchar position[3]={0xFE,0xFC,0xFB};
bdata unsigned  char DATA_BUF;
sbit flag=DATA_BUF^7;

sbit AM=P3^7;
sbit CD=P3^6;
sbit CSN=P1^0;
sbit SCK=P1^1;
sbit MISO=P1^2;
sbit MOSI=P1^3;
sbit DR=P1^4;
sbit PWR=P1^5;
sbit TRX_CE=P1^6;
sbit TXEN=P1^7;
sbit send_reset =P3^4;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for(i=0;i<80;i++);
}

void Delay_ms(uchar n)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n;i++)
        {
                for(k=0;k<5;k++)
                {
                        for(j=0;j<200;j++);
                }
        }
}

void Delay_us(uchar n)
{
        uint i;
        for(i=0;i<n;i++);
}

//------------SPI写操作代码---------//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flag)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DATA_BUF=DATA_BUF<<1;
                SCK=0;
        }
}

//------------SPI读操作代码---------//
unsigned char SpiRead(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 (j=0;j<8;j++)
        {
        DATA_BUF=DATA_BUF<<1;
                SCK=1;
                if (MISO)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
                        DATA_BUF|=BYTE_BIT0;
                }
                else
                {
                        DATA_BUF&=~BYTE_BIT0;
                }
                SCK=0;
         }
         return DATA_BUF;
}
//-----------resive 状态设置------------------//
void SetRxMode(void)
{
        TXEN=0;
        TRX_CE=1;
        Delay(1);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初始化设置---------------//
void nRF905Init(void)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DR=1;                                                // 激活单片机IO
        AM=0;                                                // Init AM for input
        CD=0;                                                // Init CD for input
        PWR=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设置配置寄存器-------//
void Config905(void)
{
        unsigned char i;
        CSN=0;
        //SpiWrite(WC);
        for (i=0;i<11;i++)
        {
           SpiWrite(RFConf[i]);
        }
        CSN=1;
}

//--------------读取RF905接收数据------------//
void RxPack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elay(1);
//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Delay(100);
    TRX_CE=0;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Delay(1);
        SpiWrite(RRP);
        for (i = 0 ;i < 3 ;i++)
            {
                 rx_Buffer[i]=SpiRead();                // Read data and save to buffer
             }
               CSN=1;
     Delay(100);
         Delay(100);
     Delay(10);
         Delay_ms(1000);
         TRX_CE=1;
}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unsigned char CheckDR(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
        if (DR)                    //当数据完全接收DR为1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数据接收------------------//
void  RX(void)
{
          SetRxMode();                              // Set nRF905 in Rx mode
          while (CheckDR()==0);       //RX wait
                  Delay(100);
                    RxPacket();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3;i++)
       {
              P2=rx_Buffer[i];
                  P0=position[i];
                 Delay_us(1000);
              P0=0xff;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X00;
  P2=0X37;
   Delay_ms(100);
  nRF905Init();
  Config905();
  while(1)
         {
          P0=0XFF;
         RX();
                  P0=0X00;
                  Delay_ms(100);
                  P0=0XFF;
                 display();
                   /* while(send_reset==0);
                                  Delay_ms(10);
                          if(send_reset==0)
                             {
                                    while(key==1);
                                 }
                         */
          }

}

包含文件

包含文件

网友A(2021-03-19):
是基于开发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