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引脚可以输入15V吗

楼主(2020-03-25):
P3.1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导通B极电阻限流1毫安,这样会烧引脚吗?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单片机工作电压在5Ⅴ或以下,怎么能让三极管截止?换成NPN型三极管与单片机相连,重新设计电路吧。

网友B:
此电路P3.1脚在任何电平状态下都将承受+15V电源经Q5发射结施加的15-0.7V电压,与R5大小无关,其损坏的可能性99.9999%。

网友C:
基极还要加一个电阻

网友D:
严重超出引脚承受电压。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E:
大多数单片机的数据表中都具有类似的规格,例如-0.5V至VCC + 0.5V。 不支持超出此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P3.1脚在任何电平状态下都将承受+15V电源经Q5发射结施加的15-0.7V电压,与R5大小无关,其损坏的可能 ...

哈哈,你这个回复跳皮了

网友G:
正确做法是在单片机与三极管B极间串一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