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电赛倒立摆 STM32代码 高精度金属电位器 速度环+位置环PID控制

楼主(2020-03-25):
2013年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倒立摆代码  STM32 + 高精度金属电位器  速度环+位置环PID控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wm.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void LCD_Display(void);
float Volt_To_Angle(float volt);
void Start_Action(void);
void Q_1(void);
void Q_2(void);
void Q_3(void);
void Q_4(void);
void Q_5(void);
void Q_6(void);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32        Frequency;        //输入捕获值
extern float Period;
extern u8 Motor_Flag; //Motor_flag = 0;反转   = 1时正转
extern u32 pwm_count;
u32 adc1;
int pwm = 1500;
float Err_Angle,Angle,Angle_Last,Err_Angle_Sum,Err_Angle_Last,volt1;
float Kp=30,Ki,Kd;
float Aim_Angle;
float R_x,adc2;
u8 count; //记录第一次情况
u8 mode = 1;//电机正反转标志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u8 *str=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KEY_Init();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3_Init(100-1,8400-1);         //50HZ  每20ms进入一次中断
        TIM14_PWM_Init(5000-1,21-1);
        TIM5_CH1_Cap_Init();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Kp:");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Ki:");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Kd:");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PWM:");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volt1:");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Angl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Err_Angle:");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PWM_Count:");

        while(1)
        {

                adc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20);//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adc2=(float)adc1*(3.3/4096);

                key = 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Kp += 5;break;
                        case 2: Kp -= 5;break;
                }
                //Start_Action();
    //Motor_Drive(0);
                //Q_2();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Angle_Last = Angle;
                //printf("%d\t%5d\r\n",pwm_count,mode);
                /*
                  if(Motor_Flag == 1)
                        {
                          printf("正转\r\n");
                        }else
                        printf("反转\r\n");
                        //TIM5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LCD_Display();  //显示参数
                        delay_ms(1);

        }
}
u8 count1 = 0;

void TIM3_IRQHandler()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RESET)//判断是否是溢出中断
                {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Aim_Angle = 276.0;
                        //Kp = 30;
                        Ki = 0;
                        Kd = 800;
                        printf("adc1 = %d\tadc2 = %f\r\n",adc1,adc2);

                        Err_Angle = Aim_Angle-Angle;

                        Err_Angle_Sum += Err_Angle;

                        if(Err_Angle_Sum > 3000)  Err_Angle_Sum = 3000;
                        if(Err_Angle_Sum <-3000)  Err_Angle_Sum =-3000;

                        if(Angle >= 230 && Angle <= 340)
                        {
                                if(Err_Angle > 0)
                                {
                            pwm = 300 + Kp*Err_Angle + Ki*Err_Angle_Sum + Kd*(Err_Angle-Err_Angle_Last);
                                }else
                                  pwm = -300 + Kp*Err_Angle + Ki*Err_Angle_Sum + Kd*(Err_Angle-Err_Angle_Last);
                                if(pwm > 4000)  pwm = 4000;
                                if(pwm <-4000)  pwm =-4000;
                                if(pwm > 0)     Motor_Drive(0);
                                if(pwm < 0)     Motor_Drive(1);

                          pwm = abs(pwm);
                        }
                        else

                                Q_1();

                        Err_Angle_Last = Err_Angle;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

void Start_Action()
{
        if(count == 0)
        {
                mode = 0;
          Motor_Drive(mode);
                pwm = 1300;
                pwm_count = 0;
        }
        else
        {
          if(pwm_count >= 10)
                {
                  pwm_count = 0;
                        mode = ~mode;
                        pwm = 1300 - 130*pwm_count;
                        Motor_Drive(mode);
                }
                count = 1;
        }
        count++;
}

void Q_1()
{
  if(count == 0)
        {
          pwm = 1500;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delay_ms(500);
        }else
        {
          pwm = 2000;
                if(Angle >= 90)
                {
                  if(Angle > Angle_Last)
                        {
                          Motor_Drive(1);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
                        else
                        {
                          Motor_Drive(0);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
                }else
                {
                  if(Angle > Angle_Last)
                        {
                          Motor_Drive(0);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
                        else
                        {
                          Motor_Drive(1);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
                }

                count = 1;
        }
  count++;
}

void Q_2()
{
  if(count == 0)
        {
          pwm = 4000;
                Motor_Drive(1);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delay_ms(400);
                count = 1;
        }
        else if(count == 1)
        {
           pwm = 3000;
                 count = 2;
                 Motor_Drive(0);
                 //Motor_Stop();
                 TIM_SetCompare1(TIM14,pwm);
                 delay_ms(200);
        }
        else
        {
          pwm = 0;
                count = 3;
                Motor_Stop();
                //delay_ms(1000);
        }

}
void LCD_Display(void)
{
  LCD_Showfloat(86,50,Kp,4,16);
  LCD_Showfloat(86,70,Ki,4,16);
        LCD_Showfloat(86,90,Kd,4,16);
        LCD_ShowNum(86,110,pwm,4,16);
        LCD_Showfloat(86,130,volt1,4,16);
        LCD_Showfloat(86,150,Angle,5,16);
        LCD_Showfloat(86,170,Err_Angle,5,16);
        LCD_ShowNum(86,190,pwm,3,16);
}

float Volt_To_Angle(float volt)
{
   R_x = 5100*volt / (4.10 - volt);
         Angle = (R_x / 4860) * 360;

         return Angle;
}
/*
key=Remote_Scan();
                if(key)
                {
                        LCD_ShowNum(86,130,key,3,16);                //显示键值
                        LCD_ShowNum(86,150,RmtCnt,3,16);        //显示按键次数
                        switch(key)
                        {
                                case 0:str="ERROR";break;
                                case 162:str="POWER";break;
                                case 98:str="UP";break;
                                case 2:str="PLAY";break;
                                case 226:str="ALIENTEK";break;
                                case 194:str="RIGHT";break;
                                case 34:str="LEFT";break;
                                case 224:str="VOL-";break;
                                case 168:str="DOWN";break;
                                case 144:str="VOL+";break;
                                case 104:str="1";break;
                                case 152:str="2";break;
                                case 176:str="3";break;
                                case 48:str="4";break;
                                case 24:str="5";break;
                                case 122:str="6";break;
                                case 16:str="7";break;
                                case 56:str="8";break;
                                case 90:str="9";break;
                                case 66:str="0";break;
                                case 82:str="DELETE";break;
                        }
                        LCD_Fill(86,170,116+8*8,170+16,WHITE);        //清楚之前的显示
                        LCD_ShowString(86,170,200,16,16,str);        //显示SYMBOL
                }else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网友A(2020-08-11):
这个感觉速度环没有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