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练习代码 风洞控制系统 通过超声波测距小乒乓球位置PID调节空心杯

楼主(2020-03-25):
STM32F1 通过超声波测距小乒乓球位置 PID控制调节空心杯电机转速 从而使小球到达设定的位置。供参考移植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lc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otor.h"

float X,Err_X,Err_X_Last,Err_X_Sum;
float Aim_X;
int pwm = 0;
float distance;
u32 time = 0;
u16 count = 0;
u16 count1 = 0;
float X_Pos[100];
float X_pwm[100];
float Kp = 0,Ki = 0.2,Kd = 140;
float data[2];
u8 Key,Key_Last;
u8 Q_n;

void LCD_Display(void);
void Q_1(void);
void Q_2(void);
void Q_3(void);
void Q_4(void);
void Q_5(void);
void Q_6(void);
void Q_7(void);

int main()
{
         u16 i = 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LCD_Init();  //LCD初始化
         HC_SR04_al1_Init();
         PWM_Init(3000-1,2-1); //2分频  12KHZ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TIM5_Init(200-1,7200-1);//20ms进入一次
   KEY_Init();
         Motor_Init();
         TIM_SetCompare1(TIM3,0);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X:");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PWM:");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Time:");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K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i:");
         Motor_Drive(Start);
         //TIM_Cmd(TIM5,DISABLE);
         while(1)
         {
          distance = Senor_Using_3();
                if(distance >= 60) distance = 4;
                //printf("%f\r\n",distance);

                /*
                Key = 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Ki += 0.1; break;
                                case KEY1_PRES:  Ki -= 0.1;break;
                          case WKUP_PRES:  break;
          }
                 */

                //TIM_SetCompare1(TIM3,pwm);

                 Key = Remote_Scan();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04: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1;delay_ms(500);break;
                                case 152: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2;delay_ms(500);break;
                                case 176: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3;delay_ms(500);break;
                                case 48: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4;delay_ms(500);break;
                                case 24: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5;delay_ms(500);break;
                                case 122: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6;delay_ms(500);break;
                                case 16:pwm = 0;time = 0;count1 = 0; Q_n = 7;delay_ms(500);break;
                                case 162:pwm = 0;time = 0;count1 = 0;Q_n = 0;delay_ms(500);break;
                        }
                }

                delay_ms(10);
                //data[0] = X;
                //data[1] = Aim_X;
                //Send_wave((u8 *)data);

                LCD_Display();
         }

}

void LCD_Display(void)
{
   LCD_ShowNum(86,50,X,3,16);                //显示键值
         LCD_ShowNum(86,70,pwm,4,16);        //显示按键次数
         LCD_ShowNum(86,90,time,4,16);        //显示稳定时间
         LCD_ShowNum(86,110,Kd,4,16);        //显示稳定时间
         LCD_Showfloat(86,130,Ki,4,16);
}

void PID_Control()
{
   pwm = 1520 + Kp*Err_X + Ki*Err_X_Sum + Kd*(Err_X - Err_X_Last);
        //pwm += Kp*Err_X*0.02;
}

void TIM5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Update)!=RESET)
        {
                X = distance - 4;
                Err_X = X - Aim_X;
                Err_X_Sum += Err_X;
                data[0] = X;
                data[1] = Aim_X;
                //Send_wave((u8 *)data);

                //误差和限幅
                if(Err_X_Sum >= 1500) Err_X_Sum = 1500;
                if(Err_X_Sum <= -1500) Err_X_Sum = -1500;

                switch(Q_n)
                {
                        case 0: pwm = 0;break;
                  case 1: Q_1();break;
                        case 2: Q_2();break;
                        case 3: Q_3();break;
                        case 5: Q_5();break;
                        case 6: Q_6();break;
                        case 7: Q_7();break;
                }

                if(pwm > 2600) pwm = 2600;

                Err_X_Last = Err_X;

                TIM_SetCompare1(TIM3,pwm);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Q_1()
{
  Aim_X = 15.0;
        Kp = 80;
        Ki = 0.3;
        Kd = 200;
        PID_Control();
        if(X >= 10&&X <= 2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else
        {
          count = 0;
                time = 0;
        }

        //TIM_SetCompare1(TIM3,pwm);
}

void Q_2()
{
  Aim_X = 12.0;
        Kp = 80;
        Ki = 0.5;
        Kd = 200;
        PID_Control();
        if(X >= 10&&X <= 2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else
        {
          count = 0;
                time = 0;
        }
}

void Q_3()
{
        u8 key;
        if(count1 == 0)//第一次的PID参数和位置的初始化
        {
                Aim_X = 20.0;
                Kp = 80;
                Ki = 0.3;
                Kd = 200;
        }else
        {
          count1 = 1;
        }
        count1++;

        PID_Control();
        key = KEY_Scan(0);
        if(key == KEY0_PRES)
        {
                Aim_X -= 1.0;
                Ki = 0.8;
                time = 0;
        }
        else if(key == KEY1_PRES)
        {
                Aim_X += 1.0;
                Ki = 0.8;
                time = 0;
        }

        if(fabs(Err_X) <= 1.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

void Q_5()
{
        if(count1 == 0)//第一次的PID参数和位置的初始化
        {
          pwm = 0;
        }else
        {
          count1 = 1;
                if(pwm == 260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pwm += 20;
        }
        count1++;

}

void Q_6()
{
  if(count1 == 0)//到达AB段维持3秒
        {
          Aim_X = 8.0;
                Kp = 80;
                Ki = 0.5;
                Kd = 260;
                PID_Control();
                if(pwm > 2200) pwm = 2200;

                if(fabs(Err_X) < 0.5)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if(time >= 3)
                         {
                            count1 = 1;
                                  time = 0;
                         }
                 }
          }

        }
        if(count1 == 1)//到达CD段维持3秒
        {
          Aim_X = 25.0;
                Kp = 80;
                Ki = 0.5;
                Kd = 220;
                PID_Control();
                if(X >= 20&&X <= 3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if(time >= 3)
                         {
                            count1 = 2;
                                  time = 0;
                         }
                 }
          }
                else
                {
                  count = 0;
                        time = 0;
                }
        }
        if(count1 == 2)//再次到达AB段维持3秒
        {
          Aim_X = 8.0;
                Kp = 80;
                Ki = 0.5;
                Kd = 260;
                PID_Control();
                if(pwm > 2200) pwm = 2200;
                if(fabs(Err_X) < 0.5)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if(time >= 3)
                         {
                            count1 = 3;
                                  time = 0;
                         }
                 }
          }

        }
        if(count1 == 3)//再次到达CD段维持3秒
        {
          Aim_X = 25.0;
                Kp = 80;
                Ki = 0.4;
                Kd = 200;
                PID_Control();
                if(X >= 20&&X <= 3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if(time >= 3)
                         {
                            count1 = 4;
                                  time = 0;
                         }
                 }
          }
                else//不稳则计时清零
                {
                  count = 0;
                        time = 0;
                }
        }
        if(count1 == 4)//冲出重围
        {
          if(pwm == 260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pwm += 20;
        }

}

void Q_7()
{
    if(count1 == 0)//第一次的PID参数和位置的初始化
        {
          pwm = 0;
        }else
        {
          count1 = 1;
                if(distance<=41)
          {

                        Aim_X = 15.0;
                        Kp = 80;
                        Ki = 0.4;
                        Kd = 220;
                        PID_Control();
          }
                else
                {
                  pwm = 0;
                }
                if(X >= 10 && X <= 20)
                {
                 count++;
     if(count == 50)
                 {
                         count = 0;
                   time++;
                 }

                }
                else
     {
                    time = 0;
                          count = 0;
                 }

        }

  count1++;
}

网友A(2021-05-12):
大哥,怎么接线啊  看你的超声波的引脚看的我懵逼了

网友B(2021-07-14):
楼主 请问一下 你风机的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