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源限流的问题,求大佬分析

楼主(2020-03-25):
昨天烧了一个LCD1602和MAX30102,终于意识到限流的重要,但是有个问题,锂电池输出电流的大小根据负载来决定,那是不是需要多少电流电池就会在额定的范围内提供多少,这样的话锂电池做电源还需要限流电阻吗?还是说锂电池输出的是一个恒定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问题,烧LCD不用的不是锂电,用的是5V1A的安卓充电器。。我看手册20ma的工作电流,不是因为1A ...

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1602LCD是可以工作在5.5V的电压下的
只要是5V的电源输出,不管电源能提供多大的电流,你接对线了,就不会烧,这是最基础的模拟电路的知识,你还是要再去学一下模拟电路
但你还是应该先看一下你手头上的LCD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这个很重要,因为也有3.3V工作电压的,就入门的学习来说,LCD基本不用看电流参数

楼主:
麻烦大佬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你这个烧估计主要是电压太高吧,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电压上去了,只要电压不变,负载电流只取决于负载轻重,跟电源供电的电流是没关系的(电源供电电流在大于负载电流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串限流电阻是为什么??就是分压,而不是分流,明白吗

网友C:
电池是提供电能的装置。理想状态下短路时电流趋于无限大(也就是说看负载大小,想要多少电流都OK)。但实际当中电池和电路回路都存在电阻,电池内部的叫做内阻,外部电阻统统可以归纳为负载电阻,电池都有一个指标叫短路电流,这个指标是衡量电池内阻的指标。限流电阻的使用是根据某一条电流的通路来说的,并不是在电池输出上加限流。例如驱动某三极管,你不可能直接将三极管基极接入电源VCC,这样直接就烧了,通过计算在基极串入限流电阻,驱动三极管,保证基极的流通电流在安全区域,而发射极集电极就不用限流电阻(视情况而定,在此是指另外的电流回路)。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对回路电压比较敏感,过高的电压会导致晶片击穿而损坏,最后给点建议,多学习一下模拟电子,电压,电流,电阻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存在共生关系,没有其中一个另外2个毫无意义。

网友A:
你并没有意识到你的问题
限流有什么用呢?
第一,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相对的而已,一般是3.0V-4.25V之间,不管你接什么负载,基本就是这个电压左右了
第二,如果你锂电池之后还接了升压电路,或者有电感,继电器之类的,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了
第三,整个过程和电流没有关系,要么是电路有电感,继电器之类的元件,而且电路没有加继流二极管
要么就是你接错线了,或者是你电池电压高于规格的工作电压了
你要是串联一个电阻来解决问题,下回一样的烧

网友D:
建议自制可调稳压电源,既能提高动手能力,又能方便实验,只要你喜欢单片机,一个可调电源将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E:
锂电池的电压输出有一个范围,我建议你还是把电池输出加一个稳压芯片,方式电池电压高时对器件的影响。

网友F:
楼主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您用的LCD是3V的吗,是的话,可以串二极管减电压或者用1117-3.3稳压管,lcd只要电压不超过它,就不存在烧掉,锂电池如果没有保护板,电流会相对负载无穷大,限流不是明智的做法,稳压才理想

网友G:
昨天烧了一个LCD1602和MAX30102,终于意识到限流的重要,但是有个问题,锂电池输出电流的大小根据负载来决定,那是不是需要多少电流电池就会在额定的范围内提供多少,这样的话锂电池做电源还需要限流电阻吗?还是说锂电池输出的是一个恒定电流?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一是标称3.7V的锂电,电压在3.7V左右,标称3.2V的铁锂电池,电压在3.2V左右。锂电池标3.7V或4.2V都是一样。只是生产厂商标注的不一样而己。3.7V指电池使用过程中放电的电压,而4.2伏指的是充电满电时的电压。常见的可充18650锂电池,电压都是标3.6或者3.7v,充满电的时候是4.2v,这跟电量关系不大,18650电池主流的容量从1800mAh到2600mAh,主流的容量甚至有标3500或4000mAh以上的都有。二是标准的1602液晶屏(兰屏)背光电压是0~5V,亮度大小更背光电压大小而变。三是在额定的电压下,根据负载阻值大小,确定电流的大小,一般是不会烧坏1602液晶屏的。四是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不能分流,只能分压,没有什么限流之说。五是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烧坏的原因,大家也有回复。以上分仅供参与,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烧估计主要是电压太高吧,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电压上去了,只要电压不变,负载电流只取决于负载轻重, ...

烧led是因为直接用的安卓的充电器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您用的LCD是3V的吗,是的话,可以串二极管减电压或者用1117-3.3稳压管,lcd只要电 ...

lcd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一是标称3.7V的锂电,电压在3.7V左右,标称3.2V的铁锂电池,电压在3.2V左右。锂电 ...

谢谢,之前烧lcd用的不是锂电,用的是5V1A的直流供电。。。现在LCD有些字符直接变成黑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提供电能的装置。理想状态下短路时电流趋于无限大(也就是说看负载大小,想要多少电流都OK)。但实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没有意识到你的问题
限流有什么用呢?
第一,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相对的而已,一般是 ...

烧LCD不是用的锂电,用的是5V1A的供电。。现在LCD有些字符显示不出来,变成黑块了。。我看手册说LCD工作电流20ma。不是因为通1A电流才烧的么??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问题,烧LCD不用的不是锂电,用的是5V1A的安卓充电器。。我看手册20ma的工作电流,不是因为1A的电流烧的LC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烧LCD不是用的锂电,用的是5V1A的供电。。现在LCD有些字符显示不出来,变成黑块了。。我看手册说LCD工作 ...

怎样让lcd通过1A的电流?楼主还是多学一下模电,欧姆定律吧

网友H:
  LCD用5V1A的安卓充电器?
  充电器不是稳压电源,不是电池。
充电器也不能当作直流电源使用!

网友I:
电压正常就行,不用管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