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做车辆通过红外传感计数加减如何实现?求思路

楼主(2020-03-25):
想自己学单片机制作一个车库管理系统玩玩,利用红外传感来对车辆进出进行计数,不知道要怎么实现?求给个思路

网友A:
只是玩玩可这样弄.
1. 2个红外传感器,1和2, 可识别进出,先挡1后挡2是一个方向,另一方向是先挡2后挡1
2. 单片机最小系统或STC15W204(无外围元件), USB转串口
3. 写好程序后, 用USB转串口写到STC单片机. 运行时, 车辆进出信息通过USB转串口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
应该用到什么芯片呢?

网友B:
你好!
1、单片机最小系统,加液晶显示
2、车辆进出,能识别双向传感器
3、编程,实现具体统计功能
4、扩展,可以做成无线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单片机最小系统,加液晶显示
2、车辆进出,能识别双向传感器

您好~可以再描述的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