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精确定时,使单片机系统上的发光二极管以亮500ms,灭300ms闪烁 求思路

楼主(2020-03-25):
请问用C语言怎么实现啊,刚刚开始学习,推迟开学的我们,师傅要求我们写出,太难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使用定时器,直接在while里面使用延时函数实现就可以,只要你把延时函数调准了,就可以了,可以借助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进行延时调准

网友A: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在while中通过延时函数实现,如果想要精准,就借助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把延时函数调准,不需要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