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十六进制转十进制通过串口输出?

楼主(2020-03-25):
将程序设置的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然后通过串口输出。
比如:我AA=0XFE,然后我串口要输出相应的十进制数。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16进制转10进制吧,16进制和10进制在内存里是一样的,你是想把这个16进制数值转字符串,然后显示在串口助手上,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用 printf 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百位 AA/100%10+0x30;
        十位 AA/10%10+0x30;
        个位 AA%10+0x30;
依次送到串口,文本模式。
十六进制到十进制转换,个人认为这么说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一个数的大小不取决于进制形式,至于写成什么形式就用什么形式的算法排列。

网友C:
串口输出的时候无论输出是什么内容,都是以二进制输出的,只要接收方按照发送方发送的次序再把数据整合就可以了。所以你这个里边进制转换与串口无关。

网友D:
接收端按16进制接收处理不就行了,关键看你收发的通信协议怎么定义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串口有自己的识别方法,不认十进制,认ASCII码,想输出0-9,用printf或者看一下怎转ASCI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有自己的识别方法,不认十进制,认ASCII码,想输出0-9,用printf或者看一下怎转ASCII吗

printf直接打印输出  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