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神,用USB转TTL烧录程序如何接线

楼主(2020-03-25):
如图,我做的PCB用的STC15W4K56,供电通过了4.2V的DC插头供电后又用一套PS3120A芯片电路升压到5V再给单片机供电、然后棕色线把DC的地和USB转TTL的地接起来,后用STC—IPS烧录五任何反应。求问是哪儿出了问题?

红色和橘色的线是串口线,棕色是接的GND,目前试过共地和不共地,串口线调换,都不行。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在电脑软件上点下载后把芯片电源正级断了再接上你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B:
共地,交叉连接

网友C:
没必要升压。USB转换块出来的RXD接到STC15W4K56板的TXD,TXD接到STC15W4K56板的RXD即可。STC15W4K56板最好单独供电,反正你烧录完后STC15W4K56板也要有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软件上点下载后把芯片电源正级断了再接上你会发现新大陆

感谢您!目前就是这样操作的,但是无反应

网友D:
不需要升压,因为15w系列是宽电压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4-5.5v
下载的时候点击isp软件下载按钮,然后把单片机重新通电就可以烧写了,必须先按下载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升压,因为15w系列是宽电压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4-5.5v
下载的时候点击isp软件下载按钮,然后把单片 ...

1、我的其他元件是5V的,故全部升压,这个升压不仅是单片机用。还有就是目前就是按照先点下载后上电的步骤操作的,无反应

网友E:
这玩意非常的坑
1,首先保证你的接线是对的,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然后用镊子或者其它的金属直接把单片机的正负极短路,基本都是可以下载了,如果烧了,就说明你这下载器没有过流保护功能,换一个
2,要么就像我给你的电路告诉,在下载器的正负接一个复位开关,大概就是按一下单片机的正负就短路,但电源会断开,这相对实用3,最好是买一个免冷启动的下载器,10块钱包邮,比你这个好太多了

网友F:
你这里只有三根线?芯片的VC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非常的坑
1,首先保证你的接线是对的,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然后用镊子或者其它的金属直接把单片 ...

感谢感谢!马上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里只有三根线?芯片的VCC呢

芯片是另外用DC插头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非常的坑
1,首先保证你的接线是对的,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然后用镊子或者其它的金属直接把单片 ...

刚刚买了一个,看着真的非常不错,不用重新上电之类的,太感谢您了,还有个小问题,下载的时候还是需要共地连接不?
我买的这个,没买错吧?

网友G:
后续呢 可以烧录了吗?
怎么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