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EEPROM存储、和按键设置的单片机超声波程序,琢磨一周了想不出哪里问题,求大神...

楼主(2020-03-25):
故障现象:在正常模式不设置情况下,测距都是正常的,按下设置按键,显示25,其实我没有设置25这个值,也就是程序里的BJS,然后按下加键或者减键,单片机就陷入死循环了,某一个数码管会常亮,仅能按下复位后恢复测距。
程序如下:最后是做的“EEROM52.H”的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bf};//共阳极数码管段选编码
uchar code wei[]={0xdf,0xef,0xf7,0xfb};//四位数码管位选编码
uchar table[]={0,0,0,0};
uchar table_bjs[]={0,0,0,0};
sbit Trig=P3^6;//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P3^7;//接受回波引脚
sbit feng=P1^3;//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 key0=P1^0;//设置按键
sbit key1=P1^1;//设置+
sbit key2=P1^2;//设置-
bit flag=0;
ulong s=0;//设置范围内距离
ulong bjs;//报警设置距离
uint time,num;
uchar mode,posit,qian,bai,shi,ge;
void delayms(uint);//ms延时函数
void count();//计算函数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void init1();//参数初始化
void keyscan();//按键函数
void wirte_eeprom();//写入EEPROM函数
void read_eeprom();//读取EEPROM函数
void init_eeprom();//初始化EEPROM
//参数初始化
void init1()
{
  num=0;
time=0;
qian=0;
bai=0;
shi=0;
ge=0;
posit=0;
mode=0;
Trig=0;
Echo=0;
key0=1;
key1=1;
key2=1;
feng=1;
}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定时器1中断程序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L1=0x30;//重装定时初值,2ms
TH1=0xf8;
keyscan();
display();
num++;
if(num>=400)//800ms扫描一次
{
  num=0;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flag=1;//中断溢出标志
}
//计算函数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算出来是MM
if(mode==0)
{
  if((s>=4000)||flag==1)//超出测量距离
  {
   flag=0;
   table[0]=10;
   table[1]=10;
   table[2]=10;
   table[3]=10;
   feng=0;
  }
  else
  {
   if(s<=bjs)
   {
    feng=0;
    table[0]=s/1000;
    table[1]=s%1000/100;
    table[2]=s%1000%100/10;
    table[3]=s%1000%100%10;
   }
   else
   {
    feng=1;
    table[0]=s/1000;
    table[1]=s%1000/100;
    table[2]=s%1000%100/10;
    table[3]=s%1000%100%10;
   }
  }
}
else//设置显示
{
  feng=1;
  table_bjs[0]=bjs/1000;
  table_bjs[1]=bjs%1000/100;
  table_bjs[2]=bjs%1000%100/10;
  table_bjs[3]=bjs%1000%100%10;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if(mode==0)//正常显示
{
  P0=(duan[table[posit]]);
  P2=wei[posit];
  posit++;
  if(posit>=4)
  posit=0;
}
else
{
  P0=(duan[table_bjs[posit]]);
  P2=wei[posit];
  posit++;
  if(posit>=4)
  posit=0;
}
}
//按键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0==0)
{
  delayms(10);
  while(key0==0)
  {
   mode++;
   posit=0;
   while(!key0);
  }
  if(mode>=2)
  {
   mode=0;
  }
}
if(key1==0&&mode==1)
{
  delayms(10);
  while(key1==0)
  {
   bjs=bjs+10;
   while(!key1);
  }
  if(bjs>=3999)
  {
   bjs=0;
  }
  wirte_eeprom();
}
if(key2==0&&mode==1)
{
  delayms(10);
  while(key2==0)
  {
   bjs=bjs-10;
   while(!key2);
  }
  if(bjs<=1)
  {
   bjs=0;
  }
  wirte_eeprom();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bjs);
byte_write(0x2060,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bjs=byte_read(0x2000);
a_a=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先读
if(a_a!=1)//新的单片机初始内存eeprom
{
  bjs=25;
  a_a=1;
  write_eeprom();//保存数据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1();//参数初始化
TMOD=0X11;//定时器0/1选用16位工作方式
TH0=0;//定时器0初始值
TL0=0;
  TL1=0x30;//设置定时初值,2ms
TH1=0xf8;
ET0=1;//打开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ET1=1;//打开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1
EA=1;//打开全局中断
init_eeprom();//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while(1)
{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unt();
}
}
------------------------eeprom52.h------------------------------
#ifndef _EEPROM52_H_
#define _EEPROM52_H_
unsigned char a_a;
/********STC89C51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1000H--11FF
第二扇区:1200H--13FF
第三扇区:1400H--15FF
第四扇区:1600H--17FF
第五扇区:1800H--19FF
第六扇区:1A00H--1BFF
第七扇区:1C00H--1DFF
第八扇区:1E00H--1FFF
*****************/
/********STC89C52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2000H--21FF
第二扇区:2200H--23FF
第三扇区:2400H--25FF
第四扇区:2600H--27FF
第五扇区:2800H--29FF
第六扇区:2A00H--2BFF
第七扇区:2C00H--2DFF
第八扇区:2E00H--2FFF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0;//关中断
  ISP_CONTR=ISP_CONTR&0x18;//0001,1000
  ISP_CONTR=ISP_CONTR|WaitTime;//写入硬件延时
  ISP_CONTR=ISP_CONTR|0x80;// ISPEN=1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ISP_CONTR&0x7f;//ISPEN=0
  ISP_TRIG=0x00;
  EA=1;//开中断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打开 ISP,IAP 功能
  ISP_TRIG=0x46;//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ISP_TRIG=0xb9;//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0;
  ISP_ADDRH=(unsigned char)(byte_addr>>8);//地址赋值
  ISP_ADDRL=(unsigned char)(byte_addr&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清除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写入读命令
  ISPgoon();//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关闭ISP,IAP功能
  EA=1;
  return(ISP_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sector_addr&0xfe00);//取扇区地址
  ISP_ADDRH=(unsigned char)(iSectorAddr>>8);
  ISP_ADDRL=0x00;
  ISP_CMD=ISP_CMD&0xf8;//清空低3位
  ISP_CMD=ISP_CMD|EraseCommand;//擦除命令3
  ISPgoon();//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关闭ISP,IAP功能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unsigned char)(byte_addr>>8);//取地址
  ISP_ADDRL=(unsigned char)(byte_addr&0x00ff);
  ISP_CMD=ISP_CMD&0xf8;//清低位
  ISP_CMD=ISP_CMD|PrgCommand;//写命令2
  ISP_DATA=original_data;//写入数据准备
  ISPgoon();//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关闭IAP功能
  EA =1;
}

#endif

楼主:
eeprom52.h直接用的人家的,里面有定时器的开关,我琢磨不明白有没有问题,主函数里面用到EERROM的就是按键里面存储了,按键我也看不出哪里的问题,求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A:
没仔细看,不过试一下设置按下时关闭中断,设置完成开启中断。

网友B:
给你说个思路。
你测试过eeprom代码是可以正常保存擦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

给个建议,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