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硬件设计 这个信号怎么从单片机进入到驱动模块啊?

楼主: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我这边产生了PWM信号之后,后边要连接驱动模块,这个信号怎么从单片机进入到驱动模块啊?是要用导线连接吗?

网友A(2020-03-25):
PWM信号产生装置和驱动装置是分开的,不在同一块电路板上

网友B:
最好使用光耦隔离后连到驱动模块,这样弱电和功率电能隔离开,防止干扰

网友C:
找个驱动模块,把PWM引脚接上去看效果。

网友D:
用模块就看模块的说明书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