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帮忙看一下这个玩意要怎么做输入

楼主(2020-03-25):
麻烦老哥们看看右下的3.5音频输入咋整进去

网友A:
ad0832是用来进行ad转换的,电路图里输入通道0就是音频信号,在单片机里采集0832通道0的ad转换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B:
整进去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显示频谱还是控制电机?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B:
图上那个不是耳机插座么,找个对接耳机线,一头接输出设备一头插上这个。

网友C:
找到音频信号的声源,P3.5音频输入只能是单声道(因2345脚并成一脚),通过电容C5和可调电阻将信号输送到LM3863脚进行放大,5脚输出给ad0832的CH0用来进行ad转换的,在单片机里采集到0832ad转换结果。仅供参与,谢谢分享!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想做个音乐喷泉吧。
先找个双头3.5MM音频线:
接头的电路是:
你可以一头插在手机上(MP3 等都行)另一头接入电路,电路中的P2的1直接接地也就是音频头的地接地,剩下的左声道和右声道并到一起和电容C5相连就行了。

双头音频线

双头音频线

接头

接头

网友E:
音乐喷泉?

网友F:
看到下面的电机,我开始怀疑这东西要开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下面的电机,我开始怀疑这东西要开车

我觉得是旋转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