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fx1n plc的PCB制作 51单片机版

楼主(2020-03-25):
晶体管输出 支持脉冲输出 AD输入 注意 重要的是说三遍 只能直流输出 直流输出 直流输出装配务必调整好电源部分再焊接单片机

支持232 485 ttl 这个板子设置如下

打样 www点jiepei点com/G633,推码G633 (板材质量不错)

网友A:
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小白很好奇,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很好奇,想试试

放心测试我已经测试完成了 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全部下载回来也玩一下

网友C:
叶工的程序,有3。0的版本,这个2.4版的我的XP系统为何不能打开。

网友D:
数码管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

共阴

网友E(2020-04-25):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有原理图吗?

原理图很简单没必要发

网友F:
是要下载系统程序的吧???

网友G:
有DIY PLC的教程么?最好是有原理的

网友H:
能作一个支持s7200PLC的板子不

网友I(2020-10-04):
谢谢分享!没原理图?

网友D:
能发一下原理图吗?板子有点大,想改小点,有些功能好像也没啥用,去掉,方便使用。谢谢!

网友J:
没有原理图,看不明白!
为什么好人不做到底?

网友K(2020-11-23):
想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L(2021-03-13):
您好请问d15的值在哪里改

网友L:
您好,请问D15数值在哪里改

网友M:
官方说51/52 抗干扰能力差 换个抗干扰能力强的

网友N:
你这还要用软件转换一下,似乎还不够方便,有没有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下载的软件

网友N:
你这还要用软件转换一下,似乎不够方便,有没有不用软件转换的,谢谢

网友O:
这个软件有步数限制吗

楼主(2021-04-27):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下原理图吗?板子有点大,想改小点,有些功能好像也没啥用,去掉,方便使用。谢谢!

原理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光电隔离 输出也是 上面的数码管可以直接去掉相关电路图网上大把我没有发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官方说51/52 抗干扰能力差 换个抗干扰能力强的

我这个板子我测试了一下 用400m5瓦的干扰情况下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还要用软件转换一下,似乎还不够方便,有没有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下载的软件

你这个需要用stm32带固件版本的 我这个是低造价的51 很适合学习plc用 我最早用洞洞板做过 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软件有步数限制吗

软件没有但是单片机内存有限如果程序过大的话会烧录溢出的

网友P(2022-03-30):
Hello
Do you have user manual

网友Q:
是源程序?

网友R(2022-05-30):
很好奇,想试试?

网友S:
请问楼主,输出端不并个二极管的话外接继电器的话是不是得在继电器线圈自己加个二极管呢?

网友T(2023-02-18):
非常感谢,正需要这个。

网友U:
数码一般不用吧

网友V:
想做个玩玩看,不知道成本有多大?

网友W(2023-04-19):
我有个2.8版本的,想看一下2.4版本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11-10):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下原理图吗?板子有点大,想改小点,有些功能好像也没啥用,去掉,方便使用。谢谢!

用8051随便搞注意接口的软件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原理图,看不明白!
为什么好人不做到底?

这东西懂得都懂不懂得你将也讲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