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传感器和和电流传感器的使用实验

楼主(2020-03-25):
下面的文档是关于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的使用实验,多多指教!!

一,电压传感器测量DCDC电压
实验步骤:
  • 先查询电压传感器的型号为HV62,规格是100V/5V.代表能把0到200V范围内的电压转化为0到10V来输出采集,额定输入电压100V,额定输出电压5V,精度是1%.从网上找到各个引脚的定义。
  • 电压传感器需要±15V供电(±代表可以测量双向电压),所以需要用芯片转换。查询后找到一款合适的芯片E1215S,它的功能是能把12V的电压转成±15V输出。在网上下载芯片资料,明白各个引脚的含义。
  •         以上两个都实现后,接着就是用AD软件画原理图。原理图如下:
  • 搭建实验系统。搭建后如图:
  • 用示波器捕获数据并且记录。
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际电压10.5V,用传感器测出的理论电压值应该为,10.5/100*5=0.525V=525mV.实测电压523mV。可以看出精度非常高,完全在1%以内。
20/100*5=1V=1000mV,实测为925mV.误差为7.5%,这次误差有点大。
又多测了几组,导出下图,看看整体情况。
有些误差大于1%,可能是由于受环境干扰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传感器额定电压是100V,测量的电压在额定值附近的话精度才会比较高。
关于电流传感器测量步骤同电压传感器,就是接入电路的方式与电压传感器不同。
  • 由于实验室的这个电流传感器上面没有标注规格,量程和那个牌子的传感器,所以只能靠常规操作。电流传感器通常是±12或者15V供电,所以我采用的是15V供电。
  • 实验连接图和测量图如下。由于所有参数未知,所以我尝试看看测量效果。
  • 效果不太理想。分析原因:很大额定电流,测量范围很大,远超现在DC输出的电流,导致测量不精确。当我增大输入电流的时候,电流传感器测量的输出也在变大,目前能确定的是,实验连线正确,该电流传感器能用。

楼主:
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