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分享一份四路充电管理方案资料吗

楼主(2020-03-25):
想用四节18650电池组装成一个户外的移动电源,不知道用哪个电源管理IC合适。谢谢

网友A:
是4路还是4节并联?
4路就没有必要了,就一般的移动电源,就三个级别的方案:
1,TP4056这种充电IC,外加一个5V升压IC,再加上MCU控制就可以了,线性充电电流1A,没有什么所谓的快充什么的,4节3100mAh的话,估计是要充上12个小时
2,就是像XPM6320这种的,支持QC3.0快充,片上集成了升压输出,电路相对简单,外围元件不多
3,自己就是想做个好点的,不计成本的,TI的充电IC加升压IC,带个8051控制就行
我用过BQ25895,不知道支持什么快充,反正快充的充电器基本都能快充,充电电流3A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12V的快充,充电电流可以到4.5A稳定下来,够快,升压IC就用TPS61088,这玩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