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STM32自动追踪人群的智能风扇,改如何入手呢?求思路

楼主(2020-03-25):
在家无聊想制作一个自动追踪人群的智能风扇,目前有一块野火的STM32F103VET6开发板,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求教大佬

网友A:
红外或者超声检测人的方位,数据处理后,输出再控制电机的转动可否

网友B:
自动追踪有很多了,你可以试试超声波,就跟避障的原理差不多就不停的保证有障碍物,还有可能就是用uwb模块,人身上一个,机器身上一个,这样就可以追踪了。

网友C:
你的知识面尚不能支持你的设想,放弃吧。

网友D:
热释红外追踪比较好,照着最热的地方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释红外追踪比较好,照着最热的地方吹。。。

应该都先买点什么硬件啊

楼主:
文档该用几个模块展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