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有4路PWM模块的STC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0-03-25):
制作一个500W  24VDC到250V.50Hz的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控制核心要用单片机,现在在选单片机这卡住了,求大神们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IC控制比较方便,稳压也方便,单片机可以用STC8A系列都可以

网友B:
STC15W4K16S4、STC15W1K08PWM 有8路PWM
STC8A8K16S4A12、STC8A4K16S2A12 有4路PWM

网友C:
库存24DC转220AC方波的UPS电源,电池时间长了,不能用了。其它硬件材料可以为你所用(成品)。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