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计数程序,求解惑

楼主(2020-03-25):
  实现目的是用单片机驱动四位一体的数码管计数从0~2000,程序如下,目前程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计数达到256之后就自动归零了,无法继续计数,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特此来论坛求解,有没有大神解惑?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码表
uchar num,t,kilobit,percentile,tenth,units;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r0();//
void display();//显示子程序
void delay(uchar); //延时子程序
sbit KEY1=P3^6;//设定开始键
sbit KEY3=P1^7;//设定暂停键
sbit KEY2=P3^7;//设定复位键
void main()
{
  init();//调用初始化程序
  while(1)
    {
      timer0();//查询时间
      display();//显示
      if(KEY1==0)//开始
        {
          if(TR0==0)//定时器没有打开的时候
            {
              t=0;
              num=0;
              TR0=1;
            }
        }
      else if(KEY2==0)//复位
        {
          TR0=0;    //关闭定时器
          TF0=0;   //清除时间溢出标志位
          t=0;
          num=0;
          TR0=1;
        }
          while(!KEY3)
            {
              TR0=~TR0;
                  delay(20);
                }
    }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部分
{
  num=t=0;                 //清除数据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选择为0模式16位计数器
  TH0=0xEC;              //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转化为16进制
  TL0=0x78;               //65536-5000=60536=0xEC78
  EA=1;                         //CPU中断允许
  ET0=1;                //置1允许T0中断(允许溢出请求)
}
void timer0()
{
  if(TF0==1)    //查询溢出的时间
   {
     TF0=0;     //清除溢出标志位
     t++;
     if(t==10) //累计时间到0.5S
      {
        t=0;
        num++;
      }
   }
}
void display()              //显示
{
  if(num>2000)
    {
      num=0;  //数据显示限制
     // if(TR0==1)
        TR0=0;
    }
  kilobit=num/1000;   //取千位
  percentile=(num/100)%10;         //取十位
  tenth=(num/10)%10;
  units=num%10;
  P2=0X00;                //消隐
  P0=0XFF;
  P2=0x01;     //显示第一位
  LED=tab[kilobit];
  delay(4);//延时
  P2=0X00;
  P0=0XFF;
  P2=0x02;   //显示第二位
  LED=tab[percentile];
  delay(4);//延时
  P2=0X00;
  P0=0XFF;
  P2=0x04;   //显示第三位
  LED=tab[tenth];
  delay(4);//延时
  P2=0X00;
  P0=0XFF;
  P2=0x08;   //显示第四位
  LED=tab[units];
  delay(4);//延时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i=1;i<=x;i++)
  {
    for(j=0;j<=250;j++)
          ;
  }
}

网友A:
unsigned char取值范围(0~255)

网友B:
把这一个变量定义的16位的uchar num 改为uint num

网友C:
uchar num
问题在这,自己去看一下C语言数据类型范围值是多少到多少

网友D:
num的数据类型uchar最大255,应该用uint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取值范围(0~255)

谢谢,懂了

楼主:
谢谢各位,懂了

网友E:
看见你的256归零就知道定义的uchar类型的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