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c(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nvert' 求解答

楼主(2020-03-25):
#include "1602.h"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
         int i,j;
         for(i=0;i<=10;i++)        ;
         for(j=0;j<=2;j++)        ;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uchar i,Out_Date=0,temp=0;
                 for(i=0;i<8;i++) {
                 temp=(In_Date>>i)&&0x01;
                 Out_Date|=(temp<<(7-i));
                 }
                 return Out_Date;

                 return In_Date;
         }

         void enable (uchar del){
         P0=Convert(del);
         RS=0;
         RW=0;
         E=0;
         delay();
         E=1;
         delay();
         }

         void write(uchar del){
         p0=Convert(del);
         RS=1;
         RW=0;
         E=0;
         delay();
         E=1;
         delay();
         }

         void L1602_init(void){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sign){
           uchar=a;
           if(hang==1) {
                   a=0x80
                   }
           if(hang==2) {
                   a=0xc0;
                   }
           a=a+lie-1;
           enable(a);
           write(sign);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uchar a;
        if(hang==1){
                a=0x80;
          }
        if(hang==2){
           a=0xc0;
          }
        a=a+lie-1;
        enable(a);
        write(1){
        if(*p=="\0")
        break;
        write(*p);
        p++;
                }
}

网友A:
是因为你的程序中没有说明uchar,只要在前面加一行: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就可以了

网友B:
增添一下,如果使用uint,就加#define uint 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