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人求助,串口接受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
晶振为12MHz,串口通讯,工作方式为1,SMOD=1,波特率为4800,当接收到一位数字的时候,在一个数码管上显示这个数字,如果不是一位数字,则在数码管上显示一个“点”符号。
实际结果是在串口中无论输入任何值数码管上显示的都是点。求大神帮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ignal_in_A = P2^2; //define the input pins for 74HC138
sbit signal_in_B = P2^3;
sbit signal_in_C = P2^4;

u8 display_digit[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int received_data;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ynamic_scan()
{
        u8 counter;
        int is_digits;
        is_digits = received_data / 10;

        for(counter=0; counter<8; counter++)
        {
                if(is_digits==0)
                {
                        P0 = 0x5b;
                        delay(100); // about 1s
                        P0 = 0x00; // erase shadows
                }

                if(is_digits!=0)
                {
                        P0 = 0x80;
                        delay(100); // about 1s
                        P0 = 0x00; // erase shadows
                }
                switch(counter)
                {
                        case 0: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1: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2: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3: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4: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5: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6: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7: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eceived_data = SBUF;
        RI = 0;
        SBUF = received_data;
        while(!TI); // wating for SBUF compeleting sending data
        TI = 0;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while(1)
        {

                dynamic_scan();
        }
}

网友A(2020-03-26):
u8 received_data=10;//无符号字符型数据,初值大于一位数,显示“.”。
void dynamic_scan()
{
        u8 counter;

        for(counter=0; counter<8; counter++)
        {
                P0=0x00;//消隐
                switch(counter)
                {
                        case 0: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1: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2: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3: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4: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5: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6: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7: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
                if(received_data>9) P0=0x80;//显示“.”
                else P0=display_digit[received_data];//显示范围0~9
                delay(100);
        }
}

网友B:
你原来的程序,输入0~9,都显示2,其它的显示.,没什么大问题。
我修改了一点点,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要求了:输入0~9,就显示输入的那个数值,输入其它的,都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ignal_in_A = P2^2; //define the input pins for 74HC138
sbit signal_in_B = P2^3;
sbit signal_in_C = P2^4;

u8 display_digit[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int received_data;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ynamic_scan()
{
        u8 counter;
        int is_digits;
        is_digits = received_data / 10;

        for(counter=0; counter<8; counter++)
        {
                if(is_digits==0)
                {
                        P0 = display_digit[received_data];//0x5b;
                        delay(100); // about 1s
                        P0 = 0x00; // erase shadows
                }

                if(is_digits!=0)
                {
                        P0 = 0x80;
                        delay(100); // about 1s
                        P0 = 0x00; // erase shadows
                }
                switch(counter)
                {
                        case 0: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1: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2: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3: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4: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5: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6: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7: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eceived_data = SBUF;
        RI = 0;
        SBUF = received_data;
        while(!TI); // wating for SBUF compeleting sending data
        TI = 0;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while(1)
        {

                dynamic_scan();
        }
}

我在我的HC6800-ES-V2.0板子上通过,用的STC-ISP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功能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8 received_data=10;//无符号字符型数据,初值大于一位数,显示“.”。
void dynamic_scan()
{

谢谢回复,但修改之后仍然是在串口中输入任何数字都在数码管上显示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程序,输入0~9,都显示2,其它的显示.,没什么大问题。
我修改了一点点,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要求 ...

谢谢回复,是我发帖的时候复制粘贴没有注意,我原来是跟你写的一样的,但是我烧录了之后还是在串口输入任何值数码管上都是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但修改之后仍然是在串口中输入任何数字都在数码管上显示了点。

把串口暂时关闭,单试显示重新,正常后再开串口。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ignal_in_A = P2^2; //define the input pins for 74HC138
sbit signal_in_B = P2^3;
sbit signal_in_C = P2^4;

u8 display_digit[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8 received_data=1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ynamic_scan()
{
        u8 counter;
        for(counter=3; counter<11; counter++)
        {
                P0=0x00;//消隐
                switch(counter)
                {
                        case 3: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4: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5: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6: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0;
                        break;
                        case 7: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8: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0;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9:
                        signal_in_A = 0;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case 10:
                        signal_in_A = 1; signal_in_B = 1; signal_in_C = 1;
                        break;
                }
//                if(received_data>9) P0=0x80;//显示“.”
//                else P0=display_digit[received_data];//显示范围0~9
                if(counter>9) P0=0x80;//显示“.”
                else P0=display_digit[counter];//显示范围3~9
                delay(100);
        }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eceived_data = SBUF;
        RI = 0;
        SBUF = received_data;
        while(!TI); // wating for SBUF compeleting sending data
        TI = 0;
}
*/
void main()
{
//        serial_init();
        while(1)
        {
                dynamic_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