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谁知道附件图片中红色方框内的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20-03-25):
麻烦大神谁知道附件图片中红色方框内的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一个保险电阻而已

网友B:
象个电阻,因使用造成高温,引起色环脱落。给出你这个万用表的更多图片和型号可以找到更准确结果。

网友C:
fuse,保险丝

网友D:
保险电阻

网友E:
不想误导你,建议你还是借个万用表测一下。你要是能将全电路拍下来说不定从电路中大体能推出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F:
保险管啊

网友G:
有点像保险的样子,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吧 如果有说明书 可以看一下说明是 或者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H:
应该是保险丝管

网友I:
看起来像快熔陶瓷保险丝

网友J: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K:
有可能是保险,还要看电路图,能否再上个比较全的图片,谢谢分享!

网友L:
保险电阻吧陶瓷的

网友M:
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接近0的话应该是自复保险管。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我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了,有蜂鸣声,应该是保险
我的表是三和的CD800,用的KAD7001芯片
因测交流电(电压不高115伏),现在打开表有三个症状:
显示电池电量低,换了新电池也不行;
直流电压量程减半;
二极管档不归零,显示1.223或1.224

打开后没有修理头绪,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B:
那个元件图纸上没有体现出来(55脚向外查,只有10MΩ电阻,不需要保险管的),实际上是零欧的电阻,当作连接线用的。更容易坏的贴片三极管吧。

楼主:
谢谢,是的。
不知道电路板上哪个是贴片三极管,是不是那几个黑黑的,有三个脚的?
还有,那个芯片上的基准电压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N:
这种应该就是个保险元件吧

网友O:
有三个脚的,就是贴片三极管.

网友P:
我觉得不是保险丝电阻,首先这个元件两端的铜膜走线很细,而且是直接连到芯片的,这个能有多大电流哦,需要用到保险丝电阻?我觉得是零欧电阻或者磁珠之类的元件,因为楼主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