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DS18B20 rom源程序

楼主(2020-03-25):
最近搞了两天18b20单总线挂多个,发现很少能用的,终于弄了个可以用的,读取显示到1602,每两位一起,从右往左,希望给迷途的人一点方向!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DQ = P1^3;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rs = P2^4;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位声明
sbit rw = P2^5;                                //LCD读写控制,写为0,读为1
sbit lcden = P2^6;                        //LCD使能信号端位声明
/********************************************************************/
//uint temp;                                //定义整型的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                                //定义浮点型的温度数据
//uint warn_11 = 270;                        //定义温度设定值,是温度值乘以10后的结果
//uint warn_12 = 250;                        //定义温度下限值
//uint warn_h1 = 300;                        //定义温度上限值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DS18B20_Reset(void);                        //DQ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bit   DS18B20_Readbit(void);                //读1位数据函数
u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向DQ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1602液晶命令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1602液晶数据写入函数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18B20Rom(char Rom);        //显示18B20序列号函数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a,b,c,d,e,f,g,h;
        LCD_Init();
                rw = 0;
        DS18B20_Reset();
        delay(1);
        DS18B20_WriteByte(0x33);
        delay(1);
        a = DS18B20_ReadByte();
        b = DS18B20_ReadByte();
        c = DS18B20_ReadByte();
        d = DS18B20_ReadByte();
        e = DS18B20_ReadByte();
        f = DS18B20_ReadByte();
        g = DS18B20_ReadByte();
        h = DS18B20_ReadByte();
        LCD_WriteCom(0x80+0x40);
        Display18B20Rom(h);
        Display18B20Rom(g);
        Display18B20Rom(f);
        Display18B20Rom(e);
        Display18B20Rom(d);
        Display18B20Rom(c);
        Display18B20Rom(b);
        Display18B20Rom(a);
        while(1);
}
/***************************************************/
/*         延时函数:void delay()                                                             */
/*         功能: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 x = z; x > 0; x-- )
                for( y = 110; y > 0; y-- );
}
/***************************************************/
/*         DS18B20函数:void DS18B20_Reset()                                     */
/*         功能:复位18B20                                                                           */
/***************************************************/
void DS18B20_Reset(void)//DQ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Q = 0;
        i = 103;
        while( i > 0 ) i--;
        DQ = 1;
        i = 4;
        while( i > 0 ) i--;
}
/***************************************************/
/*         DS18B20函数:void DS18B20_Readbit()                                  */
/*         功能: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
bit DS18B20_Readbit(void)   //读1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Q = 0;
        i++;                 //i++起延时作用
        DQ = 1;
        i++;
        i++;
        dat = DQ;
        i = 8;
        while( i > 0 )i--;
        return( dat );
}
/***************************************************/
/*         DS18B20函数:void DS18B20_ReadByte()                               */
/*         功能: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
u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i,j,dat;
        dat = 0;
        for( i = 1; i <= 8; i++ )
        {
                j = DS18B20_Readbit();
                dat = ( j << 7 ) | ( dat >> 1 );
        }
        return(dat);
}
/***************************************************/
/*         DS18B20函数:void DS18B20_WriteByte()                             */
/*         功能:向DQ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向DQ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 j=1; j<=8; j++)
        {
                testb = dat&0x01;
                dat= dat>>1;
                if(testb)        //写1
                {
                        DQ = 0;
                        i++;i++;
                        DQ = 1;
                        i = 8;while(i>0)i--;
                }
                else
                {
                        DQ = 0;        //写0
                        i = 8;while(i>0)i--;
                        DQ = 1;
                        i++;i++;
                }
        }
}
/***********************************************/
/*  LCD函数:void LCD_WriteCom()                                        */
/*  功能:向LCD写入命令                                                             */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0;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
/*  LCD函数: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  功能:向LCD写入数据                                                             */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选择LCD为写入数据状态
                rw = 0;
        lcden = 0;
        P0 = dat;                            //将待写入数据放到总线上
        delay(5);
        lcden = 1;                                //给LCD使能端一个脉冲
        delay(5);                                //信号将之前放到总线上
        lcden = 0;                                //的数据写入LCD
        delay(5);
}
/***********************************************/
/*  LCD函数:void LCD_Init()                                                             */
/*  功能:初始化LCD,设定LCD的初始状态                                 */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om(0x38);                //LCD显示模式设定
        delay(15);
        LCD_WriteCom(0x08);                //关闭LCD显示
        delay(3);
        LCD_WriteCom(0x01);                //LCD显示清屏
        delay(3);
        LCD_WriteCom(0x06);                //设定光标地址指针为自动加1
        delay(3);
        LCD_WriteCom(0x0c);                //打开LCD显示,但不显示光标
}
/**********************************************/
/*                                                                                           */
/*        显示18B20序列号                                                           */
/*                                                                                       */
/**********************************************/
void Display18B20Rom(char Rom)
{
         uchar h,l;
         l = Rom & 0x0f;            //取低4位
         h = Rom & 0xf0;                //取高4位
         h >>= 4;
         if( ( h >= 0x00 )&&( h <= 0x09 ) )
                  LCD_WriteData(h+0x30);               //取ASCII码
         else
                  LCD_WriteData(h+0x37);               //取ASCII码
         if( ( l >= 0x00 )&&( l <= 0x09 ) )
                  LCD_WriteData(l+0x30);               //取ASCII码
         else
                  LCD_WriteData(l+0x37);               //取ASCII码
}

网友A:
请问楼主能上传一下详细的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