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功放TA7240AP制作 附电路图

楼主:
  元件盒中有几块TA7240AP,录音机时代的经典功放芯片。此芯片为日本东芝公司产品,12V供电,5.8Wx2,音质不错。职业教育活动周,有电子类作品展示任务,就决定做TA7240功放。既然是展示作品,总得有点设计感吧,Altium Designer必须的。
  1.图1:电路原理图
      2. 图2:PCB设计图
         PCB尺寸:10cm*6cm。走线采用一点接地,双层板,顶层和底层都敷地铜。
      3. 图3:成品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0-03-26):
虽然是老元件但是做的很精致。我现在正使用的正是7240.

网友B(2021-10-02):
老哥,求和pcb,之前我自己布线的四层板压根不响

网友C:
散热不达标,散热片再加厚些,这个老片子对散热要求高些,不然失真严重.

网友C:
另,C1的线不要从C2下面穿,用双面板还布成这样实在不太好,慢慢练吧,最好能做成单面板.实在要用双面板更不需要从元件下面穿线,特别高频电路和音频电路都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音频信号越干净越好.

网友C:
再另外C3和C4体积太大,没必要这样,电容耐压超过16V就可以了,

网友C:
再再另,RP1和RP2音量电位器50K足够,100K音域不合适.

网友C:
R3至少1.2K,如果是高亮度LED,至少要1.5K

网友C(2021-11-02):
C3和C4最好用电解的,哪怕用无极性的也比这种电容好,使用这种电容会造成低频部分大量丢失,做出来的功放高音很清晰,但低音几乎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求和pcb,之前我自己布线的四层板压根不响

如果只是做功放使用,单面板就可以了,双面板都用不着,做四层板更没必要

网友C:
四个螺丝孔根本无法使用,都是废的,安装的时候螺丝母会碰到元件,所以无法使用.

网友D:
我個人(很小心地)認為:地線不必那麼多的大面積敷銅,對抗噪音相當不利.
雖然我也很喜歡這塊TASHIBA的TA7240AP.

网友D:
還有款TDA7240,我也做過,它是單聲道BTL工作模式的,在13.2V電池供電時有20W

网友E:
我手头刚好有2只TA7240AP。

网友F(2022-03-12):
TA7240 19v4a稳压电源供电更好 这时散热器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