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RTX51 tiny编写的LCD1602计算器程序与仿真

楼主(2020-03-26):
  首先得说明的是,这个计算器是数组之间的运算,而不是简单的a+b或者a*b就得出来结果了的那种,这样子运算也不精准啊。以前也发过一个计算器程序,不满意,所以想着重写一个,但一个东西再写一遍有意思吗?起码要加点新东西进去,才能有所长进嘛。为什么不满意呢?程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显得乱,再加上没有实物玩,如果是我自己下载了一个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想我是不会完完整整的看的。我总是想把我想要说的东西说的很详细的那种,让人一看就懂。但就目前来说,火候还是欠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我写完程序后再反过来注释的话,我的心会浮躁。以后,我务必要写一段程序注释一段。所以这次我痛改前非,尽量使程序划分的比较清晰,我是用实物直接试验的,本来我是不会再用仿真的,但考虑到没有实物的程序也不太好看,我还是弄了个仿真图,试了下还行,这样程序好看了点。从写第一个RTX51 tiny程序到“完整计算器”文件都压缩了,除了文件“完整计算器”我做了有限测试,其他文件都只是试了下,其中“四则计算器”就存在漏洞。本人水平虽然有限,但分享资料的心天地可鉴,如果我这资料能给他人觉得有所收获,我很满足。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楼主的主程序:
#include "yunsuan.h"

u8 jshcq[16]={0};                                    //计算结果缓存区
_SU shushu1={0,0,{0,0,0,0,0,0,0,0,0,0,0,0,0,0}};     //前数
_SU shushu2={0,0,{0,0,0,0,0,0,0,0,0,0,0,0,0,0}};     //后数

extern u8 da;    //定义静态变量da,对应LCD显示字符位置

/**********************************************
*功能:LCD显示数组清零
**********************************************/
void Lcd_qinpin(void)
{
  u8 i;                  //定义变量i
        for(i=0;i<16;i++){     //循环16次
          lcdxs[i]=' ';        //LCD显示字符数组清空
        }
}

/**********************************************************************************************************************************
*功能:LCD输入显示算式限制函数
目的:限制字符的输入显示。
情况分析:1、两个数首位都不能是无意义的0。  例如,00.12。
          2、两个数的小数点最多都只能有1个。例如,12.3.4。
          3、两个数首位只能是数字。         例如,.5898。
          4、两个数尾位都不能是无效的0。    例如,65.30。
          5、算式中运算符必须有1个。        例如,567。
          (情况分析后补,具体看程序)
zhuangtai对应位说明:
  bit[2-0] :  前个显示字符对应的标号(fenzu)。
  bit[3]   :  0)当前输入数首位数字不是0,  1)当前输入数首位数字是0。
  bit[4]   :  0)字符不显示,               1)显示字符。
  bit[5]   :  0)算式后数没小数点,         1)算式后数有小数点。
  bit[6]   :  0)算式前数没小数点,         1)算式前数有小数点。
  bit[7]   :  0)当前算式没有输入过运算符, 1)当前算式有输入过运算符。
输入算式满了的情况下,只能按等号键有效,通过da判断实现。
**********************************************************************************************************************************/
u8 Shizhe_Xianzhi(u8 x)
{
        static u8 zhuangtai=0x04;    //给定zhuangtai的初值0x04,为什么是0x04?分析知道首位的限制情况和前一个字符是运算符类似
        u8 fenzu=0;                  //定义变量fenzu,作用如下
        //-------------给输入按键情况分类-------------
        if(x=='0'){                  //输入'0'
                if(da<16){
            fenzu=1;                 //fenzu=1
                }
        }else{
           if(x>'0'){
                         if(x=='='){             //输入'='
                                 fenzu=5;              //fenzu=5
                         }else{                  //输入'123456789'
                                  if(da<16){
                                    fenzu=2;           //fenzu=2
                                        }
                                }
                 }else{
                    if(x=='.'){            //输入'.'
                                        if(da<16){
                                    fenzu=3;           //fenzu=3
                                        }
                                }else{                 //输入'+-*/'
                                         if(da<16){
             fenzu=4;          //fenzu=4
                                         }
                                 }
                  }
         }
        zhuangtai&=0xef;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0
        //---------------------按等号键的后续处理-----------------------------------------
        if((zhuangtai&0x07)==0x06){    //上一个状态是清除'='按下
          zhuangtai=0x04;              //zhuangtai恢复初始值
        }
        if((zhuangtai&0x07)==0x05){    //上一个状态是计算'='按下
                if(fenzu==5){                //计算完算式,需再次按'='清屏处理,不然不执行任何操作
                  zhuangtai=0x06;            //zhuangtai恢复初始值
                        zhuangtai|=0x10;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
                        return zhuangtai;          //跳出准备执行清屏与相关数据初始化工作
                }else{
                   return zhuangtai;         //跳出,无操作
                 }
        }
  //-------------------------------------按fenzu分类处理--------------------------------------------------------------------------
        switch(fenzu)
        {
                case 1:
                        if((zhuangtai&0x0f)!=0x09){           //排除一种情况:当前输入数首位数字是0,并且前一个字符是'0'
                                if((zhuangtai&0x07)==0x04){         //两种情况:刚开始输入、前一个字符是运算符
                                  zhuangtai|=0x08;                  //zhuangtai第3位置位
                                }
                                zhuangtai&=0xf8;                    //zhuangtai清零后3位
                                zhuangtai|=0x11;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1)
                        }
                        break;
                case 2:
                        if((zhuangtai&0x0f)!=0x09){           //排除一种情况:当前输入数首位数字是0,并且前一个字符是'0'
                          zhuangtai&=0xf8;                    //zhuangtai清零后3位
        zhuangtai|=0x12;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2)
                        }
                        break;
                case 3:
                        //排除情况:前一个字符是小数点、前一个字符是运算符、当前算式有小数点没有运算符、当前算式有运算符有小数点
                        if(((zhuangtai&0x07)!=0x03)&&((zhuangtai&0x07)!=0x04)&&((zhuangtai&0xc0)!=0x40)&&((zhuangtai&0xa0)!=0xa0)){
                          zhuangtai&=0xf8;                    //zhuangtai清零后3位
                                if(zhuangtai&0x80){                 //当前算式有运算符
                                  zhuangtai|=0x20;                  //zhuangtai第5位置位
                                }else{                              //当前算式没有运算符
                                   zhuangtai|=0x40;                 //zhuangtai第6位置位
                                 }
                                zhuangtai&=0xf7;                    //zhuangtai第3位(首位数字0标志位)清零(有小数点后,首位是不是0,对输入数字字符没影响)
        zhuangtai|=0x13;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3)
                        }
                        break;
                case 4:
                        //排除情况:前一个字符是小数点、前一个字符是运算符、前数有小数点前一个字符是0、算式输入过一次运算符
                        if(((zhuangtai&0x07)!=0x03)&&((zhuangtai&0x07)!=0x04)&&((zhuangtai&0xc7)!=0x41)&&((zhuangtai&0x80)!=0x80)){
                          zhuangtai&=0xf8;                    //zhuangtai清零后3位
                                zhuangtai&=0xf7;                    //zhuangtai第3位(首位数字0标志位)清零
        zhuangtai|=0x94;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第7位置位、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4)
                        }
                        break;
                case 5:
                        //排除情况:前一个字符是小数点、前一个字符是运算符、后数有小数点前一个字符是0、算式没输入过运算符
                        if(((zhuangtai&0x07)!=0x03)&&((zhuangtai&0x07)!=0x04)&&((zhuangtai&0xa7)!=0xa1)&&(zhuangtai&0x80)){
                          zhuangtai&=0xf8;                    //zhuangtai清零后3位
        zhuangtai|=0x15;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5)
                        }else{
                                 //输入算式不合理的情况下
                           zhuangtai=0x16;                    //zhuangtai字符显示标志位置1、zhuangtai添加后3位状态值(6)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zhuangtai;                         //返回按键状态值
}

/**********************************************************************************************************
*功能:结构体数据随输入字符改变
目的:随着输入字符,改变相应的结构体数据(用于四则运算)。
具体情况:记录,shushu1.zscd           //前数整数个数
               shushu1.sscd           //前数小数个数
               shushu1.shujuabc[]     //去除小数点后的前数数据
               shushu2.zscd           //后数整数个数
               shushu2.sscd           //后数小数个数
               shushu2.shujuabc[]     //去除小数点后的后数数据
**********************************************************************************************************/
void Jiegou_Chuli(u8 xcu)
{
        static u8 i=0,xs=0,ys=0;                  //定义变量i对应shujuabc[]标号,变量xs对应小数点,变量ys对应运算符
        if(xcu!='='){                             //按下的不是等号键
          if(xcu>='0'){                           //输入数字
      if(xs==0){
                                if(ys==0){                          //(输入算式没小数点、没运算符)前数整数部分
                                  shushu1.zscd++;                   //前数整数对应个数加一
                      shushu1.shujuabc[i]=xcu-0x30;     //输入字符数字存入shushu1.shujuabc[]
                                }else{                              //(输入算式没小数点、有运算符)后数整数部分
                                   shushu2.zscd++;                  //后数整数对应个数加一
                       shushu2.shujuabc[i]=xcu-0x30;    //输入字符数字存入shushu2.shujuabc[]
                                 }
                  }else{
                     if(xs==1){
                             if(ys==0){                       //(输入算式有一个小数点、没运算符)前数小数部分
                                           shushu1.sscd++;                //前数小数对应个数加一
                                     shushu1.shujuabc[i]=xcu-0x30;  //输入字符数字存入shushu1.shujuabc[]
                                   }else{                           //(输入算式前数有小数点、有运算符)后数整数部分
                                      shushu2.zscd++;               //后数整数对应个数加一
                          shushu2.shujuabc[i]=xcu-0x30; //输入字符数字存入shushu2.shujuabc[]
                                    }
                           }else{                             //(输入算式后数有小数点、有运算符)后数小数部分
                              shushu2.sscd++;                 //后数小数对应个数加一
                                    shushu2.shujuabc[i]=xcu-0x30;   //输入字符数字存入shushu2.shujuabc[]
                            }
                   }
                  i++;                                  //变量i加一
          }else{
                   if(xcu=='.'){                        //是小数点
                           if(ys==0){                         //当前没有运算符
                             xs=1;                            //xs=1,表示前数有小数点了
                           }else{                             //当前有运算符
                              xs=2;                           //xs=2,表示后数有小数点了
                            }
                   }else{                               //是运算符
                                  i=0;                              //变量i置零,开始对应后数存储数组shujuabc[]
                      ys=1;                             //ys=1,表示运算符有了
                    }
           }
        }else{                                    //按下的是等号键
           i=0;                                   //变量初始化,准备下次运算
                 xs=0;
                 ys=0;
         }
}

/*********************************************************************************************
*功能:结构体数据初始化
目的:结构体数据和计算结果存储数组初始化,为下次运算准备。
*********************************************************************************************/
void Jiegou_Csh(void)
{
//---------初始化结构体数据和计算结果存储数组---------
  u8 i;                               //定义变量i
        shushu1.zscd=0;              //前数整数个数置零
        shushu1.sscd=0;              //前数小数个数置零
        shushu2.zscd=0;              //后数整数个数置零
        shushu2.sscd=0;              //后数小数个数置零
        for(i=0;i<14;i++){           //循环14次
                shushu1.shujuabc[i]=0;     //前数数据清零
                shushu2.shujuabc[i]=0;     //后数数据清零
                jshcq[i]=0;                //计算结果存储数组前14位清零
        }
        jshcq[14]=0;                 //计算结果存储数组15位清零
        jshcq[15]=0;                 //计算结果存储数组16位清零
}

/********************************************************************************************************************
*功能:运算符判断
目的:以运算符分类处理四则运算。
********************************************************************************************************************/
u8 Yunsf_Jl(void)
{
        u8 ysf;                                    //ysf用作运算符记录
        if(shushu1.sscd==0){                       //没有小数部分
          ysf=lcdxs[shushu1.zscd];                 //前数的整数部分长度就是运算符在lcdxs[]中的位置
        }else{                                     //有小数部分
           ysf=lcdxs[shushu1.zscd+shushu1.sscd+1]; //前数的整数部分加前数的小数部分长度再加小数位就是运算符在lcdxs[]中的位置
         }
        return ysf;                                //返回ysf
}

/**********************************************************************************************************************************************************
*功能:乘法函数
**********************************************************************************************************************************************************/
u8 Chengfa(void)
{
        u8 ic=0,jc=0,nc=0,mc=0;                                                            //前数开始运算位,后数开始运算位,计算结果存储位置变量,计算结果存储起始位
        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                                                    //赋值“前数的的尾位在shushu1.shujuabc[]中的位置”给ic
        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赋值“后数的的尾位在shushu2.shujuabc[]中的位置”给jc
        if(((ic==0)&&(shushu1.shujuabc[ic]==0))||((jc==0)&&(shushu2.shujuabc[jc]==0))){    //前数和后数中至少一个是0
                jshcq[0]=0;                                                                      //显示计算结果'0'
                return 0xf0;                                                                     //跳出
        }
        //----------------------------循环0---------------------------------------------------------
        do
        {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shushu1.shujuabc[ic];     //存储两数运算结果
          if(jshcq[nc]>9){                                          //两数运算结果是2位数
                        jshcq[nc+1]+=jshcq[nc]/10;                              //高位累加进位
                        jshcq[nc]%=10;                                          //低位取个位
                }
                if(ic!=0){                                                //前数数据没取完
                  ic--;                                                   //前数运算位左移
                        nc++;                                                   //运算结果存储位右移
                }else{                                                    //前数数据取完了
                   if(jc!=0){                                             //后数数据没取完
         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                      //前数起始位初始值
                           jc--;                                                //后数运算位左移
                                 mc++;                                                //存储结果起始位右移
                                 nc=mc;                                                                        //赋值给nc
                         }else{                                                 //后数数据取完了
                                  if(jshcq[nc+1]!=0){                                 //如果计算完有进位
                                          nc++;                                             //相应的nc加一
                                        }
                            break;                                              //跳出循环   <<<====(循环0,出口)
                          }
                 }
        }while(1);
        //--------------------------------------------------------------------------------------------
        jc=15;                                          //jc赋值15,作用不同上面
        if((shushu1.sscd!=0)||(shushu2.sscd!=0)){       //前数和后数中至少有一个有小数点
          jc=nc-(shushu1.sscd+shushu2.sscd);            //计算结果总长度(不算小数点)-两个数小数部分长度和。jc是小数点在lcdxs[]中的位置
        }
        mc=(jc<<4)+nc;                                  //高四位存小数点位,低四位存计算结果长度
  return mc;                                      //带出mc
}

/***************************************************************************************************************************************
*功能:加法函数
***************************************************************************************************************************************/
u8 Jiafa(void)
{
  u8 ic=0,jc=0,nc=0,mc=0;                        //前数开始运算位,后数开始运算位,计算结果存储位置变量,计算结果存储起始位
        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                //赋值“前数的的尾位在shushu1.shujuabc[]中的位置”给ic
        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赋值“后数的的尾位在shushu2.shujuabc[]中的位置”给jc
        //-------------------处理前数和后数小数位较长的部分--------------------------
        if(shushu1.sscd>shushu2.sscd){                 //前数的小数部分比后数的小数部分长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break;                                   //跳出         <<<====(出口)
                        }else{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        //小数位长的直接赋值给jshcq[]
                           nc++;                                   //存储位递加
                                 i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mc=shushu1.sscd;                                         //小数点位置计算用到
        }else{
                 if(shushu1.sscd!=shushu2.sscd){             //小数位等长不用处理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break;                                //跳出         <<<====(出口)
                           }else{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     //小数位长的直接赋值给jshcq[]
                              nc++;                                //存储位递加
                                    j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
                 mc=shushu2.sscd;                            //小数点位置计算用到
         }
        //-------------------处理另一部分--------------------------------------------------
        do
        {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两数中间部分相加
    if(jshcq[nc]>9){                                         //两数运算结果是2位数
                        jshcq[nc+1]+=jshcq[nc]/10;                             //高位累加进位
                        jshcq[nc]%=10;                                         //低位取个位
                }
                if((ic!=0)&&(jc!=0)){                                    //两个数数据都没取完
                        nc++;
                        ic--;
                        jc--;
                }else{
                   if((ic==0)&&(jc==0)){                                 //两个数数据都取完
                           break;                                              //跳出     <<<====(出口)
                         }else{
                            if(ic==0){                                         //前数数据取完
                                                //-------------------后数整数部分长出的部分处理---------------------------
                                                do{
                                                        if(jc==0){
                                                                break;                                       //跳出     <<<====(出口)
                                                        }else{
                                                           nc++;
                                                                 jc--;
                                                         }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               //后数整数长的部分再取
                                                        if(jshcq[nc]>9){                               //两数运算结果是2位数
                                  jshcq[nc+1]+=jshcq[nc]/10;                   //高位累加进位
                                  jshcq[nc]%=10;                               //低位取个位
                          }
                                                }while(1);
                                                //------------------------------------------------------------------------
                                        }else{                                             //后数数据取完
                                                 //-------------------前数整数部分长出的部分处理---------------------------
                                                 do{
                                                         if(ic==0){
                                                           break;                                      //跳出     <<<====(出口)
                                                         }else{
                                                            nc++;
                                                                  ic--;
                                                          }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              //前数整数长的部分再取
                                                         if(jshcq[nc]>9){                              //两数运算结果是2位数
                                   jshcq[nc+1]+=jshcq[nc]/10;                  //高位累加进位
                                   jshcq[nc]%=10;                              //低位取个位
                           }
                                                 }while(1);
                                                 //------------------------------------------------------------------------
                                         }
                                        break;                                             //跳出
                          }
                 }
        }while(1);
        if(jshcq[nc+1]>0){                                         //高位有进位的情况
                nc++;
        }
  //------------------------------------------------------------------------------------
        jc=15;
        if((shushu1.sscd!=0)||(shushu2.sscd!=0)){
          jc=nc-mc;                                                //计算结果总长度(不算小数点)-小数部分长度。小数点在lcdxs[]中的位置
        }
        mc=(jc<<4)+nc;                                             //高四位存小数点位,低四位存计算结果长度
  return mc;
}

/******************************************************************************************************************************************
*功能:减法函数
******************************************************************************************************************************************/
u8 Jianfa(void)
{
  u8 ic=0,jc=0,nc=0,mc=0;
        //-----------------------------比较前数和后数的大小---------------------------------------------------------------------
        if(shushu1.zscd>shushu2.zscd){                                 //前数整数部分比后数整数部分长
          mc=1;                                 //前数比后数大
        }else{
           if(shushu1.zscd!=shushu2.zscd){                            //前数整数部分比后数整数部分短
                   mc=2;                              //后数比前数大
                 }else{                                                     //前数整数部分和后数整数部分一样长
                    do
                                {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高位比后数高位大
                                    mc=1;
                                                break;                  //跳出
                                  }else{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高位比后数高位小
                                             mc=2;
                                                         break;               //跳出
                                           }else{                                             //前数高位和后数高位一样大
                                              if((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前数和后数数据都没有取完
                              ic++;
                                                                        jc++;
                                                                }else{
                                                                   if((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前数和后数数据都取完
                                                                           mc=0;          //前数和后数一样大
                                                                                 break;         //跳出
                                                                         }else{
                                                                            if(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      //前数数据取完,后数没取完
                                                                                          mc=2;
                                                                                                break;                        //跳出
                                                                                        }else{                                    //后数数据取完,前数没取完
                                                                                           mc=1;
                                                                                                 break;     //跳出
                                                                                         }
                                                                          }
                                                                 }
                                            }
                                   }
                          }while(1);
                  }
         }
        //-----------------------------------------------------------------------------------------------------------------------
        ic=shushu1.zscd+shushu1.sscd-1;
        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switch(mc)
        {
          case 0:
                  jshcq[0]=0;                                                   //显示计算结果'0'
                        break;
                case 1:     //与下面mc=2是一样的,下面备注详细点
                        if(shushu1.sscd>=shushu2.sscd){                               //前数不比后数小数部分短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break;                                                  //跳出
                            }else{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                        //小数位长的直接赋值给jshcq[]
                               nc++;                                                  //存储位递加
                                     i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else{                                                        //前数比后数小数部分短
                                 shushu1.shujuabc[ic]--;                                    //减一
                                 jshcq[nc]=10-shushu2.shujuabc[jc];
                                 nc++;
                                 jc--;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break;                                                 //跳出
                             }else{
                                      jshcq[nc]=9-shushu2.shujuabc[jc];
                                nc++;                                                 //存储位递加
                                      j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
                        do
                        {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不比后数小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后数
                                        if(jc==0){                                                //后数取完了
                                                do
                                                {
              if(ic!=0){                                            //前数没取完
                                                          nc++;
                                                                ic--;
                                                        }else{
                                                                 break;
                                                         }
              jshcq[nc]+=shushu1.shujuabc[ic];
                                                }while(1);
                                                break;                                                  //前数取完跳出循环
                                        }else{
                                                 ic--;
                                                 jc--;
                                                 nc++;
                                         }
                                }else{                                                      //前数比后数小
                                         shushu1.shujuabc[ic]+=10;                                //加10
                                         if(shushu1.shujuabc[ic-1]!=0){                           //当前运算前数的前一位不等于0
                                                 shushu1.shujuabc[ic-1]--;                              //减一位

                                         }else{                                                   //当前运算前数的前一位等于0
                                                        mc=ic;                                                //mc的作用变了
                                                        ic--;
                                                        do
                                                        {
                                                                shushu1.shujuabc[ic]=9;                             //0位置9
                                                                if(shushu1.shujuabc[ic-1]!=0){                      //找可以减的位
                                                                        shushu1.shujuabc[ic-1]--;                                                                                            //减一
                                                                        break;                                            //跳出
                                                          }else{                                                                                                    //再找
                                                                         ic--;
                                                                 }
                                                        }while(1);
              ic=mc;
                                                }
                                 }
                        }while(1);
                        break;
                case 2:
                        if(shushu2.sscd>=shushu1.sscd){                               //后数不比前数小数部分短  <<<=====(分情况实现)
                          //---------------------------------------------------------------------------------------------------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目的)
                                                break;                                                  //跳出
                            }else{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                        //小数位长的直接赋值给jshcq[]
                               nc++;                                                  //存储位递加
                                     j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
                  }else{                                                        //后数比前数小数部分短
                                 //--------------------------------------------------------------------------------------------------
                                 shushu2.shujuabc[jc]--;                                    //减一
                                 jshcq[nc]=10-shushu1.shujuabc[ic];
                                 nc++;
                                 ic--;
                                 do
                                 {
                             if(ic-shushu1.zscd==jc-shushu2.zscd){                    //直到取到小数位一样长后        <<<=====(目的)
                                                 break;                                                 //跳出
                             }else{
                                      jshcq[nc]=9-shushu1.shujuabc[ic];
                                nc++;                                                 //存储位递加
                                      ic--;                                                 //移位取下一位小数位
                              }
                                 }while(1);
         //--------------------------------------------------------------------------------------------------
                         }
      //-----------------------------循环0-------------------------------------------------------------------
                        do
                        {
                                if(shushu2.shujuabc[jc]>=shushu1.shujuabc[ic]){             //后数不比前数小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shushu1.shujuabc[ic];     //后数-前数
                                        if(ic==0){                                                //前数取完了
                                                //------------------------循环2-----------------------------------------------------
                                                do
                                                {
              if(jc!=0){                                            //后数没取完
                                                                nc++;
                                                                jc--;
                                                        }else{                                                //后数取完了
                                                                 break;                                             //跳出  <<<====(循环2,出口)
                                                         }
               jshcq[nc]+=shushu2.shujuabc[jc];
                                          }while(1);
            //----------------------------------------------------------------------------------
                                                nc++;
                                                jshcq[nc]='-'-0x30;                                                        //负号先记上
                                                break;                                                  //后数取完跳出循环   <<<=====(循环0,出口)
                                        }else{
                                                 ic--;
                                                 jc--;
                                                 nc++;
                                         }
                                }else{                                                      //后数比前数小
                                         shushu2.shujuabc[jc]+=10;                                //加10
                                         if(shushu2.shujuabc[jc-1]!=0){                           //当前运算后数的前一位不等于0
                                                 shushu2.shujuabc[jc-1]--;                              //减一位

                                         }else{                                                   //当前运算后数的前一位等于0
                                                        //-------------------------------循环1---------------------------------------------------------
                                                  mc=jc;                                                //mc的作用变了
                                                        jc--;
                                                        do
                                                        {
                                                                shushu2.shujuabc[jc]=9;                             //0位置9
                                                                if(shushu2.shujuabc[jc-1]!=0){                      //找可以减的位
                                                                        shushu2.shujuabc[jc-1]--;                                                                                            //不够减,高位要         <<<=====(循环1,目的)
                                                                        break;                                            //跳出
                                                          }else{                                                                                                    //再找
                                                                         ic--;
                                                                 }
                                                        }while(1);
              jc=mc;
              //---------------------------------------------------------------------------------------------
                                                }
                                 }
                        }while(1);
                        //-----------------------------------------------------------------------------------------------------
                        break;
                default:
                        break;
        }
        jc=15;
        if(shushu1.sscd>=shushu2.sscd){                 //没有多余变量可以利用,只能再判断一次小数部分长短
          mc=shushu1.sscd;
        }else{
           mc=shushu2.sscd;
         }
        if((shushu1.sscd!=0)||(shushu2.sscd!=0)){
          jc=nc-mc;                                     //计算结果总长度(不算小数点)-小数部分长度。小数点在lcdxs[]中的位置
        }
        mc=(jc<<4)+nc;                                  //高四位存小数点位,低四位存计算结果长度
  return mc;
}

/*********************************************************************************************************
*功能:除法函数
*********************************************************************************************************/
u8 Chufa(void)
{
        u8 ic=0,jc=0,nc=0,mc=0,gc=0,xc=0;
        //--------------------------------特殊情况处理-----------------------------------------------------------
        if((shushu2.shujuabc[0]==0)&&(shushu2.zscd==1)&&(shushu2.sscd==0)){   //后数是0的情况,不进行运算
                Lcd_qinpin();                                                       //LCD显示数组清零
                lcdxs[0]='x';                                                       //无法计算结果
                return 0xff;
        }
        if((shushu1.shujuabc[0]==0)&&(shushu1.zscd==1)&&(shushu1.sscd==0)){   //前数是0的情况
                Lcd_qinpin();                                                       //LCD显示数组清零,准备存储计算结果
                lcdxs[0]='0';                                                       //计算结果是0
                return 0xff;
        }
        //--------------------------------------------------------------------------------------------------------
        while(shushu1.shujuabc[ic]==0){             //前数是0的位不用运算
          ic++;
        }
        while(shushu2.shujuabc[jc]==0){             //后数是0的位不用运算
          jc++;
        }
        xc=shushu2.zscd-shushu1.zscd+ic-jc+15;      //小数点位置
        mc=jc<<4;                                   //当前jc值存入mc高四位,jc最大13,4位足以存储
        //---------------------------------大循环0号,直到计算出16位计算结果才跳出------------------------------------------------
        do
        {
                mc&=0xf0;                                          //清除低四位
                mc|=ic;                                            //记录ic的值,存入mc低四位 (关键点:mc之前的数据一定是0)
                if(nc!=16){                                        //计算结果没满16位
                        if((mc&0x0f)>=14-shushu2.zscd-shushu2.sscd){     //“前数截取部分的长度首位置之后的剩余的长度”不会比“后数的长度”长
                    //----------------------------------循环1号,为了能计算出足有16位的结果----------------------------------------------
                                jc=0;                                          //这里jc的作用是一个起始值为0的变量
                    do
                    {
                      shushu1.shujuabc[jc]=shushu1.shujuabc[ic];   //将剩余的有效数字重新以shushu1.shujuabc[0]为起始顺序存储
                            shushu1.shujuabc[ic]=0;                      //清除
                            if(ic==13){                                  //数据重存完
                              break;                                     //跳出
                            }else{                                       //继续转存有效数据
                               jc++;
                                     ic++;
                             }
                    }while(1);
                    ic=0;                                          //相应的变量值也将改变,实现一个14位数据的数组当一个28位数据的数组使用    <<<====(循环1号,目的)
                    mc&=0xf0;                                      //清除低四位,mc低四位清零,同步ic值
                    jc=mc>>4;                                      //jc恢复初始值
                                //-----------------------------------------------------------------------------------------------------------------
                        }
          }else{                           //得到16位计算结果                                                                         <<<====(大循环0号,目的)
             break;                        //跳出
           }
                //-----------------------循环2号,截取前数(可减后数,即必须比后数大)部分-------------------------------------------------------------------------------
          do
          {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从高位开始比较
        ic=(mc&0x0f)+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前数截取长度和后数等长
                          break;              //跳出(大的时候会跳出)                                                                 <<<====(出口1)
                  }else{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比后数小
                                   if(shushu1.shujuabc[ic]!=0){                      //该位不是0,前数截取长度比后数多1位肯定比后数大
                                     ic=(mc&0x0f)+shushu2.zscd+shushu2.sscd;         //前数截取比后数多1位数
                                                 if(!(gc&0x80)){                                 //gc最高位是0,在gc最高位是1的情况下nc不能加加
                                                   nc++;                                         //计算结果位置移位
                                                         gc|=0x80;                                     //最高位置1,表示前数截取部分比后数长1位数
                                                 }
                                   }else{                                            //该位是0
                                                  if(ic==mc){                                    //0是前数截取部分第一位
                                                                ic++;                                        //判断位移位
                                                    mc++;                                        //mc低四位加一同步ic
                                              jc=mc>>4;                                    //后数回到起始位置
                                                    gc&=0x7f;                                    //高位置0,表示
                                              gc|=0x01;                                    //gc最低位作为这一情况的标志,表示不用运算
                                                                nc++;
                                                        }else{                                         //0是前数截取部分非首位,首位肯定不是0,这种情况是前数截取部分减了后数若干次后的结果小于后数了
                                                           ic=(mc&0x0f)+shushu2.zscd+shushu2.sscd;     //前数截取比后数多1位数
                                                                 if(!(gc&0x80)){                             //gc最高位是0,在gc最高位是1的情况下nc不能加加,比如,4480-452=4028,4028-452这种情况nc不能加
                                                       nc++;                                     //计算结果位置移位
                                                             gc|=0x80;                                 //最高位置1,表示前数截取部分比后数长1位数
                                                     }
                                                         }
                                    }
            break;                                         //跳出(小的时候跳出)                                                                   <<<====(出口2)
                     }else{                                              //前数和后数高位一样大
                                    if(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后数数据没有取完,继续下位比较
                          ic++;
                                            jc++;
                                    }else{                                           //前数和后数一样大
                                                   ic=(mc&0x0f)+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前数截取长度和后数等长
               break;                                 //跳出(相等的时候跳出)                                                                 <<<====(出口3)
                                     }
                            }
             }
    }while(1);
    //----------------------------------------------------------------------------------------------------------------------------------------------------
          if(!(gc&0x01)){                                                 //gc最低位是1的时候,不进行运算
            jc=shushu2.zscd+shushu2.sscd-1;                               //后数尾数开始运算
            //------------------------------------循环3号,前数截取部分-后数,求得可减次数,化除法为减法----------------------------------------------
            do
                        {
                    if(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不比后数小
                            shushu1.shujuabc[ic]-=shushu2.shujuabc[jc];               //前数-后数
                            if(jc==mc>>4){                                            //后数取完了
                                                if(ic!=(mc&0x0f)){                                      //前数截取部分没取完
                                                  if(shushu1.shujuabc[ic-1]==0){                        //前数多的一位是0
                                                          gc&=0x7f;                                           //最高位置0,表示如果减后的前数截取部分长度比后数小的话,存储位置nc需要加加
                                                        }else{                                                //这里说明肯定比后数还大,存储位置nc不能移位
                                                           ic--;
                                                        }
                                                }
                                    break;                        //跳出循环                                           <<<====(循环3号,出口)
                            }else{
                                     ic--;
                                     jc--;
                             }
                    }else{                                                      //前数比后数小
          //----------------------------------只进行数据改变,不运算-----------------------------------------------------------
                            shushu1.shujuabc[ic]+=10;                                 //加10
                                        if(shushu1.shujuabc[ic-1]!=0){                            //当前运算前数的前一位不等于0
                                     shushu1.shujuabc[ic-1]--;                              //减一位
                             }else{                                                   //当前运算前数的前一位等于0
                                            //-----------------------------循环4号,寻找可借位高位-----------------------------------------------------------
                                                  gc|=ic;                                               //gc这里的作用是保存当前ic的值,ic最大值13,用gc的低四位足够
                                            ic--;
                                            do
                                      {
                                                    shushu1.shujuabc[ic]=9;                             //0位置9
                                                    if(shushu1.shujuabc[ic-1]!=0){                      //找可以减的位    <<<====(循环4号,目的)
                                                      shushu1.shujuabc[ic-1]--;                                                                                            //减一
                                                            break;                                            //跳出
                                              }else{                                                                                                    //再找
                                                             ic--;
                                               }
                                            }while(1);
              ic=gc&0x7f;                                           //ic恢复原保存值
                    gc&=0x80;                                             //保留最高位,清除其他位
              //--------------------------------------------------------------------------------------------------------------
                                    }
                                         //-----------------------------------------------------------------------------------------------------------------
                     }
            }while(1);
                        //------------------------------------------------------------------------------------------------------------------------------------
            jshcq[nc]++;                                                  //前数截取部分和后数减一次,计算结果累加一次
          }
                gc&=0x80;                                                       //最高位不变,其他位清零
        }while(1);
        //-------------------------------------------------------------------------------------------------------------------------
        Lcd_qinpin();                          //LCD显示数组清零,准备存储计算结果
        jc=0;
        gc=0;
        //-------------------计算结果和显示转换--------------------------
        if(xc<16){
                //-----计算结果大于等于1(还有0.几的情况在内)-----------------
          nc=16-xc;
                //-------------------计算结果数据处理--------------------------
                if(jshcq[0]==0&&nc!=1){              //计算结果首位数字是0,并且不是0.
                  jc++;                              //起始数据位置加一
                        nc--;                              //小数点位置同步
                }
                //-------------------存入显示数组------------------------------
                for(ic=0;ic<16;ic++){                //计算结果转换为显示数据
                        if(ic==nc){                        //小数点位置
                          lcdxs[ic]='.';
                        }else{                             //数字位置
                           lcdxs[ic]=jshcq[jc]+0x30;
                     jc++;
                         }
    }
                //---------删除计算结果后面无效的0----------------------------
                ic=15;
                do
                {
                  if(lcdxs[ic]=='0'||lcdxs[ic]=='.'){   //这里存在一种情况,如果一个计算结果是无理数并且显示尾部是0,那么0也会被不显示,这虽然不是想要的结果,但还可以接受
                    lcdxs[ic]=' ';
                                ic--;
                  }else{
                           break;
                         }
                }while(1);
        //---------------------------------------------------------------
        }else{
                 //-------------------计算结果小于1-------------------------------------------
           nc=xc-14;
     //------------计算结果小于等于0.001采用科学计数法----------------------------
                 if((nc==4&&jshcq[0]==0)||nc>4){
                         if(jshcq[0]!=0){                   //没算小数点的计算结果首位不是0,nc要减一
                           nc--;
                         }else{                             //首位0不用显示
                            jc++;
                          }
                         //-------------------固定显示部分------------------------------------------
                         lcdxs[1]='.';
                         if(nc<10){
                                 lcdxs[13]='e';
                           lcdxs[14]='-';
                           lcdxs[15]=nc+0x30;
                                 mc=12;                           //下面删除无效0不显示有用
                         }else{
                            lcdxs[12]='e';
                            lcdxs[13]='-';
                            lcdxs[14]=nc/10+0x30;
                                  lcdxs[15]=nc%10+0x30;
                                  mc=11;                          //下面删除无效0不显示有用
                          }
       //-------------------存入显示数组------------------------------------------
                   for(ic=0;ic<14;ic++){              //计算结果转换为显示数据
                           if(lcdxs[ic]==' '){              //lcdxs[]没有赋值
                                   lcdxs[ic]=jshcq[jc]+0x30;
                       jc++;
                                         if(lcdxs[ic]!='0'){            //lcdxs[]只要有一位数不是0,gc就赋值1
                                           gc=1;
                                         }
                                 }
                         }
                         //-----------------------特殊情况------------------------------------------
       if(gc==0){                                //全是0,表示计算结果无效
                           Lcd_qinpin();
                                 lcdxs[0]='x';                           //显示x,表示计算不出来,当计算结果小于1/9999999999999时
                         }else{
                            do
                      {
                        if(lcdxs[mc]=='0'||lcdxs[mc]=='.'){  //这里存在一种情况,如果一个计算结果是无理数并且显示尾部是0,那么0也会被不显示,这虽然不是想要的结果,但还可以接受,比如,计算结果9.99000999000e-4会显示9.99000999e-4
                          lcdxs[mc]=' ';
                                      mc--;
                        }else{
                                 break;
                               }
                      }while(1);
                          }
     //----------------------------------------------------------------------------
                 }else{
        //------------计算结果大于0.001-----------------------------------------
                    for(ic=0;ic<16;ic++){                    //0和小数点部分
                            if(ic<nc){
            if(ic==1){
                                      lcdxs[ic]='.';
                                    }else{
                                       lcdxs[ic]='0';
                                     }
                            }else{                                 //其余部分
                                           lcdxs[ic]=jshcq[jc]+0x30;
                                     jc++;
                             }
        }
                                ic=15;
                                do
                    {
                      if(lcdxs[ic]=='0'||lcdxs[ic]=='.'){    //这里存在一种情况,如果一个计算结果是无理数并且显示尾部是0,那么0也会被不显示,这虽然不是想要的结果,但还可以接受
                        lcdxs[ic]=' ';
                                    ic--;
                      }else{
                               break;
                             }
                    }while(1);
                        }
            //-------------------------------------------------------------------------
         }
        //----------------------------------------------------------------------------
  return 0xff;
}

/*************************************************************************************************
*功能:四则运算
*************************************************************************************************/
void Jisuan(void)
{
        u8 yun,u=0;
        yun=Yunsf_Jl();
        switch(yun)
        {
                case '+':
                        yun=Jiafa();                           //yun的作用变了
                        break;
                case '-':
                        yun=Jianfa();
                        break;
                case '*':
                        yun=Chengfa();
                        break;
                case '/':
                        yun=Chufa();
                        break;
                default:
                        break;
        }
        if(yun!=0xff){                             //排除除法,其他3种算法需执行的程序
          Lcd_qinpin();                            //LCD显示数组清零,准备存储计算结果
          do
                {
                        lcdxs[u]=jshcq[yun%16]+0x30;           //计算结果存储数组中的数据以字符形式放入LCD显示数组
                        if(yun%16!=0){
                                if(u==yun/16){                       //小数位处理
                                        u++;
                                        lcdxs[u]='.';
                                }
                                yun--;                               //jshcq[]存放形式低位到高位
                                u++;                                 //lcdxs[]存放形式高位到低位
                        }else{                                 //跳出循坏条件:数据取完
                                break;
                        }
                }while(1);
                //--------------去掉计算结果后面没用的0---------------------------比如,34.00
                if(yun/16!=15){                       //有小数点时
                        do
                        {
                                if(lcdxs[u]=='0'){                //碰到'0'
                                        lcdxs[u]=' ';                   //空格符代替
                                }else{
                                         if(lcdxs[u]=='.'){             //碰到'.'
                                                 lcdxs[u]=' ';                //空格符代替
                                         }
                                   break;                         //碰到非'0'数字字符跳出
                                 }
        u--;                                                //移位,判断下一位
                  }while(1);
          }
                //-----------去掉计算结果前面没用的0------------------------------比如,00.34
                u=0;
                do
                {
                        if(lcdxs[u]=='0'){
                                if(lcdxs[u+1]=='.'){
                                        break;                      //当计算结果是'0''.'的时候,跳出循环
                                }else{
                                         if(lcdxs[u+1]==' '){       //计算结果是'0'的时候
                                                 break;
                                   }
                             lcdxs[u]=' ';              //如果'0'后面没跟'.'
                                   u++;                       //移位,准备下一位判断
                           }
                  }else{
                           if(lcdxs[u]!='-'){
                             break;                     //碰到不是'-',跳出循环
                           }else{
                              u++;
                            }
                   }
          }while(1);
        }
}

网友B(2020-05-15):
好厉害,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膜拜,大师级别的了,我是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