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串口通信接收PWM控制信号的程序问题,偶尔能用

楼主(2020-03-26):
利用12写了个串口通信接收PWM控制信号的程序,可是通过串口调试,单片机能收到串口发送的数据但是不能将数据用作控制信号的变量,但是偶尔又可以控制,不知为什么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PCA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2H = 0xfc;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3H = 0xfd;
sfr PCAPWM0 = 0xf2;
sfr PCAPWM1 = 0xf3;
sfr PCAPWM2 = 0xf4;
sfr PCAPWM3 = 0xf5;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sbit CCF0 = CCON^0;
sbit CCF1 = CCON^1;
sbit CR = CCON^6;
sbit CF = CCON^7;
sbit LED1 = P1^7;
sbit LED2 = P1^6;
sbit LED3 = P1^5;

sbit rs485dir = P1^0;

uchar a, b, c, d;
//uchar addr = 0x01;
uchar ld;
uchar pl;
uchar status1;
uchar status2;
uchar omode = 0x01;
bit flag = 1;
uint fre[]={12000,6000,4000,3000,2400,2000,1714,1500,1200,1000};
uchar bri[]={0x19,0x32,0x4b,0x64,0x7d,0x96,0xaf,0xc8,0xe1,0xfa};
void delay(uint i);
void delayus(uchar a);
void Serial_communication();
void SerialInit();

void main()
{
        P3M0 = 0;                                                          //******************//
        P3M1 = 1;                                                          //*设定IO口工作模式*//
        P1M0 = 0;
        P1M1 = 0;
        ld = 0;
        pl = 9;
        status1 = 0x00;
        status2 = 0x03;
        SerialInit();
        while(1)
        {
                delay(100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CCON = 0;                                                          //关闭PCA寄存器CF中断//

                CL = 0;                                                                 //初始化PCA16位寄存器值//
                CH = 0;                                                                  //***PWM功能使能****//

                CMOD = 0x00;                                                 //*确定时钟频率模式*//

                CCAPM1 = 0x42;                                                //****PWM输出使能****//
                if(a==0x01)
                {
                        switch(b)
                        {
                                case 0x02:
                                        switch(c)
                                        {
                                                case 0:        ld = 0;        break;
                                                case 1:        ld = 1;        break;
                                                case 2:        ld = 2;        break;
                                                case 3:        ld = 3;        break;
                                                case 4: ld = 4;        break;
                                                case 5:        ld = 5;        break;
                                                case 6:        ld = 6;        break;
                                                case 7:        ld = 7; break;
                                                case 8:        ld = 8;        break;
                                                case 9: ld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case 0x03:
                                        switch(c)
                                        {
                                                case 0:        ld = 0;        break;
                                                case 1:        ld = 1;        break;
                                                case 2:        ld = 2;        break;
                                                case 3:        ld = 3;        break;
                                                case 4: ld = 4;        break;
                                                case 5:        ld = 5;        break;
                                                case 6:        ld = 6;        break;
                                                case 7:        ld = 7; break;
                                                case 8:        ld = 8;        break;
                                                case 9: ld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case 0x04:
                                        switch(c)
                                        {
                                                case 0:        status1 = 0;        break;
                                                case 1:        status1 = 0x03;        break;
                                                default:        break;
                                        }
                                default:        break;
                        }
                }
                CCAP1L = bri[ld];                                        //****调节占空比*****//
                CCAP1H = bri[ld];                                         //****无缝传输下一个占空比值给CCAPL*****//
                CR = 1;                                                                //***启动PCA计数器***//

                   flag = 1;
                while(flag)
                {
        //                if(flag==1)
        //                        delay(fre[pl]);

                        PCAPWM1 = status1;                                        //EPC0H与EPC0L为低PWM输出高//
                        delay(fre[pl]);

                        PCAPWM1 = status2;                                        //EPC0H与EPC0L为高PWM输出低//
                        delay(fre[pl]);
                }
        }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a,c;
        for(a=399;a>0;a--)
                        for(c=0;c<i;c++);
}

void delayus(uchar a)
{
    uchar i,j;
    for(i=0;i<120;i++)
            for(j=0;j<a;j++);
}
void SerialInit()
{
        SCON = 0xf0;
        PCON = 0x00;
        TMOD = 0x20;
        TH1 = 0xf9;
        TH1 = 0xf9;
        TR1 = 1;
        ES = 1;
        EA = 1;
                rs485dir = 0;
}

void Serial_communication()        interrupt 4
{
        while(!RI);
        RI = 0;
        a = SBUF;
        flag = 0;
        if(RB8==1)
        {
                switch(a)
                {
                        case 0x01:
                                SM2 = 0;
                                rs485dir = 1;
                                delayus(50);

                                TI = 0;
                                TB8 = 1;
                                SBUF = a;
                                while(!TI);
                                TI = 0;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rs485dir = 0;
                                RI = 0;
                                while(!RI);
                                RI = 0;
                                delayus(30);
                                b = SBUF;

                                rs485dir = 1;
                                delayus(50);
                                SBUF = b;
                                TI = 0;
                                TB8 = 1;
                                while(!TI);
                                TI = 0;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rs485dir = 0;

                                while(!RI);
                                RI = 0;
                                delayus(30);
                                c = SBUF;

                                rs485dir = 1;
                                delayus(50);
                                SBUF = c;
                                TI = 0;
                                TB8 = 1;
                                while(!TI);
                                TI = 0;
                                rs485dir = 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while(!RI);
                                RI = 0;
                                delayus(30);
                                d = SBUF;

                                rs485dir = 1;
                                delayus(50);
                                SBUF = d;
                                TI = 0;
                                TB8 = 1;
                                while(!TI);
                                TI = 0;
                                rs485dir = 0;
                                SM2 = 1;
                                break;

                        case 0xfe:
                                SM2 = 0;
                                rs485dir = 1;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delayus(50);

                                TI = 0;
                                TB8 = 1;
                                SBUF = a;
                                while(!TI);
                                TI = 0;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rs485dir = 0;
                                RI = 0;
                                while(!RI);
                                RI = 0;
                                b = SBUF;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while(!RI);
                                RI = 0;
                                c = SBUF;
                                SM2 = 1;
                                break;

                        default:        SM2 = 1;        break;
                }
        }
        if(RB8==0)
        {
                SM2 = 1;
        }
}

楼主:
串口调试 12返回的数据也没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 波特率太高 导致通信可靠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