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楼宇对讲系统程序

楼主:
原理图

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define WEI P1
#define KEYMATRIX P3
sbit ON=P1^0;//开关标志灯
sbit sure=P0^7;        //通话键
sbit KA=P1^7;
sbit KB=P1^6;
sbit KC=P1^5;
sbit INH=P1^4;
sbit OpenD=P3^7;        //开锁键
sbit Beep=P3^0;                //呼叫响铃
uchar dispbuf[8],dispcount;
uchar Key,result,password;
uint sum=0,temp;
uint num;        //等待变量
uchar code dispbitcode[]=
{0xfd,0xfb,0xf7,}; //共阳位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ff
}; //共阳段码表
//0,1,2,3,4,5,6,7,8,9,A,b,C,c,d,E,F,-;NULL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edinit()/***初始化子函数,定时器0刷新显示内容***/
{
        TMOD|=0x01;  //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R0=1;
        ET0=1;
        EA=1;
}
/***显示子函数**/
void leddisp(uint x)
{
        dispbuf[0]=x%10;
        dispbuf[1]=x/10%10;
        dispbuf[2]=x/100;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程序 P2.0--P2.3为行线 P2.4--P2.7为列线
{
        unsigned char rcode, ccode;
        KEYMATRIX = 0xF1;      // 发全0行扫描码,列线输入
        Beep=1;
        if((KEYMATRIX & 0xF1) != 0xF1) // 若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动
                Beep=1;
                if((KEYMATRIX & 0xF1) != 0xF1)
                        {
                        rcode = 0xFd;         // 逐行扫描初值
                        while((rcode & 0x10) != 0)
                                {
                                KEYMATRIX = r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KEYMATRIX & 0xF1) != 0xF1) // 本行有键按下
                                        {
                                        ccode = (KEYMATRIX & 0xF0) | 0x0F;
                                        while((KEYMATRIX & 0xF1) != 0xF1); //等待键释放
                                        Beep=1;
                                        return ((~rcode) + (~ccode)); // 返回键编码
                                        }
                                else
                                        rcode = (r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Beep=1;
        return 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Keyresult(unsigned char key)
{
   switch(key)
   {
/*   case 0x11: return(7); break;
   case 0x21: return(8); break;
   case 0x41: return(9); break;                  */
//  case 0x81: return(?); break;
   case 0x12: return(4); break;
   case 0x22: return(5); break;
   case 0x42: return(6); break;
//   case 0x82: return(7); break;
   case 0x14: return(1); break;
   case 0x24: return(2); break;
   case 0x44: return(3); break;
//  case 0x84: return(11); break;
   case 0x18: return(12); break;//*
   case 0x28: return(0); break;
   case 0x48: return(14); break;//#
//  case 0x88: return(15);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alarm()
{
        for(temp=0;temp<5;temp++)
        {
                P2=0X00;
                delay(200);
                P2=0XFF;
                delay(200);
        }
}
void hujiao()         //呼叫声
{
        uchar a;
        for(a=0;a<5;a++)
        {
                Beep=!Beep;
                delay(50);
        }
}
void open()
{
        P2=0xbf;
        delay(100);

        P2=0xef;
        delay(100);

        P2=0xfb;
        delay(100);

        P2=0xfe;
        delay(100);

        delay(100);
        P2=0x7f;
        delay(100);
        P2=0xdf;
        delay(100);
        P2=0xf7;
        delay(100);
        P2=0xfd;
        delay(100);
        P2=0XFf;
}
void main()
{
start:
        ledinit();

        while(1)
        {
//P1=0x40;

                Key = Keyscan();
                if(Key)
                {
                        result = Keyresult(Key);
                        if(result==14)//#密码锁状态
                                {
                                dispbuf[0]=15;
                                dispbuf[1]=15;
                                dispbuf[2]=15;
                                password=sum=0;
                                do
                                {
                                        Key = Keyscan(); //检测键盘
                                        if(Key)//有按键按下
                                        {
                                                result = Keyresult(Key);//读入按键值
                                                if(result>=0&&result<=9)//属于数字的输入
                                                        sum=sum*10+result;//计算累计数
                                                if(result==12)//清零按键按下?
                                                        sum=0;//结果清零
                                                leddisp(sum);//显示结果
                                                if(sum>100)//已经输入三位数了,但是密码错
                                                {
                                                        delay(1000);//延时并且报警
                                                        password=sum;//读入密码值
                                                        sum=0;//结果清零
                                                        if(password!=123)
                                                                alarm();//密码错误,报警
                                                }
                                                leddisp(sum);//显示结果
                                        }
                                }while(password!=123);//等待密码正确
                                ON=0;//开锁
                                for(temp=0;temp<3;temp++)
                                        open();
                                delay(2000);
                                ON=1;
                                sum=0;
                        }
                        else
                        {
                                if(result==12)//清零按键按下?
                                        sum=0;//结果为零
                                if(result>=0&&result<=9)//属于数字输入?
                                        sum=sum*10+result;//将结果计算出
                                }
                }//以上是矩阵键盘操作
                leddisp(sum);//显示结果
                if(sum>100)
                        switch(sum)//输入正确,点亮对应的住户指示灯
                        {                //否则报警,重新输入
                                case  101:P2=0xbf;KC=0;KB=0;KA=0;hujiao();break;//对应八种结果
                                case  102:P2=0x7f;KC=0;KB=0;KA=1;hujiao();break;
                                case  201:P2=0xef;KC=0;KB=1;KA=0;hujiao();break;
                                case  202:P2=0xdf;KC=0;KB=1;KA=1;hujiao();break;
                                case  301:P2=0xfb;KC=1;KB=0;KA=0;hujiao();break;
                                case  302:P2=0xf7;KC=1;KB=0;KA=1;hujiao();break;
                                case  401:P2=0xfe;KC=1;KB=1;KA=0;hujiao();break;
                                case  402:P2=0xfd;KC=1;KB=1;KA=1;hujiao();break;
                                default : P2=0XFf;alarm();sum=0;hujiao();break;
                        }
//                sure=1;
                if(sure==0)        //一旦按下通话键
                {
                        Beep=1;
                        num=0;
                        if(sum==0)
                                INH=1;//关闭4051
                        if(sum>100)                //接通对应的摄像头。
                        {
                                INH=~INH;//开启4051
                                if(!INH)
                                {
                                        P2=0xff;//关闭报警灯
                                        sum=0;//结果清零
                                }
                        }
//                        ON=~ON;
                        while(!sure);//松开键盘检测
                }
                else
                {
                        if(sum>100)
                        {
                                num++;
                                if(num>40)
                                {
                                        num=0;
                                        P2=0XFf;
                                        sum=0;
                                        Beep=1;
                                        goto start;
                                }
                        }
                }

                if(OpenD==0)        //开锁键
                {
                        delay(10);
                        if(OpenD==0)
                        {
                                ON=0;

                        }
                        while(!OpenD);
                        delay(2000);
                                ON=1;
                }
        }
}
/***定时器0刷新显示内容**/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WEI|=0x0e;//关位选
        DUAN=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段选
        WEI&=dispbitcode[dispcount]; //开位选
        dispcount++;
        if(dispcount==3)
           dispcount=0;
}

程序

原理图

网友A(2024-03-09):
大佬这个有仿真吗?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