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8固件烧写AT91-ISP v1.13 bin下载与使用指南

楼主:
今天插上jlink,电脑提示不能识别,发现灯也不亮了,上网查找发现很可能是固件丢失,打开上盖,如图
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1.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2.  短接图中ERASE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ERASE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3.短接图中,TST处的两个过孔
4.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TST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短接状态)
5.断开图中TST处的短接
更新固件
安装Install AT91-ISP v1.13.exe软件
双击Install AT91-ISP v1.13.exe运行,选择默认设置,安装好以后,桌面上生成如下两个图标。
V8固件丢失问题" style="border: none;" height="164" width="89">
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图标 ,运行SAM-PROG v2.4烧录软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1.将JLINK V8通过USB线与PC机连接。此时,SAM-PROG v2.4软件中的Write 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SAM-PROG v2.4再连接JLINK 与PC机)
2.点击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3.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
   至此,JLINK V8的固件已经更新完毕,正常情况下,连接电脑与JLINK V8时,JLINK V的指示灯将闪烁,然后常绿。请参照JLINK V8用户手册说明,使用JLINK V8进行调试仿真

Jlink-v8固件烧写AT91-ISP v1.13 &

网友A(2021-05-30):
学习了,手里正好有一个V8的“板砖”,可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