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量交流电流和电压?求电路设计的思路

楼主(2020-03-26):
想知道如何用电流,电压互感器测量交流电流和电压,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搭建电路,求解答

网友A:
所有互感器二次侧只有电流,所以电压电流互感器原理一样的,他们的标称值一般是1-5A回路电流来确定电压电流值,所以在互感器回路接入一个很小的精密电阻(大功率)然后用运放放大电阻上的压差,送入单片机AD采样,再经过算法得出结果。电阻不能过大,否则电阻两端电压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