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 rtc程序的理解问题

楼主(2020-03-26):
这里有一段程序,但是有一个函数我是死活没有理解,希望大佬们能指点下,在开头的代码中,例程注释了:* 设置时间:* Step1. tm_now.xxx = xxxxxxxxx;
* Step2. Time_SetCalendarTime(tm_now);
这样一段代码,但是这段代码如何使用呢。。。。实在没整明白,如果我写成 now.tm_year = 2008;然后Time_SetCalendarTime(now);程序不报错,但是运行会卡住,也不会显示东西,整个人处于懵逼的状态

/*******************************************************************************
* 本文件实现基于RTC的日期功能,提供年月日的读写。(基于ANSI-C的time.h)
*

* RTC中保存的时间格式,是UNIX时间戳格式的。即一个32bit的time_t变量(实为u32)
*
* ANSI-C的标准库中,提供了两种表示时间的数据  型:
*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70-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
* struct tm:        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   tm结构如下:
*   struct tm {
*           int tm_sec;   // 秒 seconds after the minute, 0 to 60
*                                            (0 - 60 allows for the occasional leap second)
*           int tm_min;   // 分 minutes after the hour, 0 to 59
*                int tm_hour;  // 时 hours since midnight, 0 to 23
*                int tm_mday;  // 日 day of the month, 1 to 31
*                int tm_mon;   // 月 months since January, 0 to 11
*                int tm_year;  // 年 years since 1900
*                int tm_wday;  // 星期 days since Sunday, 0 to 6
*                int tm_yday;  // 从元旦起的天数 days since January 1, 0 to 365
*                 int tm_isdst; // 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 flag
*                 ...
*         }
*         其中wday,yday可以自动产生,软件直接读取
*         mon的取值为0-11
*        ***注意***:
*        tm_year:在time.h库中定义为1900年起的年份,即2008年应表示为2008-1900=108
*         这种表示方法对用户来说不是十分友好,与现实有较大差异。
*         所以在本文件中,屏蔽了这种差异。
*         即外部调用本文件的函数时,tm结构体类型的日期,tm_year即为2008
*         注意:若要调用系统库time.c中的函数,需要自行将tm_year-=1900
*
* 成员函数说明:
*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         输入一个Unix时间戳(time_t),返回Calendar格式日期
*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
*         输入一个Calendar格式日期,返回Unix时间戳(time_t)
* time_t Time_GetUnixTime(void);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值
*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
*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         输入UNIX时间戳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
*         输入Calendar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
* 外部调用实例:
* 定义一个Calendar格式的日期变量:
* struct tm now;
* now.tm_year = 2008;
* now.tm_mon = 11;                //12月
* now.tm_mday = 20;
* now.tm_hour = 20;
* now.tm_min = 12;
* now.tm_sec = 30;
*
*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
* tm_now = Time_GetCalendarTime();
* 然后可以直接读tm_now.tm_wday获取星期数
*
* 设置时间:
* Step1. tm_now.xxx = xxxxxxxxx;
* Step2. Time_SetCalendarTime(tm_now);
*
* 计算两个时间的差
* struct tm t1,t2;
* t1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1);
* t2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2);
* dt = t1_t - t2_t;
* dt就是两个时间差的秒数
* dt_tm = mktime(dt);        //注意dt的年份匹配,ansi库中函数为相对年份,注意超限
* 另可以参考相关资料,调用ansi-c库的格式化输出等功能,ctime,strftime等
*
*******************************************************************************/

/* Includes ------------------------------------------------------------------*/
#include "RTC_Time.h"
#include "oled.h"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RTCClockOutput_Enable  /* RTC Clock/64 is output on tamper pin(PC.13)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Time_Set(u32 t);

/*******************************************************************************
* Function Name  : Time_ConvUnixToCalendar
* Description    : 转换UNIX时间戳为日历时间
* Input          : - t: 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ruct tm
* Attention                 : None
*******************************************************************************/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
        struct tm *t_tm;
        t_tm = localtime(&t);
        t_tm->tm_year += 1900;        /* localtime转换结果的tm_year是相对值,需要转成绝对值 */
        return *t_tm;
}

/*******************************************************************************
* Function Name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
* Description    : 写入RTC时钟当前时间
* Input          : - t: struct t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ime_t
* Attention                 : None
*******************************************************************************/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
{
        t.tm_year -= 1900;  /* 外部tm结构体存储的年份为2008格式        */
                                                /* 而time.h中定义的年份格式为1900年开始的年份 */
                                                /* 所以,在日期转换时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return mktime(&t);
}

/*******************************************************************************
* Function Name  : Time_GetUnixTime
* Description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值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ime_t
* Attention                 : None
*******************************************************************************/
time_t Time_GetUnixTime(void)
{
        return (time_t)RTC_GetCounter();
}

/*******************************************************************************
* Function Name  : Time_GetCalendarTime
* Description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struct t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ruct tm
* Attention                 : None
*******************************************************************************/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
        time_t t_t;
        struct tm t_tm;

        t_t = (time_t)RTC_GetCounter();
        t_tm =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_t);
        return t_tm;
}

/*******************************************************************************
* Function Name  : Time_SetUnixTime
* Description    : 将给定的Unix时间戳写入RTC
* Input          : - t: time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t)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t);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Time_SetCalendarTime
* Description    : 将给定的Calendar格式时间转换成UNIX时间戳写入RTC
* Input          : - t: struct t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
{
        Time_SetUnixTime(Time_ConvCalendarToUnix(t));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Regulate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ime_Regulate(void)
{
  struct tm time;

  memset(&time, 0 , sizeof(time) );        /* 清空结构体 */

  printf("=======================RTC 时间日期设置==========================\r\n");
  printf("请输入年份在1970到2037之间\r\n");
                time.tm_year = 2020;
         time.tm_mon= 2;
        time.tm_mday=26;
        time.tm_hour=01;
         time.tm_min =06;
        time.tm_sec =00;
  Time_SetCalendarTime(time);
}

/*******************************************************************************
* Function Name  : RTC_Init
* Description    : RTC Initializ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RTC_Init(void)
{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when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 */

    printf("RTC 还没有被设置....\r\n");

    /* RTC Configuration */
    RTC_Configuration();

        Time_Regulate();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printf("RTC 初始化....\r\n");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发生一次电源上电重启....\r\n");
    }
    /*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发生一次外部复位....\r\n");
    }

    printf("不需要设置RCT....\r\n");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 Clear reset flags */
  RCC_ClearFlag();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Time_Display
* Description    : Printf Tim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ime_Display(void)
{
   struct tm time;
   time = Time_GetCalendarTime();
   printf("Time: %d-%d-%d   %02d:%02d:%02d \r\n", time.tm_year, \
                   time.tm_mon+1, time.tm_mday,\
                   time.tm_hour, time.tm_min, time.tm_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