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里的4017芯片在哪?

楼主(2020-03-26):
ad里找不到SN74HC4017,不知道这个芯片在library的哪个文件下,有什么方法确定芯片所属类别吗

网友A:
原理图只需要引脚个数相同即可,PCB库里面没有芯片类别,只有封装,你查一下芯片手册看看他的封装

网友B:
上网上下一个。原理图不行自己画个。

网友C:
AD只有一些基本的器件,你要么在网上找一些库,要么自己画,推荐后者,b站就有很多教程

网友D:
原理图界面快捷键 PP 对话框右上角 选择 继续对话框右上角 查找 右边中间位置有个advanced 点进去后白色对话框写入**4017点左下角查找 如果找不到就再这个界面把搜索途径中的库文件点上设置一下库路径

网友E:
AD库里面不包含这个,需要自己画,或者使用别人封装好的库

网友F:
b站就有这个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