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析一下程序中的错误吗?将整型数据n转换成二进制数据 谢谢

楼主(2020-03-26):
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整型数据n转换成二进制数据,程序中有两处错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void _conversion_2(int n)
{
zheng:        if(n>1)
        {
                _conversion_2((n&(1))>>1);
                printf("%d",n&1);
        }
        else if(n==0||n==1)
                printf("%d",n&1);
        else
        {
                n=n+1;
                n=~n;
                printf("-");
                goto zheng;
        }
}

网友A:
循环嵌套。。很晕
goto语句也基本废弃了。很少用。
数值补码是取反后加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