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关于用独立按键切换两个程序

楼主(2020-03-26):
各位大佬我写了两个程序,用一个独立按键进行切换(想法是按下一次切换A程序,再按下切换B程序),现在结果是只能显示一种程序,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只列出了主函数,全部单片机程序代码仿真打包在最下面。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temperature.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alculator.h"

sbit k4=P3^2;
bit flag_a=0;
void keypros()
{
        if(k4==0)
        {
                flag_a=1;
        }
        else
        {
                flag_a=0;
        }
        if(flag_a==0)   //执行温度计程序
        {
                LCD_Init();
                kai_display();
                while(1)
                {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TempData_Compare();
          }
        }
        else         //执行计算器程序
        {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函数
        }
}

网友A:
        if(k4==0)
        {
                flag_a=1;
        }
        else
        {
                flag_a=0;
        }

你这里是按下后一个状态, 放开后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不会像你说的按一下一个状态,再按一下切换到B。
只有按下和不按下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4==0)
        {
                flag_a=1;

那该怎么改啊

网友B:
用按键值来判断,将按键值放switch中。最好在定时中断中做按键,这样main中执行效率高

网友C:
按一次改变一次
void keypros()
{
        if(k4==0)
        {
                flag_a=~flag_a;
        }
//        else
//        {
//                flag_a=0;
//        }
        if(flag_a==0)
        {
                //执行温度计程序
        }
        else
        {
                //执行计算器程序
        }
}

网友D:
用一个按键进行多种状态的切换,可以设置标志位,按一下标志加一,然后判断标志除以状态种数的余数为几,就进入第几种状态。
比方用一个按键依次进入四段不同程序
uchar a,flag=0;
while(1)
{
if(K4==0)
{
a=flag%4;
switch(a)
{
    case 0: a();break;           //0
    case 1: b();break;                 //1
    case 2: c();break;                 //2
    case 3: d();break;                 //3
}
flag++;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次改变一次
void keypros()
{

还是不行啊大佬  上电默认为温度计,按下独立按键没反应。

网友E(2020-05-19):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大佬  上电默认为温度计,按下独立按键没反应。

uchar a
a=0;
a++;
if(a>4);
a=0;
while(1)
{
if(K4==0)
delay(100);
if(K4==0)//按键确认
{
switch(a)
{
    case 0: a();break;           //0
    case 1: b();break;                 //1
    case 2: c();break;                 //2
    case 3: d();break;                 //3
}
}
}

网友F:
if(k4==0)
         {
          delay(50);
       if(k4==0)
            {
                 while(!k4);
                 KeyLock1=0;
                }
          }
else if(KeyLock1==0)
   {
                  KeyLock1=1;
                Displayt=!Displayt;
   }
}
给你一个我一直在用它切换两个显示窗口,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2024-12-02):
引用 网友F:
if(k4==0)
         {
          delay(50);

你好,想问一下两个程序在哪加

网友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temperature.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alculator.h"

sbit k4=P3^2;

unsigned char shuzi=0;
void keypros()
{

        if(k4==0)
        {
        shuzi=shuzi+1;
                while(!k4);
        if(shuzi>1)
        {shuzi=0;}

        }

        if(shuzi==0)   //温度计程序
        {
                LCD_Init();
                kai_display();
                while(1)
                {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TempData_Compare();
          }
        }

        if(shuzi==1)         //计算器程序
        {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已经改好

451 Bytes,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