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9通过封装管理器更改元件封装时无库显示

楼主:
正如题目所言,本人新学习AD9第3天,发现在AD9中通过封装管理器更改元件封装时PCB library选Any,Browse的库里显示为空,无任何库文件,请问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人AD9精简版,图片由于公司保密规定无法上传,请大神解惑。

网友A(2020-03-26):
这是图片,不知道能不能上传成功

网友A:
自己解决了

网友B:
缺少封装库,在右边的库标签里点击库,你的图片右上角有个 (  库    搜索    place2N3904 ) ,你点一下库,选择install再选择你的库的存储位置,把你的PCB库安装进去,然后就有了
我用的AD16 可能有点区别,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2020-04-28):
你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这样,原理图元件库加进去了但是封装库找不到

网友D:
没安装封装库

网友E(2024-11-18):
咋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