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字符串发送程序错误

楼主(2020-03-26):
stc15单片机,需求:按键高电平按下,发送一次对应的字符串,松开后再按下再发送一次,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按下持续发送
主程序里void分号前的分号不是写错,不写会报错,求大神帮忙解决

单片机主程序:
#include "stc15.h"
#include "uart.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sbit k4=P1^4;
sbit k5=P1^5;
sbit k6=P5^5;
sbit k7=P1^6;
sbit k8=P2^6;
sbit k9=P2^5;
sbit k10=P2^4;
sbit k11=P2^3;
sbit b1=P2^7;
sbit out1=P3^5;
sbit out2=P3^6;
sbit out3=P3^7;
sbit out4=P1^4;      //
sbit out5=P1^5;     //

void delay(unit z)          //延时函数
  {
     uni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C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k1=k2=k3=k4=k5=k6=k7=k8=k9=k10=k11=b1=0;
        if(k1==1)            //第1个按键
                  {
                          delay(10);
                          if(k1==1)
                          {
                              SendString("qq123");
                            while(!k1);
                          }
                  }
         if(k2==1)            //第2个按键
                  {
                          delay(10);
                          if(k2==1)
                          {
                              SendString("qq124");
                                 while(!k2);

                          }
                  }
                 if(k3==1)            //第3个按键
                  {
                          delay(10);
                          if(k3==1)
                          {

                              SendString("qq125");
                                 while(!k3);

                          }
                  }
                 if(k4==1)            //第4个按键
                  {
                          delay(10);
                          if(k4==1)
                          {

                              SendString("qq126");
                                 while(!k4);

                          }
                  }
                 if(k5==1)            //第5个按键
                  {
                          delay(10);
                          if(k5==1)
                          {

                              SendString("qq127");
                                 while(!k5);

                          }
                  }
                 if(k6==1)            //第6个按键
                  {
                          delay(10);
                          if(k6==1)
                          {

                              SendString("qq128");
                                while(!k6);

                          }
                  }
                 if(k7==1)            //第7个按键
                  {
                          delay(10);
                          if(k7==1)
                          {

                              SendString("qq129");
                                 while(!k7);

                          }
                  }
                 if(k8==1)            //第8个按键
                  {
                          delay(10);
                          if(k8==1)
                          {

                              SendString("qq130");
                                 while(!k8);

                          }
                  }
                 if(k9==1)            //第9个按键
                  {
                          delay(10);
                          if(k9==1)
                          {

                              SendString("qq131");
                                while(!k9);

                          }
                  }
                 if(k10==1)            //第10个按键
                  {
                          delay(10);
                          if(k10==1)
                          {

                              SendString("qq132");
                              while(!k10);

                          }
                  }
                 if(k11==1)            //第11个按键
                  {
                          delay(10);
                          if(k11==1)
                          {

                              SendString("qqwqwdwq");
                                   while(!k11);

                          }
                  }
    }
}

uart.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sbit P22 = P2^2; */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bit bit9 = P2^2;           //P2.2 显示UART数据位9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uart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L1 = (256 - (FOSC/32/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SendString("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A:
照搬的例程么?楼主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B:
你需再巩固,按按键程序,不仅是如何防止弹动,还要会举一反三,防止长按被多次确认(应当只认一次)。

网友C:
                k1=k2=k3=k4=k5=k6=k7=k8=k9=k10=k11=b1=0;
                if(k1==1)            //第1个按键,按下为1
                {
                        delay(10);
                        if(k1==1)
                        {
                                SendString("qq123");
                                //while(!k1);等待k1为1跳出
                                while(k1);//;等待k1为0跳出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k2=k3=k4=k5=k6=k7=k8=k9=k10=k11=b1=0;
                if(k1==1)            //第1个按键,按下为1
                {        ...

一语中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