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 寄存器使用过程中的困惑

楼主(2020-03-26):
这是一个单片机的流水灯程序,将从第15行以后的A改为B之后,程序报错“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为何不能使用B  求解答

网友A:
这是指令规定了其操作数必须存在寄存器A中,A是累加器,改为B指令就不对了

网友B:
你需要全部了解51的指令系统!
51是8位指令系统,所以理论上它只能有256种指令,目前只255种(A5H未公布定义),这个255种指令当中,没有27行中写的 "RRC  B"(A  改成B) ,你让它如何编译呢??

网友C:
将从第15行以后的A改为B之后
有了这句话,人家就去看第15行了
问题不出现第15行
8051汇编没有 RRC  B指令,只有RRC A
A和B在8051汇编中都是累加器
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这条指令,你把A改成别的也是一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指令规定了其操作数必须存在寄存器A中,A是累加器,改为B指令就不对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