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GP2Y1010AU灰尘传感器信号读取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最近买了个GP2Y1010AU灰尘传感器,由于它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我设想的的是用ADC0832转换为数字信号

但问题来了

买来的这个GP2Y1010AU还带了一个转换模块,可以转换成数字信号,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转换器,不知道该怎么编程

求大佬指导怎么输出显示到lcd1602

图1、2、3是实物图

图4 是查到的通信协议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配套资料用TTL串口直接读取啊,他这个传感器信号你自己直接用AD去读可能不行,微弱信号需要经过处理的。已经给你资料了。直接用单片机串口操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套资料用TTL串口直接读取啊,他这个传感器信号你自己直接用AD去读可能不行,微弱信号需要经过处理的。已 ...

感谢,我试试

网友B:
你需要使用双绞线串行通信来命令传感器发送数据。 注意,传感器侧和单片机上的RXD和TXD应该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使用双绞线串行通信来命令传感器发送数据。 注意,传感器侧和单片机上的RXD和TXD应该交叉。

传感器侧的RXD和TXD 要都要接入单片机I/O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