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12864万年历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3-26):
基于单片机的万年历
系统由单片机AT89C51、LCD12864液晶显示屏、DS18B20和1302时钟芯片组成
可显示年月日,时间,温度,星期。
仿真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C>
#include <DS18B20.C>
#include <DS1302.C>
#include <SERIAL.C>

sbit KEY=P2^6;          //定义日期和时间转换按键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void delay10(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00;j++);
}

unsigned char conver(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

        if((a&0x0f)==0x0a) a=a+6;
          if(a==b)  a=c;
        return a;
}

main()
{
        bit flag_1=1;
        bit flag_2=1;
        bit flag_3=1;
        bit flag_4=1;
        char a;
        unsigned char j[8],choose=0x01;
        init_serialcomm();//初始化串行口

        LCD_initial();          //初始化LCD
        LCD_prints("Temperature:   C") ;         //显示"Temperature:   C"
        while(1)
        {
            send_char_com(0x31);
                a=Read_Temperature();          //读取DS18B20的温度
                LCD_set_position(0xc);          //定位LCD到指定位置
                if(a<0)                                          //处理温度正负
                {
                                a = (-1)*a;         // 取补
                         LCD_printc(0x2D);
                 }
                 else
                {
                         LCD_printc(0x2B);
                 }
                LCD_printc(a/10+0x30);          //显示温度高位
                LCD_printc(a%10+0x30);          //显示温度低位

                LCD_set_position(0x40);
                if(KEY==0)                   //按键--处理时间和日期的轮换
                {
                         delay10();
                        if(KEY==1)
                        delay10();
                        flag_1=~flag_1;
                }

                if(KEY1==0)                                  //按键1--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delay10();
                        flag_2=~flag_2;
                }

                if(KEY2==0)                                  //按键2--处理选择设定时间
                {
                        delay10();
                        if(KEY2==1)
                        delay10();
                        choose++;
                        if(choose==8)
                        choose=0x01;
                }

                if(KEY3==0)                                  //按键3--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3==1)
                        delay10();
                        switch(choose)
                        {
                                case 1:        j[6]++; j[6]=conver(j[6],0xa0,0x00);break;//年
                                case 2:        j[5]++; j[5]=conver(j[5],0x07,0x00);break;//周
                                case 3:        j[4]++;        j[4]=conver(j[4],0x13,0x01);break;//月
                                case 4:        j[3]++;        j[3]=conver(j[3],0x32,0x01);break;//日
                                case 5:        j[2]++;        j[2]=conver(j[2],0x24,0x00);break;//时
                                case 6:        j[1]++;        j[1]=conver(j[1],0x60,0x00);break;//分
                                case 7:        j[0]++;        j[0]=conver(j[0],0x60,0x00);break;//秒
                        }
                }

                if(flag_2==1)
                read_serial(j);                          //读取DS1302的时间
                else
                write_date_time(j);

                if(flag_1==1)
                {
                        LCD_prints("Time: ") ;

                        LCD_printc((j[2]>>4&0x07)+0x30); //时
                        LCD_printc((j[2]&0x0f)+0x30);
                          LCD_printc(0x3A);            //":"号

                        LCD_printc((j[1]>>4&0x07)+0x30);  //分
                        LCD_printc((j[1]&0x0f)+0x30);
                         LCD_printc(0x3A);          //":"号

                        LCD_printc((j[0]>>4&0x07)+0x30); //秒
                        LCD_printc((j[0]&0x0f)+0x30);
                        LCD_printc(0x20);          //空格
                        LCD_printc(0x20);          //空格
                }
                 else
                {
                        LCD_prints("Date: ") ;

                        LCD_printc((j[6]>>4&0x0f)+0x30);   //年
                        LCD_printc((j[6]&0x0f)+0x30);
                        LCD_printc(0x2D);            //"-"号

                        LCD_printc((j[4]>>4&0x01)+0x30);//月
                        LCD_printc((j[4]&0x0f)+0x30);
                        LCD_printc(0x2D);          //"-"号

                        LCD_printc((j[3]>>4&0x03)+0x30);//日

                        LCD_printc((j[3]&0x0f)+0x30);
                        LCD_printc(0x2D);          //"-"号

                        LCD_printc((j[5]>>4&0x07)+0x30);  //星期
                }
        }
}

万年历protues仿真 实时时钟仿真 12864万年历仿真

网友A(2020-04-28):
程序不完整,没有1602.CDS18B20.C,DS1302.C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完整,没有1602.CDS18B20.C,DS1302.C

附录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不错

让我们一起让51黑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