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指导一下单片机8位共阳数码管循环显示0-9,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这个51开发板(STC89C52)是10多年前的板子;板子上是2组4位共阳数码管,组成的8位数码管;没有

锁存器;位选是用三极管驱动的。请高手们。帮我优化一下这个程序。谢谢!!!

/*****八位数码管循环显示数字0--9;这是个笨方法,请高手指点,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00,0x90};//段选数字0-9;
uchar code  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开关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250;i>0;i--)
     {
          for(j=250;j>0;j--);
          }

   }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P2=wela[i] ;

          P0=table[i];
                   delay();
                    delay();
                         delay(); }//第一次依次显示0--7;
                  for(i=0;i<2;i++)
                  {
                  P2=wela[i];
                  P0=table[8+i];
                  delay();
                  delay();
                         delay();
                  }//循环下来,第一位显示8,第二位显示9;
              for(i>=2;i<8;i++)
                            {
                                  P2=wela[i];
                          P0=table[i-2];
                          delay();
                                  delay();
                         delay();
                                }//从第三位到第八位显示0--5;
                                   for(i=0;i<4;i++)
                            {
                               P2=wela[i];
                               P0=table[6+i];
                               delay();
                                           delay();
                         delay();
                                           }//继续从第1位到第四位显示6--9;
                                           for(i>=4;i<8;i++)
                                             {
                                                         P2=wela[i];
                                    P0=table[i-4];
                                    delay();
                                                        delay();
                         delay();
                                                 }//从第五位到第八位显示0--3;
                                            for(i=0;i<6;i++)
                                     {
                                        P2=wela[i];
                                        P0=table[4+i];
                                        delay();
                                                                delay();
                         delay();
                                                    }//从第1位到第六位显示4--9;
                                                    for(i>=6;i<8;i++)
                                                       {
                                                                  P2=wela[i];
                                             P0=table[i-6];
                                             delay();
                                                                         delay();
                         delay();
                                                           }//从第七位到第八位显示0和1;
                                                                        for(i=0;i<8;i++)
                                           {
                                               P2=wela[i] ;
                                                                                             P0=table[i+2];
                                                       delay();
                                                       delay();
                                                           delay(); }//从第一位到第八位显示2--9;完成一个整

循环。

   }
   }

网友A(2020-03-27):
添加一个显示缓存,可以大幅度简化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k;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段选数字0-9;
uchar code  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开关
uchar data dis_buf[11];//显示缓存
void delay(uint k) //ms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for(i=0;i<10;i++)
        {//将需要显示的数字0~9按序保存在显示缓存中
                dis_buf[i]=table[i];
        }
        while(1)
        {
                P0=0xff;//消隐
                P2=wela[j];//送位码
                P0=dis_buf[j];//送段码
                j++;        //数码管动态显示计数
                if(j==8)
                {
                        j=0;
                        k++;    //更新速度计数
                        if(k==50)//可以调整显示更新速度
                        {
                                k=0;
                                dis_buf[10]=dis_buf[0];//将显示缓存0移动到10
                                for(i=0;i<10;i++)
                                {
                                        dis_buf[i]=dis_buf[i+1];//显示缓存全部移动一位
                                }
                        }
                }
                delay(2);//控制主循环速度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显示缓存,可以大幅度简化代码。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