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与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20-03-26):
目前在做一个设计,遇到的难题是:
      1、 esp8266模块如何与51单片机连接,能实现在手机APP上控制步进电机?
      2、如果能的话最好是利用点灯科技APP控制(当然其他的也可以),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回帖有奖励(尽量讲的详细点呗),真心求教!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esp826本身就是一款单片机,所以,如果不清楚怎么和51通讯,你可以直接在esp826上开发程序。可以使用esp8266版的arduino,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好多资料还有好多应用,包括和手机通讯。
当然,也可以用51来开发,8266使用官方at固件。这样,51需要使用uart串口和8266连接,tx接对方的rx,rx接对方的tx,也就是我的发送接你的接收,你的发送接我的接收,直接引脚对引脚连接就可以,中间不需要转换和其他多余的连接。对应引脚,分别去找两者的硬件引脚排列表格,51见51得手册,8266见8266得手册。然后就是熟悉使用at指令去控制8266联网,进入透传模式,之后就是51本身去使用tcp协议、udp协议、mqtt协议等等,这个参照具体的平台的协议接口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串口通讯,可以让手机APP连WiFi发送特定指令,WiFi通过串口发给51,在51串口中断中根据不同指令对程序中的变量重新赋值;达到控制效果;
例如:
APP发一个FF 给WiFi通过串口51收到这个FF,在串口中断判断
if (Buff==FF)
     电机前进;
if (Buff==FE)
     电机后退;

网友B:
我发过一个ESP8266 控制电机的简单逻辑,你可以看一下,手机APP用的TCP连接,应用商店里面就有

网友C:
你好!
1、51单片机和ESP8266是采用串口通讯
2、单片机通过电机驱动接到步进电机
3、ESP8266可以设置成热点模式
4、手机直接搜索这个热点,接入ESP82668266
5、APP可以自己编程,这样根据需要更灵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