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版上5V引脚问题

楼主(2020-03-27):
我想用正点原子的stm32开发版去驱动4个舵机旋转,但是开发版上面提供的5v引脚不够用,只有3个怎么办。小白一枚,求解答

网友A:
自己买一个ARM1117-5焊一个单独电源,
或者把排针一排焊在一起,5V引脚接杜邦线连在排针上,这样你就有了很多5V引脚,GND、3.3v都可以这样

网友B:
焊多一个接头出来咯。

网友C:
驱动舵机最好另接一路电源,别从开发板上取电。

网友D:
开发板无法提供电流来驱动舵机,需要为电机使用单独的电源,然后使用STM32开发板来驱动功率级。

网友E:
最好直接从电池盒引出供电端,如果电压太大可以加一个电源模块,控制升降压。

网友F:
对于耗电稍大的外围电路,尽量不要与单片机共用电源,以免影响单片机工作。自己制作电源吧,反正用得着,还能练手

网友G:
5V接口不够用,你可以自己在一个洞洞板上焊一排排针,背面全都连起来,将一个5V接口用杜邦线连过来,就有一排5V接口了。
舵机一般需要较大的电流驱动,你单片机是用电脑供电的话,驱动电流有限(500ma)。你可以用12V电池,接一个LM2596S的降压模块单独给舵机供电(也可以一起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H:
建议不要直接用开发板来驱动电机,输出电流不够有可能烧板子

网友I:
可以使用外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