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5411多功能USB3.0HUB原理图PCB源文件

楼主(2020-03-27):
多功能USB3.0HUB,带typeC母口输入,可以用手机充电线输入,我花了一个礼拜做出来了,成品不在公司里,可以输出232,ttl,485,原理图也在,可以自行添加最后一个usb口的功能,通过自锁按钮来调整是否占用USB3.0接口来做协议输出,然后BOM也放里面了,如果不想用我的元器件,也可自己改封装,瑞立的这款HUB芯片可以不用1.2V和3.3V稳压电路,如果不怕稳定问题,可以直接删掉,外接供电的话,暂时只能通过USB母口和typeC线都接上来提高供电能力,各位大佬,有能力的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A(2020-04-26):
不知这东西如何使用和操作?

网友B:
搞了半天原理图要用Altium Designer10版本才能打开,如图

网友C:
原理图打开报错Load file error:Undefined object binary code 0

网友D:
打不开原理图[PCB呢。这个为什么会报错

网友E:
资料不错,挺好的,就是原理图打不开,希望上传个PDF的原理图

网友F(2020-07-12):
我打开没有错误,sch和pcb文件都可以正常打开,我软件用AD14

网友G:
你这走线能达到3.0的传输速率?最基本的差分、等长都没有

网友H(2021-01-30):
这个好像是国产IC

网友I:
你好,请教下这个芯片需要写程序进去吗?我看内部有个8051内核的MCU。

网友(2020-07-22):
你这走线能达到3.0的传输速率?最基本的差分、等长都没有

这是自动布线的,肯定不能使用

网友J(2021-04-02):
这是设的自动布线吧,这线路看着吓死人了

网友K: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L(2021-05-08):
原理图打开报错

网友M:
这个应该不太实用吧!PCB的布线,电流?

网友N(2021-06-22):
我用的AD20,原理图打不开,pcb看不懂(可能我水平太低),估计楼主并没有打板测试

网友O:
不知道资料怎么样

网友P: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USB3.0线路布局成这个样信号完整性怕是过不去吧,有可能速率跑不到USB3.0全速

网友Q(2021-08-04):
原理图好多页间符标识有问题

网友R(2021-10-28):
正好需要参考下怎么设计的,设计了一版,但是USB3.0设备不能用,估计是阻抗匹配没做好。

网友S:
谢谢分享,这个是纯硬件的,还是涉及到软件,需要写代码啊

网友T:
不能用吧,自动布线的。

网友U(2022-01-15):
有没有完整测试过?系统显示的是3.0的么?如果布线不好,也可能被认成2.0的也可以用,但是速度就不行了

网友V(2022-02-15):
原理图太乱了,很难搞清楚,

网友W(2022-06-06):
学习了,要是有RTS5411的规格书就更好了

网友X:
不亏是rtl,全集成用起来就是舒服

网友Y(2022-07-12):
下载看看封装库是否适用

网友Z:
谢谢分享,数据线不是差分走线,实物应该会有问题。

网友AA:
看大家所说,板子布线问题大

网友H(2022-09-11):
走线不好

网友AB(2023-06-11):
没有实现PD快充功能,自动布线问题很大。

网友AC(2023-09-15):
感觉很不错,买了芯片试试

网友AD(2024-05-30):
设计的pcb估计速度上不去。